无线温湿度监测(NRF24L01+89c52+12864串行显示+DS18B20+DHT11)

楼主:
无线温湿度监测(NRF24L01+89c52+12864串行显示+DS18B20+DHT11)
部分代码如下:
想要一对多通信,经过简单修改即可

/****************************************************************************************/
/*NRF24L01要更改收发端,只需要通过是否宏定义RX即可,#define RX为接收端,不定义则为发送端*/
/***************************************************************************************/
/**************************************************************************************/
/*通过DS18B20测试当前环境温度, 通过DHT11测试湿度,并通过12864串行显示当前温度值********/
/*目前显示范围: 温度-55~ +125摄氏度,湿度20%-95% 湿度测量误差:+-5%*******************/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要用到取绝对值函数abs()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nRF24L0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X          //接收端则要定义此,由于采用条件编译,所以会在不同情况时,有函数没被用到,报warning可不用在意

extern uchar U8RH_data_H,U8RH_data_L;        //需要应用到DHT11中的湿度全局变量
int tempValue;                                                        //温度数据用了全局变量

uchar Rx_Buf[R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MAIN*/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MPS[] = {0,0,0,0x2e,0,0};
  unsigned char RHS[] = {0,0,0x2e,0,0x25};
  uchar i,RH_H,RH_L,tmp_H,tmp_L,TMP;  uint tmp;int TMP_Value,tmpvalue;
  float t;

  LCD_INIT();         //LCD12864定义

  while(1)
  {
   #ifndef RX                   //条件编译

                  DS_sendChangeCmd();                   //启动DS18B20温度转换
                DS_sendReadCmd();                   //发送DS18B20读取数据命令
                tmp_L = DS18B20_RByte();   /*读取的两个字节分别写入tmp_L和tmp_H
                                                                */
                tmp_H = DS18B20_RByte();
                RH();                                        //DHT11初始化
            RH_H= U8RH_data_H;                 //全局定义的湿度高八位给RH_H暂存
        RH_L= U8RH_data_L;                 //全局定义的湿度低八位给RH_L暂存
                SPI_RW(FLUSH_TX);                //清寄存器
                Tx_Buf[0] = tmp_L;                //温度低八位
                Tx_Buf[1] = tmp_H;                //温度高八位
                Tx_Buf[2] = RH_L;                //湿度低八位
                Tx_Buf[3] = RH_H;                //湿度高八位
            NRF24L01_Init_TX(1);          //初始化,用通道1发送
            nRF24L01_TxPacket(Tx_Buf);          //发送TX寄存器数据
                Tx_Buf[0] = 0;
                Tx_Buf[1] = 0;
                Tx_Buf[2] = 0;
                Tx_Buf[3] = 0;

        #endif

        #ifdef RX                         //条件编译

                NRF24L01_Init_RX(1);           //接收时先初始化NRF24L01,注意为Init_RX(1),通道1接收
                nRF24L01_RxPacket(Rx_Buf);         //读取RX寄存器内数据

                 /*温湿度处理*/

                lcd_setaddr(1,0);                                //“温度”汉字在LCD12864显示位置
                lcd_putstr("温度:");

                /*温湿度高低八位分别暂存*/
                tmp_L = Rx_Buf[0];
                tmp_H = Rx_Buf[1];
                RH_L  = Rx_Buf[2];
                RH_H  = Rx_Buf[3];

                /*温度数据处理*/

                TMP_Value = tmp_H;
                TMP_Value <<= 8;
                TMP_Value |= tmp_L;
                t = TMP_Value * 0.0625;
                TMP_Value = t * 100 + (TMP_Value > 0 ? 0.5 : -0.5);
                tempValue = TMP_Value;
                tmp = abs(tempValue);
                TMPS[0] = 0x30+tmp / 10000;
                TMPS[1] = 0x30+tmp % 10000 / 1000;
                TMPS[2] = 0x30+tmp % 1000 / 100;
                TMPS[4] = 0x30+tmp % 100 / 10;
                TMPS[5] = 0x30+tmp % 10;
                /*****************/
                lcd_setaddr(1,3);                          //LCD12864温度数据写入位置
        for(i = 0;i<6;i++)
             {
          lcd_wdata(TMPS[i]);                  //连续写入温度数据到LCD12864
        }
        lcd_setaddr(1,6);                         //写入“℃”在LCD12864的显示位置
        lcd_putstr("℃");

                /*以下为湿度*/

                   lcd_setaddr(2,0);
            lcd_putstr("湿度:");

                /*湿度数据处理*/

                RHS[0] = 0x30+RH_H/10;
            RHS[1] = 0x30+RH_H%10;
            RHS[3] = 0x30+RH_L/10;
                /* *************** */
            lcd_setaddr(2,3);           //LCD12864湿度数据显示位置
            for(i = 0;i<5;i++)
            {
              lcd_wdata(RHS[i]);   //连续写入湿度数据到LCD12864
            }

  #endif
  }
}

网友A(2016-11-10):
NRF24L01模块需要特别注意应用电压!!
还有就是要仔细看它的使用手册。

网友A:
最新更新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58407-1.html  包括PCB及原理图,可调温度报警值。

网友B(2018-04-28):
很厉害! 在下佩服佩服

网友C(2019-05-07):
无线是指能显示在手机上么

网友D:
做过这个,楼主做的不错

网友E(2019-07-18):
引用 网友C:
无线是指能显示在手机上么

是指从一个主机将数据信息传输到另一个从机上进行处理(例如你在一个51单片机(主机)上收集温度信息,发送给另一个51单片机(从机)上将温度显示出来),这仅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F(2022-04-19):
#在这里快速回复#NRF24L01模块需要特别注意应用电压!!

网友G(2022-05-31):
这个是只有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