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控风扇(含程序+原理图+仿真+PCB)

楼主:
·        1.本设计基于STC89C51/52(与AT89S51/52、AT89C51/52通用,可任选)单片机
·        2.采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测温,74HC573驱动数码管显示温度和风扇的档位。
·        3.3个按键:设置、加、减。按一下设置可以设置上限,再按下设置下限,均可以按键加减调整。
·        4.利用PWM调速,当温度低于下限时,风扇不转动,当温度处于上、下限之间时1档转动(50%的转速),当温度超过上限时,全速转动。
使用说明:
一共3个按键:设置、加、减
按下设置键的时候才可以加减。
按一下设置键,是设置温度的上限,再按下设置键,是设置温度的下限,再按下设置键是退出并保存。
元件清单:
1) 7*9万用板
2) 风扇
3) STC89C51单片机
4) 74hc573
5) 40脚IC座
6) 20脚IC座
7) 0.56四位一体共阴数码管
8) 10k电阻*3
9) 1k电阻*2
10)      103排阻
11)      DS18B20
12)      10uf电容
13)      12M晶振
14)      30pf瓷片电容*2
15)      8550三极管
16)      8050三极管
17)      3p排针
18)      按键*3
19)      DC电源接口
20)      自锁开关
21)      导线若干
22)      焊锡若干

23)      电源线或电池盒+DC电源插头
<font color="#000000">#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
sbit dj=P1^0;//电机控制端接口
sbit DQ=P1^6;//温度传感器接口
//////////按键接口/////////////////////////////////
sbit key1=P3^5;//设置温度
sbit key2=P3^6;//温度加
sbit key3=P3^7;//温度减
//////////////////////////////////////////////////////
sbit w1=P2^4;
sbit w2=P2^5;
sbit w3=P2^6;
sbit w4=P2^7;                          //数码管的四个位
/////共阴数码管段选//////////////////////////////////////////////
uchar table[22]=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0x38,0x76,0x00,0xff,0x37};//'-',L,H,灭,全亮,n         16-21
uint wen_du;                                                //温度变量
uint shang,xia; //对比温度暂存变量
uchar dang;//档位显示
uchar flag;
uchar d1,d2,d3;//显示数据暂存变量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25us
{
        uchar x;
        for(ms;ms>0;ms--)
                for(x=10;x>0;x--);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
{
         uchar x=0;
         DQ=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DQ=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wen_du=((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
void display()//显示温度
{
        w1=0;P0=table[d1];delay(10); //第1位
        P0=0x00;w1=1;delay(1);

        w2=0;P0=table[16];delay(10);//第2位
        P0=0x00;w2=1;delay(1);

        w3=0;P0=table[d2]; delay(10);//第3位
        P0=0x00;w3=1;delay(1);

        w4=0;P0=table[d3];delay(10);//第4位
        P0=0x00;w4=1;delay(1);
}
void zi_keyscan()//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设置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1;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的话进入设置状态
                while(key1==0);//松手检测                  //按键释放
        }
        while(flag==1)                                                  //进入设置上限状态
        {
                d1=18;d2=shang/10;d3=shang%10;          //显示字母H 和上限温度值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key1==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2;                          //按键按下,进入设置下限模式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加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2==0)                                          //加键按下
                        {
                                shang+=5;                                  //上限加5
                                if(shang>=100)shang=100;  //上限最大加到100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减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3==0)                                          //减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减1
                                if(shang<=10)shang=10;          //上限最小减到1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while(flag==2)                                                  //设置下限
        {
                d1=17;d2=xia/10;d3=xia%10;                  //显示字母L 显示下限温度值
                display();                                                  //以下注释同上
                if(key1==0)
                {
                        delay(30);
                        if(key1==0)flag=0;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
                        delay(30);
                        if(key2==0)
                        {
                                xia+=5;
                                if(xia>=95)xia=95;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
                        delay(30);
                        if(key3==0)
                        {
                                xia-=1;
                                if(xia<=0)xia=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
void 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uchar i;
        d1=dang;d2=wen_du/10;d3=wen_du%10;                //显示档位,显示当前温度值
        zi_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wen_du<xia){dj=0;dang=0;}//低于下限  档位为0 电机停止
        if((wen_du>=xia)&&(wen_du<=shang))//温度大于下限,小于上限  1挡
        {
                dang=1;                                                                                        //档位置1
                for(i=0;i<3;i++){dj=0;display();zi_keyscan();}        //PWM通过延时得到
                for(i=0;i<6;i++){dj=1;display();zi_keyscan();}
        }
        if(wen_du>shang){dj=1;dang=2;}//高温全速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j;
        dj=0;                  //电机开
        shang=30;
        xia=20;                  //初始上下限值
        for(j=0;j<80;j++)          //先读取温度值,防止开机显示85
        ReadTemperature();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值
                for(j=0;j<100;j++)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font>

照片

实物图正面

实物图正面

照片

实物图反面

实物图反面

网友A(2016-11-10):
做得不错,精致,支持一下。继续努力!

网友B:
DS18B20温控时序有问题。显示2-  5是啥意思???我知道5是表示按一次可以加5,那个2是什么鬼

网友C(2017-03-14):
感谢资源共享!

网友D: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中

网友E: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谢谢。

网友F:
嗯嗯,回个

网友G:
亲们能把原理图帖出来吗,积分不够下载不了。。。

网友H:
好精简,易学,感谢楼主:)ㄟ(▔=▔)ㄏ

网友I(2017-04-19):
赞!很好的资料

网友J:
感谢资源共享!学习了。

网友K:
原理图在哪看吗、

网友L:
感谢共享资源

网友M:
谢谢分享,继续努力!!!

网友N:
十分感谢楼主分享这么详细的资料

网友O:
果断下载‘,每天都来打点鸡血

网友P:
很厉害,准备做一个试试

网友Q(2017-05-21):
不错。值得试试。

网友R:
不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电机应该怎么控制速度?

网友S:
可以用proteus仿真吗?

网友T(2017-06-23):
仿真图中 74hc573的作用是什么?程序中感觉并没有用到锁存器

网友U:
仿真打不开

网友V:
访制一个看看

网友W:
线路布得不是很合理

网友X(2017-07-24):
好可惜,黑币不够

网友Y:
一个新人路过

网友Z(2017-10-01):
必须学习一下,谢谢分享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非常值得学习,很好用

网友AC:
很适合初学者学习

网友AD:
风扇的话如果是12v的可以接上用吗

网友AE:
非常感谢不错的资料,多谢大神

网友AF:
仿真软件有吗

网友AG(2017-10-31):
真的很好,非常有用

网友AH:
线有点乱了,在合理布局下就更好了

网友AI:
正好需要需要这个,谢谢谢谢

网友AI:
好厉害,做的很不错,下下来模范一下,666

网友AI:
黑币不够下载不了,有什么办法挣的嘛,想下载这个学习,挺急的。

网友AJ:
非常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AK:
咋没见原理图啊

网友AL(2017-12-03):
好,感谢你的资料

网友AM:
这个资料很给力

网友AM:
这个有相对应的毕业设计吗

网友AN:
蛮好的,正好在用呢~

网友AO(2018-01-05):
这温控做的 我也是醉了 用软件延时做PWM 浪费黑币下载

网友AP(2018-05-02):
膜拜了,厉害!!!!1

网友AQ:
楼主写的很棒!赞!

网友AR:
仿真图好像不能在软件上运行啊

网友AS:
好贴,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AT:
赞一个,看来不错

网友AU:
好棒啊,我也想要

网友AV(2018-06-12):
请问一下,我在调试时候数码管上总是8888怎么办

网友AW(2018-10-16):
你好,我下载了怎么打不开

网友AX:
很不错,感谢共享资源!

网友AY:
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AY:
这个好,必须学习一下,谢谢版主无私奉献。

网友AZ(2018-11-24):
很给力哦

网友BA:
焊工完美点就更好了

网友BB:
风扇都有个PF频率输出口和VF调速口,只是外部不一定给你引出来

网友BC:
PCB图发一份呗

网友BC:
封装可以发我吗qq2394693753

网友BD:
很得劲,正需要

网友BD:
很棒,我们现在最需要这个

网友BE(2018-12-26):
楼主  我想问一下我把数码管 改成工阳的   然后程序段码也改了     但是显示的话就是全亮   怎么办

网友BF:
厉害厉害正好自己试试

网友BG:
很不错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BH(2019-06-05):
很有用 最近正好在学习单片机

网友BI:
需要pcb的原理图

网友BJ(2019-09-15):
楼主高手啊!感谢分享,

网友BK(2019-10-15):
参考参考

网友BL(2020-04-18):
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BM:
棒!感谢资源共享

网友BN(2020-05-27):
谢谢,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BO:
绝世好贴,以前就是不知道风扇的温控部分怎么实现,现在学会了

网友BP:
刚好要用到,试试看

网友BQ:
根据程序直接连的仿真,十分感谢

网友BR(2020-11-12):
请问没有数据接口,那么程序是怎样烧录进去的

网友BS:
非常不错的东西,学习学习

网友BT:
下载观摩备用!

网友BR(2021-01-05):
洞洞板的vcc和gnd怎么焊?

网友BU:
这个必须点个赞,帮助很大

网友BV:
很不错的代码

网友BW:
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BX(2022-04-24):
风扇往哪插

网友BY(2023-12-26):
做得不错,精致,支持一下。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