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 求助 定时器中断和流水灯的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2.h>//T1的方式2,时间间隔一秒 流水灯 每次三个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0=P1^0;
sbit D1=P1^1;
sbit D2=P1^2;
sbit D3=P1^3;
sbit D4=P1^4;
sbit D5=P1^5;
sbit D6=P1^6;
sbit D7=P1^7;
void display(uint);
uint num,n;
void main()
{
        TMOD=0x20;
        TH1=256-200;
        TL1=256-200;
        EA=1;
        ET1=1;
        TR1=1;
        while(1)
{
        display(n);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3
{
        num++;
        if(num==5000)
        {
                num=0;
                n++;
                if(n==4)
                {
                        n=1;
                }
        }

}
void display(uint n)
{
if(n==1)
        {
        D0=~D0;
        D1=~D1;
        D2=~D2;
        }
        if(n==2)
        {
        D3=~D3;
        D4=~D4;
        D5=~D5;
        }
        if(n==3)
        {

        D6=~D6;
        D7=~D7;
        D0=~D0;
        }

}

这段代码,我运行出来 第一次循环是正确的,每次三个闪烁,但是从第二次循环就开始乱闪了 每次也不是三个。。各位看看我错在哪里啊

网友A(2016-11-11):
你的程式架構:有bug ....說明如下..當(n==1) 會執行多次的  D0=~D0;D1=~D1;D2=~D2; 這些敘述
當 n== 2 , n==3 時亦同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式架構:有bug ....說明如下..當(n==1) 會執行多次的  D0=~D0;D1=~D1;D2=~D2; 這些敘述
當 n== 2 , n ...

也就是说在n=1和 n=2之间的时候时间会有重叠是吗?那要怎么修改呀?

网友A:
  if(n==1){
        D6=0;
        D7=0;
        D0=1;
        D1=1;
        D2=1;
        }
        if(n==2)
        {
        D0=0;
        D1=0;
        D2=0;
        D3=1;
        D4=1;
        D5=1;
        }
        if(n==3)
        {
         D3=0;
        D4=0;
        D5=0;
        D6=1;
        D7=1;
       // D0=1;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f(n==1){
        D6=0;
        D7=0;

谢谢 我思考了下 也用的这种方法 结果是正确的 但是感觉蠢蠢的 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思考了下 也用的这种方法 结果是正确的 但是感觉蠢蠢的 哈哈哈

“感觉蠢蠢的”。
若欲D6=0; D7=0;D0=1;D1=1;D2=1;
可P1=(P1&0x3f)|0x07;//P1&0x3f,表示D6=0; D7=0,其余各位不变。再或0x07,表示D0=1;D1=1;D2=1,其余各位不变。
以此类推。建议你还要加强理论学习,否则,盲目实践,事倍功半。介绍你2本书,
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定时器好好学,可以自己尝试定时时间,加强练习

网友C:
看了你的程序,实在不敢恭维。我编了一个,并带keil调试,你看看。

不学理论,盲目实践,不是事倍功半,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C:
不学理论,盲目实践,不是事倍功半,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再给你编一个不用中断的按你要求的程序,你试试:

要走捷径,看我给你介绍的2本书,真的不骗你。
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再次指出,你那个高电平亮灯控制是不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次指出,你那个高电平亮灯控制是不妥的。

非常感谢,学生受教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90060059初学者交流群

谢谢啦

网友A:
中斷編號有誤。延時時間太長會跳著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