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之间的通信,用中断方式,求助啊

楼主:
单片机之间的通信,用中断方式,求助啊

网友A(2016-11-11):
求助什么啊?

网友B:
stc12c5a60s2的技术文档里有例程

网友C:
问题都没说清楚 让人怎么解答

网友D:
单片机之间的通信,用串行中断方式。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7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看一下手册上例程

网友F:
加倍中断数据试试

网友G:
这个很简单,首先注册中断服务程序,如果是通过串口通讯,就注册串口中断,这样当串口接收到数据后,就会进入中断,然后在中断取出数据进行处理就行了

网友H:
最好还是把题目发出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