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89C52单片机原理图和LQFP44封装库

楼主(2016-11-11):
自己画44脚的51单片机的引脚需要定义电气类型吗?例如 输入还是输出 power 还是GND

网友A:
去STC官网下载AD的元件库就行,里面全的很。找一个44脚的封装,自己改一下就好。引脚定不定义都可,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STC官网下载AD的元件库就行,里面全的很。找一个44脚的封装,自己改一下就好。引脚定不定义都可,不影响 ...

噢  多谢解答 新人小菜鸟再问一下 大神知道USB供电及自动下载都需要什么电路吗

楼主:
我有51单片机开发板的原理图  纠结232跟USB

楼主:
引用 楼主:
噢  多谢解答 新人小菜鸟再问一下 大神知道USB供电及自动下载都需要什么电路吗

我有51单片机开发板的原理图  纠结232跟USB

网友A:
需要USB转串口电路,即l用340做的电平转换电路,不过你可以买一根现成的USB转串口线,4块钱左右,用起来很方便。至于232电路非常简单。网上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USB转串口电路,即l用340做的电平转换电路,不过你可以买一根现成的USB转串口线,4块钱左右,用起来很 ...

嗯我知道 但是我就是想画成像开发板那样 直接用USB下载线下载,不用USB转TTL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我知道 但是我就是想画成像开发板那样 直接用USB下载线下载,不用USB转TTL

之前用的都是USB转TTL 下载的 但现在我想像手机那样可以只用一根USB 线就可以供电和下载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都是USB转TTL 下载的 但现在我想像手机那样可以只用一根USB 线就可以供电和下载程序

买块340芯片就行了,8块钱左右。然后做块电路板,和232装一起就行了。串口下载需要4根线(VCC,GND,RXD,TXD.).USB正好4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块340芯片就行了,8块钱左右。然后做块电路板,和232装一起就行了。串口下载需要4根线(VCC,GND,RXD,TX ...

嗯嗯 谢谢回复 我刚开始画 所以有点纠结

楼主:
嗯嗯 我懂啦 谢谢

网友B:
www.stcmcu.com上,你要的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