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定时器问题,初值含参

楼主(2016-11-11):
void InitTimer0()
{
    TMOD = 0x01;
    TH0 = (65536-sum)/256;
    TL0 = (65536-sum)%256;
    EA = 1;
    ET0 = 0;
    TR0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65536-sum)/256;
    TL0 = (65536-sum)%256;
}

我想通过主函数中的计算得出sum值,然后通过sum值的改变,来实现定时器的定时时间的改变。请问大神们,为什么我这样子做并不能产生我需要的值呢?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int bool;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sfr WDT_CONTR=0xe1;    //看门狗寄存器
/***************************************************************
功能名称:变量定义
*****************************************************************/
uchar count=0;  //计数变量,脉冲标识
uchar lf,ud,zo; //lf左右变量,ud上下变量,zo缩放变量
uchar ex=20;//用于定位灯
uint cnt;//用于复位计数
float sa=7.5;//步进角
float sm=1;//细分倍数
float ms=26.46;//电机转速 r/s
float t=4;//翻转倍数
float sum1;//浮点型定时器初值
uchar sum;//定时器初值
/***************************************************************
功能名称:引脚定义
***************************************************************/

sbit cw_lf=P2^2;//左右电机方向
sbit clk_lf=P2^3 ;//左右电机脉冲
sbit cw_ud=P2^4;//上下电机方向
sbit clk_ud=P2^5 ;//上下电机脉冲
sbit cw_zo=P2^6;//缩放电机方向
sbit clk_zo=P2^7 ;//缩放电机脉冲

sbit _left=P0^0;     //左右电机左限位
sbit _right=P0^1;     //左右电机右限位
sbit _up=P0^2;   //上下电机上限位
sbit _down=P0^3;     //上下电机下限位
sbit _small=P0^4;   //缩放电机升限位
sbit _big=P0^5;   //缩放电机降限位
sbit _reset=P1^6;          //复位
sbit control=P1^7; //定位灯控制

sbit en_lf=P3^0;    //左右电机始能
sbit en_ud=P3^1;  //上下电机始能
sbit en_zo=P2^0;  //缩放电机始能
sbit LED=P2^1;     //定位灯
sbit BZ=P3^4;  //蜂鸣器报警
sbit scl=P3^6; //时钟线
sbit sda=P3^7;  //数据线

/***************************************************************
功能名称:初始化引脚函数
函数名称:init
输入:
输出:
作者:
备注:
***************************************************************/
void  init()
{
    en_ud=0;//上下模块使能
    en_zo=0;//缩放模块使能
    en_lf=0;         //左右模块使能
                LED=1;                //定位灯使能
                BZ=1;                        //蜂鸣器初值
}
/***************************************************************
功能名称:定时器100us
函数名称:InitTimer0
输入:
输出:clk_lf,clk_ud,clk_zo,cnt
作者:
备注:
***************************************************************/
void InitTimer0()
{
    TMOD = 0x01;
    TH0 = (65536-100)/256;
    TL0 = (65536-100)%256;
    EA = 1;//总中断打开
    ET0 = 0;//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 = 1;//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65536-sum)/256;
    TL0 = (65536-sum)%256;
                lf++;//左右
                ud++;//上下
                zo++;//缩放
                cnt++;//复位用自增长变量
                if(count==1||count==4)
                {
                //左右脉冲频率
                        if(lf==4)
                        {clk_lf=1;}
                        else if(lf>=8)
                        {
                                clk_lf=0;
                                lf=1;
                        }
                }
                if(count==2||count==4)//7/14
                {
                        //上下脉冲频率
                        if(ud==7)
                        {clk_ud=1;}
                        else if(ud>=14)
                        {
                                clk_ud=0;
                                ud=1;
                        }
                }
                if(count==3)
                {
                        //缩放脉冲频率
                        if(zo==7)
                        {clk_zo=1;}
                        else if(zo>=14)
                        {
                                clk_zo=0;
                                zo=1;
                        }
                }
}

/***************************************************************
功能名称:电机控制函数
函数名称:Control_Motor
输入:P1,限位信号
输出:电机运行与停止
作者:
备注:
***************************************************************/
void Control_Motor()
{
        if(P1==0x20&&_right==1)//左运动
                {
                        ET0=1;//定时器0中断开关打开
                        count=1;
                        en_lf=1;//左右电机使能
                        cw_lf=0;//左右电机方向
                }
        else if(P1==0x10&&_left==1)//右运动
                {
                        ET0=1;
                        count=1;
                        en_lf=1;
                        cw_lf=1;
                }
        else if(P1==0x04&&_up==1)//上运动
        {
                ET0=1;//定时器0中断开关打开
                en_ud=1;//上下电机使能
                cw_ud=0;//上下电机方向
                count=2;
        }
        else if(P1==0x08&&_down==1)//下运动
        {
                ET0=1;
                en_ud=1;
                cw_ud=1;
                count=2;
        }
        else if(P1==0x01&&_small==1)      //缩放升,缩小

        {
                ET0=1;//定时器0中断开关打开
                en_zo=1;//缩放使能
                cw_zo=0;//缩放方向
                count=3;
        }
        else if(P1==0x02&&_big==1)     //缩放降,放大

        {
                ET0=1;
                en_zo=1;
                cw_zo=1;
                count=3;
        }
        else if(P1==0x18&&_left==1&&_down==1)//左上
        {
                ET0=1;//定时器0中断开关打开
                count=4;
                en_lf=1;//左右电机使能
                cw_lf=1;//左右电机方向
                en_ud=1;//上下电机使能
                cw_ud=1;//上下电机方向
        }
        else if(P1==0x28&&_right==1&&_down==1) //右上
        {
                ET0=1;//定时器0中断开关打开
                count=4;
                en_lf=1;//左右电机使能
                cw_lf=0;//左右电机方向
                en_ud=1;//上下电机使能
                cw_ud=1;//上下电机方向
        }
        else if(P1==0x14&&_left==1&&_up==1) //左下
        {
                ET0=1;//定时器0中断开关打开
                count=4;
                en_lf=1;//左右电机使能
                cw_lf=1;//左右电机方向
                en_ud=1;//上下电机使能
                cw_ud=0;//上下电机方向
        }
        else if(P1==0x24&&_right==1&&_up==1)//右下
        {
                ET0=1;//定时器0中断开关打开
                count=4;
                en_lf=1;//左右电机使能
                cw_lf=0;//左右电机方向
                en_ud=1;//上下电机使能
                cw_ud=0;//上下电机方向
        }
        else
                {
                        en_lf=0;en_ud=0;en_zo=0;ET0=0;count=0;
                }
}
/***************************************************************
功能名称:电机模块控制
函数名称:
输入:flag
输出:蜂鸣器以及电机控制
作者:
备注:
***************************************************************/
main()
{
        init();              //调用函数
        sum1=12500/9*sa/sm/ms/t;
        sum=sum1;
        InitTimer0();        //调用定时中断函数
        P1=0xFF;
        while(1)
        {
                Control_Motor();
        }
}

网友A:
中断函数不能输入参数,也不能返回参数。

网友B:
加上EA=1;试一下

网友C:
在void InitTimer0()里去掉    TH0 = (65536-sum)/256;
                                       TL0 = (65536-sum)%256;这两句,在中断处理函数里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