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子钟 共阳数码管显示,带开启关闭键,调时调分调秒键

楼主(2016-11-11):
数字电子钟,很基础的,用得共阳数码管显示,四个按键,分别是开启关闭键,调时调分调秒键。和大家一起学习。
完整的代码下载:

/*******************************************************************
程 序 名:数字电子时钟模块化程序(缓冲数组)

编 写 者:龙皓明

指导老师:王韧

时   间 :2016.8.12

功   能 :显示时分秒,设有四个功能键:启动/停止,调时,调分,调秒

使用说明:将单片机的P2口用排线连于J31即73ls573位选(P20对I11),P0口
                      连于J32即数码管段选(P00对O11),P1口连接J16(P10--P7...S1--S7)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延时头文件
#include "display.h"                           //显示函数头文件
#include "set_find_code.h"  //设置缓冲数组文件
#include "key.h"                                //键扫描函数文件
uchar find_code[8];
bit sign=0;
uchar i,hour,minute,second,keyzhi,c=0;

/*****************主函数****************/
void main()
{                hour=8;                                                                //设置小时初始值
                minute=30;                                                        //设置分钟初始值
                second=0;                                                        //设置秒钟初始值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50ms高8位求模
    TL0=(65536-50000)%256;  //定时50ms低8位求模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set_find_code(12,12,12,12,12,12,12,10);//显示系统提示符“P.”
                while(1)
                {
                        display(find_code);
                        keyzhi=key_scan();                                        //键扫函数,提取返回值(即键值)
                        if(keyzhi==0x01)
                        {
                                sign=~sign;                                                        //取反,判定开启/暂停
                                if(sign==1)                                                  //判定开启电子钟
                                {
                                        TR0=1;                                                  //开启定时器0,电子钟运行
                                        display(find_code); //电子钟显示
                                }
                if(sign==0)             //判定暂停电子钟,进入调节模式
                                {
                    TR0=0;                                                        //关闭定时器0,电子钟停止运行
                                        keyzhi=key_scan();
                                        while(keyzhi!=0x01) //如果开启/暂停键没有按下
                                        {
                                                keyzhi=key_scan();//读取键值
                                                switch(keyzhi)                //进入调时/分/秒模式
                                                {
                                                        case 0x02: hour++;if(hour==24)                 //调时键按下并释放后时钟+1
                                                                {
                                                                        hour=0;                        //调到24时时清零
                                                                }
                                                                set_find_code(hour/10,hour%10,11,minute/10,minute%10,11,second/10,second%10);
                                                                break;
                                                        case 0x04: minute++;if(minute==60)//调分键按下并释放后分钟+1
                                                                {
                                                                        minute=0;                //调到60分时清零
                                                                }
                                                                set_find_code(hour/10,hour%10,11,minute/10,minute%10,11,second/10,second%10);
                                                                break;
                                                        case 0x08: second++;if(second==60)//调秒键按下并释放后秒钟+1
                                                                {
                                                                        second=0;                //秒调到60时清零
                                                                }
                                                                set_find_code(hour/10,hour%10,11,minute/10,minute%10,11,second/10,second%10);
                                                                break;
                                                                default : display(find_code);break;                //稳定显示所有数据
                                                }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入口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                             //中断次数
         if(c==20)
         {
                                c=0;
                                second++;
                                if(second==60)                          //计时一分钟后清零
                                {
                                                second=0;
                                                minute++;                                        //秒钟每计时一分钟,分钟自+1
                                                if(minute==60)          //计时一小时后清零
                                                {
                                                                minute=0;
                                                                hour++;        //分钟每计时一小时,时钟自+1
                                                                if(hour==24)         //24小时倒计时到
                                                                {
                                                                                        hour=0;         //清零
                                                                }
                                                }
                                }
                }
                set_find_code(hour/10,hour%10,11,minute/10,minute%10,11,second/10,second%10);
}                //送显示数据

网友A(2017-02-10):
没有钱下载不下来

楼主(2017-08-08):
引用 网友A:
没有钱下载不下来

你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