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串口连接问题

楼主(2016-11-11):
请问为什么把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通过USB连接到电脑上之后在设备管理器上没有端口显示,这样就没法下载程序 求解啊!
要是下载驱动的话要下载哪一个

网友A:
单片机接电脑,本质上都是通过串口连接的,现在电脑大多都没有串口了,就得用“USB转串口”芯片,如果是官方版本的下载线,则里面就会有这个芯片。仅仅将双方光用线连接起来是不行的。即使用合适的下载线连接起来,也不行,还得让电脑能够识别出来,这又需要安装驱动程序。购买下载线的时候,商家会提供这个驱动。电脑上安装单片机烧写程序时,一般也都会附带安装驱动程序。然后,设备管理器里面才能看到。

楼主(2017-03-07):
LH430 驱动就可以的,但是要是电脑是win8 系统估计就不好安装了

网友B:
电脑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