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时钟问题,数码管不现实,

楼主:
希望哪位大神看看我的原理图是否错了,数码管通电后不现实。

网友A(2016-11-12):
除1302的晶振频率不对(应32768Hz)外,电原理图本身无错.
但晶振频率不对不会影响数码管显示,估计是程序问题。数码管显示电路连接正确,共阳数码管,PNP管低电平驱动。
给你2个案例参考: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网友A: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A: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B:
1302的晶振频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