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度测量 热敏电阻

楼主(2016-11-12):
51单片机温度测量:

用查表法测热敏电阻的电压
源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sbit SEL0=P2^0;                        //定义引脚
sbit SEL1=P2^1;
sbit SEL2=P2^2;
sbit SEL3=P2^3;
sbit beep=P3^4;                //蜂鸣器引脚
sbit s1=P4^1;                //步进电机IO口
sbit s2=P4^2;
sbit s3=P4^3;
sbit s4=P4^4;
sbit key=P3^2;  //开关按键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uint value=0x00;     //LED显示
uint count=0;

uint i=1;           //步进电机

bit flag=0;        //开关

uint time=0;                                //延时

uint t=0;                                                //执行温度的次数
ulint sumt=0;                                //温度AD值的总和

uint date_temp;
int temp=0;                                        //温度值
uint abs_temp;                        //温度绝对值

//设置用于显示温度的三个变量
uint temp_bai=0;                //百位
uint temp_shi=0;                //十位
uint temp_ge =0;                //个位

//数码管上显示0-F
char seg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温度值对应表
int code tempdata[]={239,197,175,160,150,142,135,129,124,120,116,113,109,107,104,101,
                                                                                  99, 97, 95, 93, 91, 90, 88, 86, 85, 84, 82, 81, 80, 78,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69, 68, 67, 67, 66, 65, 64, 63, 63, 62,
                                                                                  61, 61, 60, 59, 58, 58, 57, 57, 56, 55, 55, 54, 54, 53, 52, 52,
                                                                                  51, 51, 50, 50, 49, 49, 48, 48, 47, 47, 46, 46, 45, 45, 44, 44,
                                                                                  43, 43, 42, 42, 41, 41, 41, 40, 40, 39, 39, 38, 38, 38, 37, 37,
                                                                                  36, 36, 36, 35, 35, 34, 34, 34, 33, 33, 32, 32, 32, 31, 31, 31,
                                                                                  30, 30, 29, 29, 29, 28, 28, 28, 27, 27, 27, 26, 26, 26, 25, 25,
                                                                                  24, 24, 24, 23, 23, 23, 22, 22, 22, 21, 21, 21, 20, 20, 20, 19,
                                                                                  19, 19, 18, 18, 18, 17, 17, 16, 16, 16, 15, 15, 15, 14, 14, 14,
                                                                                  13, 13, 13, 12, 12, 12, 11, 11, 11, 10, 10, 9, 9, 9, 8, 8, 8, 7,
                                                                                  7, 7, 6, 6,5, 5, 54,4, 3, 3,3, 2, 2, 1, 1, 1, 0, 0, -1,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3, -13, -14, -14, -15, -16, -16, -17,
                                                                                  -18, -19,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2, -33, -35, -36, -38, -40, -43, -46, -50, -55, -63, 361};
void Delay(int n);     //延时函数
void weixuan(char i);  //数码管位的选择
void SEG_Display();    //显示温度
void InitADC_temp();   //初始化温度ADC
void date_processtemp();

void Delay(int n)                        //延时函数
{
        while(n--);
}

void weixuan(char i)        //数码管位的选择
{
        SEL2=i/4;
        SEL1=i%4/2;
        SEL0=i%2;
}

void SEG_Display()   //显示温度
{
  //用于设置温度的位数
        SEL3=0;       //数码管点亮
        if(temp<0)
        {
                P0=0;
                weixuan(5);                                //若温度为负,则首位显示‘-‘
                P0=0x40;
                Delay(500);
        }
        else
        {
                P0=0;
                weixuan(5);
                P0=segtable[temp_bai];
                Delay(500);
        }

        P0=0;
        weixuan(6);
        P0=segtable[temp_shi];
        Delay(500);

        P0=0;
        weixuan(7);
        P0=segtable[temp_ge];
        Delay(500);

        if(key==0)
        {
                Delay(15000);   //延时10ms,按键消抖
                if(key==0)
                {
                        while(key==0);
                        flag=~flag;
                }
        }

        if(temp>30&&flag==0)
        {
                beep=~beep;

                switch(i++)                                                                                                //控制步进电机不同IO口脉冲电平
          {
            case 1: s1=1;s2=0;s3=0;s4=0;break;
            case 2: s1=0;s2=1;s3=0;s4=0;break;
            case 3: s1=0;s2=0;s3=1;s4=0;break;
            case 4: s1=0;s2=0;s3=0;s4=1;break;
          }
          if(i==5)
            i=1;

                count++;
                SEL3=1;          //LED灯点亮
                P0=value;                                        //LED发光
                Delay(500);
                if(count==30)
                {
                        value=~value;
                        count=0;
                }
        }
}

void T_L()
{
        P0M1=0x00;                                                //设置P0为推挽模式,点亮数码管
        P0M0=0xff;
        P2M1=0x00;
        P2M0=0x08;                                                //将P2^3设置为推挽模式,其余为准双向口模式
        P3M1=0x00;
        P3M0=0x10;                                          //设置P3^4为推挽模式
        SEL3=0;                                                                //熄灭LED灯

        IE=0xa8;                                                        //EA=1打开总中断,EADC=1允许A/D转化中断,ET1=1允许T1中断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1,16位不可重装载模式,TH1、TL1全用
        TH1=(65535-40000)/256;//高8位赋初值,定时40000周期
        TL1=(65535-40000)%256;//低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1
        beep=0;

        while(1)
        {
                SEG_Display();
        }
}

void InitADC_temp()                        //初始化温度ADC
{
        P1ASF=0xff;                                                //将P1口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ADC_RES=0;                                                //寄存器ADC_RES和ADC_RESL保存A/D转化结果
        ADC_RESL=0;                                                //初始赋值0
        ADC_CONTR=0x8b;                                //ADC_POWER=1打开A/D转换器电源;ADC_START=1启动模拟转换器ADC;CHS=011选择P1^3作为A/D输入使用
        CLK_DIV=0x20;                                        //ADRJ=1:ADC_RES[1:0]存放高2位ADC结果,ADC_RESL[7:0]存放低8位ADC结果
}

//分别取出温度的百位、十位、个位
void date_processtemp()
{
        if(temp<0)
                abs_temp=-temp;
        else
                abs_temp=temp;
        temp_bai=abs_temp%1000/100;
        temp_shi=abs_temp%100/10;
        temp_ge =abs_temp%10;
}

void Timer1_Routine() interrupt 3        //3为定时器1中断编号
{
        IE=0x00;                                                        //关闭总中断
        TR1=0;                                                                //定时器1停止
        TH1=(65535-40000)/256;//重新赋值
        TL1=(65535-40000)%256;

        InitADC_temp();                        //初始化温度

        IE=0xa8;                                                        //打开总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

//AD中断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time++;
        IE=0x00;                                                        //关闭中断

        if(time>2000)      //取多次值求平均值减小误差
        {
                date_temp=(sumt+t/2)/t;                        //四舍五入
                temp=tempdata[date_temp-1]; //查找对应的AD的温度值
                sumt=0;
                t=0;
                time=0;
                date_processtemp();
        }

        //对应温度的数据处理
        t++;
        date_temp=(ADC_RES*256+ADC_RESL)/4;//由10位AD值转换为8位AD值
        sumt+=date_temp;                                                //求t次AD值的和

        ADC_CONTR&=~0X10;                                           //转换完成后,ADC_FLAG清零
        ADC_CONTR|=0X08;                                                  //转换完成后,ADC_START赋1
        IE=0xa8;                                                                                  //打开中断
}

void main()
{
        T_L();
}

网友A:
努力学习当中!

网友B(2017-11-29):
有电路么

网友C(2018-11-27):
努力学习当中。。

网友D:
刚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