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无线小车

楼主(2016-11-12):
#include <MsTimer2.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Servo.h>
Servo myservo;// 定义舵机对
int pos = 90;//定义舵机转动位置
SoftwareSerial mySerial(8, 9);    // RX, TX
const int TrigPin = 2;
const int EchoPin = 3;
const int L298nIn1 = 7;
const int L298nIn2 = 6;
const int L298nIn3 = 5;
const int L298nIn4 = 4;
float distance,a,b,a1=360.0,b1=360.0;
unsigned char flag=0;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通信及连接SR04的引脚
        mySerial.begin(9600);
        myservo.attach(10);  // 设置舵机控制针脚
        myservo.write(pos);
        pinMode(TrigPin, OUTPUT);// 要检测引脚上输入的脉冲宽度,需要先设置为输入状态
        pinMode(EchoPin, INPUT);
        pinMode(L298nIn1, OUTPUT);
        pinMode(L298nIn2, OUTPUT);
        pinMode(L298nIn3, OUTPUT);
        pinMode(L298nIn4, OUTPUT);
        pinMode(13, OUTPUT);
        digitalWrite(13, HIGH);
        goStop();
//      mySerial.println("Ultrasonic sensor:");
//      MsTimer2::set(500, flash);        // 中断设置函数,每 500ms 进入一次中断
//      MsTimer2::start();                //开始计时
}
void flash() //中断处理函数,改变灯的状态
{
  if(flag==1) {
   mySerial.print(distance);
   mySerial.print("cm");
   mySerial.println("");}
}
void goForward() {//小车前进
  digitalWrite(L298nIn1, LOW);
  analogWrite(L298nIn2,  250);//右轮正转
  analogWrite(L298nIn3,  0);
  digitalWrite(L298nIn4, HIGH);//左轮直走
}
void goBack() {//小车后退
  digitalWrite(L298nIn1, HIGH);
  analogWrite(L298nIn2,  0);
  analogWrite(L298nIn3,  255);
  digitalWrite(L298nIn4, LOW);
}
void goStop() {//小车停止
  digitalWrite(L298nIn1, LOW);
  digitalWrite(L298nIn2, LOW);
  digitalWrite(L298nIn3, LOW);
  digitalWrite(L298nIn4, LOW);
}
void turnRight() {//小车右转
  digitalWrite(L298nIn1, HIGH);
  digitalWrite(L298nIn2, LOW);
  digitalWrite(L298nIn3, LOW);
  digitalWrite(L298nIn4, HIGH);
}
void turnLeft() {//小车左转
  digitalWrite(L298nIn1, LOW);
  digitalWrite(L298nIn2, HIGH);
  digitalWrite(L298nIn3, HIGH);
  digitalWrite(L298nIn4, LOW);
}
void PWM_Right() {//小车右转
  digitalWrite(L298nIn1, LOW);
  analogWrite(L298nIn2,  170);
  digitalWrite(L298nIn3, LOW);
  digitalWrite(L298nIn4, HIGH);
}
void PWM_Left() {//小车左转
  digitalWrite(L298nIn1, LOW);
  digitalWrite(L298nIn2, HIGH);
  analogWrite(L298nIn3,  75);
  digitalWrite(L298nIn4, HIGH);
}
void PWM_back_L(){
  digitalWrite(L298nIn1, HIGH);
  digitalWrite(L298nIn2, LOW);
  analogWrite(L298nIn3, 200);
  digitalWrite(L298nIn4, LOW);
}
void PWM_back_R(){
  digitalWrite(L298nIn1, HIGH);
  analogWrite(L298nIn2, 60);
  digitalWrite(L298nIn3, HIGH);
  digitalWrite(L298nIn4, LOW);
}
void flag_1(){
  if(flag==1)
    flag=0;
  else
    flag=1;
}

void readTtl() {
  while (mySerial.available())
  {
    char s=mySerial.read();
    delay(2);
    if (s == 'W')  goForward();//如果按GO键,小车前进,直到按STOP键停止
    else if (s == 'A' ) PWM_Left();
    else if (s == 'Q' ) {goStop();flag=0;}
    else if (s == 'D' ) PWM_Right();
    else if (s == 'S' ) goBack();
    else if (s == 'L' ) turnLeft();
    else if (s == 'R' ) turnRight();
    else if (s == 'Z' ) PWM_back_L();
    else if (s == 'Y' ) PWM_back_R();
    else if (s == 'F' ) flag_1();
  }
}
void Ultr(){
  distance=0.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 产生一个10us的高脉冲去触发TrigPin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istance = pulseIn(EchoPin, HIGH) / 58.00; // 检测脉冲宽度,并计算出距离
  delay(2);
}
void Duoji(){
  for(pos = 90; pos <= 180; pos += 1){
    myservo.write(pos);
    delay(5);
    readTtl();
  }
  for(pos = 180; pos >= 90; pos-= 1){
    myservo.write(pos);
    delay(5);
    readTtl();
    Ultr();
    if(pos>120){
      if(distance<a1)a1=distance;}
    a=a1;
  }
  for(pos = 90; pos >= 0; pos -= 1){
    myservo.write(pos);
    delay(5);
    readTtl();
  }
  for(pos = 0; pos <= 90; pos += 1){
    myservo.write(pos);
    delay(5);
    readTtl();
    Ultr();
   if(pos<60){
      if(distance<b1)b1=distance;}
   b=b1;
  }
}
void loop()
{
  readTtl();
  if(flag==1)
  {
    goForward();
    Ultr();
    if(distance<=20.0)
    {
       goStop();
       Duoji();
       if(a>15.0 || b>15.0){
         if(a>b){turnLeft(); delay(300);}
         else if(a<b){turnRight();delay(300);}
         else if(a>20.0&&b>20.0){turnRight();delay(300);}
       }
     else
       {goBack();delay(300);turnLeft();delay(580);}
     goForward();
     a1=50.0;
     b1=5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