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16个流水灯的程序

楼主(2016-11-12):
如题,不用太多花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led流水灯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55383-1.html

有没有不用那个驱动的?还有锁存器,看不懂啊。。

网友B:
见附件.直接修改相应的IO就行

网友C:
实例42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74HC164简介    …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4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实例44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74HC595简介    …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4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不用那个驱动的?还有锁存器,看不懂啊。。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ms(int del)
{ int j,i;
         for(j=0;j<del;j++)
         for(i=0;i<120;i++);

}

main()
{
        unsigned  int dat;
        char i;
  bit dir;
while(1)
{
        for(i=0;i<16;i++)
                {
                                if(dir)
                                {
                                        dat = 0x0001 <<i;
                                }

                                else
                                {
                                 dat = 0x8000 >>i;
                                }

                                P1= ~(dat) ;
                                P2 = ~(dat >>8);
                                delayms(100);

                }
                dir = ~dir;
        }

}

网友E(2017-06-06):
引用 网友A:
16led流水灯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55383-1.html

大神有没有用定时器方式控制16路循环流水灯的程序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