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8乘8点阵程序

楼主(2016-11-13):
求一个8乘8点阵程序,要求显示汉字‘刘连伟’

网友A:
//*  低電位掃描  低電位驅動
//*/
#include <reg52.h>
#define Rol P0
#define Col P1
char disp_buf[8];
code char ptm[]={0x00,0x3C,0x42,0x81,0x81,0x42,0x3C,0x00, // 0
0x00,0x80,0x82,0xFF,0xFF,0x80,0x80,0x00, //1
0x00,0xE6,0xA3,0x91,0x89,0x87,0x83,0x00,}; //2

// 延時
void delayms()
{int i;

for(i=0;i<120;i++);

}

// LED 驅動模組
void Drv_led(char i)
{
Rol =0xff;        //關閉led (消除殘影)
Col = ~(0x01 <<i); // 低位掃描
Rol = ~(disp_buf[i]);//低位點亮
}

main()
{
char i,j,m;

for(j=0;j<3;j++) //顯示3個圖形

{         for(i=0;i<8;i++)        //載入圖形
         disp_buf[i]= ptm[j*8 +i];

   for(m=0;m<100;m++)  //一個圖形顯示時間長短
         {
         for(i=0;i<8;i++)  //顯示一個完整圖形
                 {
                  Drv_led(i); //驅動led
                  delayms();//延時增加led 顯示亮度
                 }
         }
}

}

//要顯示其他字型 要自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