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2.h>
sbit led1 = P1^0;
sbit led2 = P1^1;
sbit led3 = P1^2;
sbit led4 = P1^3;
sbit led5 = P1^4;
sbit led6 = P1^5;
sbit led7 = P1^6;
sbit led8 = P1^7;
code unsigned char zf[]={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极数字代码0-9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延时函数(毫秒)
{
unsigned int x,y;
for(x=num;x>0;x--)
   for(y=110;y>0;y--)
   {
   ;
  }
}
void main(void)
{
void ls();
void jg();
void xh();
void smg();
  smg();
}
void smg()
{
int a;
int b;
int c;
int d;
c=0x100;//位数右边数第9位开100000000
b=50;//显示后延时
a=5;//设置显示位置延时
d=0;//数字代码
while(1)
{
c=c>>1;
led6 = 1;
P0 =c;
led6 = 0;
delay(a);
led5=1;
P0=zf[d];
led5=0;
delay(b);
d=d+1;

if(c<=0x1)
{
  c=0x100;
}
if(d>9)
{
d=0;
}
}
}

网友A(2016-11-13):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发这个帖子的是什么事?

网友C:
除二极管接得不明外,其余电路没问题。程序太罗素。

网友D:
二极管接的有点问题

网友C:
你的笔名是“经常修电脑”,应该硬件电路没问题。

网友E:
LCD可以试一下

网友F:
是什么问题啊,说清楚

网友G(2017-10-31):
显示乱码,,找到原因了,模拟的就这样
实际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