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字库系列单片机程序(控制器ST7920A)

楼主(2016-11-13):
//LCD12864字库系列(控制器ST7920A),单片机:89S52,晶振:12M,
//并行连接方式,P2.0-RS,P2.1-RW,P2.2-E
//设计:TIMEN HUANG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S=P3^2;//串口时为CS
sbit RW=P3^1; //串口为SID
sbit E=P3^0;  //串口为时钟SCLK
sbit stop=P2^2;
sbit PSB=P3^4;
sbit REST=P3^3;

//以下是用<at89x51.h>头文件的定义
/*
#define RS  P2_0
#define RW  P2_1 //定义引脚
#define E   P2_2
#define PSB P2_3
#define REST P2_4
#define Data  P1
#include<at89x51.h>
*/
#define BF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字符串例子
//"F1--English",也可以往里面写入汉字码,一个汉字由两个码组成
const Uchar F1English[]={0x46,0x31,0x2d,0x2d,0x45,0x6e,0x67,0x6c,0x69,0x73,0x68,0x00};
const Uchar lengthF1=6;  //字符串长度
//汉字,直接可以写入字形
unsigned char code uctech[] = {"有限公司"};
const Uchar lengthCF3=8;

Uchar code TAB1[]={
/*--  调入了一幅图像:D:\公司的文件\程序图片\未命名11.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5,0xAE,0x90,0x00,0x00,0x00,0x00,0x00,
      0x95,0x55,0x48,0x80,0x00,0x00,0x00,0x00,
      0x2B,0x5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这个是在串口时指令和数据之间的延时
/*
void delay10US(Uchar x)
{
   Uchar k;
for(k=0;k<x;k++);
}
*/
const Uchar delay=250;  //延时时间常数
static void Wait1ms(void)//延迟1 ms
{
  Uchar cnt=0;
  while (cnt<delay) cnt++;
}
//延迟n ms
void WaitNms(int n)
{
    Uchar i;
    for(i=1;i<=n;i++)
           Wait1ms();
}

void stopint(void)//中断程序
{
if(stop==0)
while(1);
}

//**************************************************************************//
//以下是并口时才开的
//读忙标志,
void RDBF(void)
{
        Uchar temp;
        RS=0;        // RS=0
        RW=1;        // RW=1
        while(1)
        {
            P1=0xFF;      //数据线为输入
            E=1;
        temp=P1;
        E=0;        // E=0
        if ((temp&0x80)==0) break;
    }
}
//写数据到指令寄存器

void WRCommand(Uchar comm)
{
        RDBF();
        RW=0;
        P1=comm;
        E=1;
        E=0;
}
//写数据到数据寄存器
void WRData(Uchar TEMP)
{
        RDBF();
        RS=1;
        RW=0;
        P1=TEMP;
        E=1;
        E=0;
        stopint();
}

/////////////////////////////////////////////////////////////////////////////////
//以下是串口时开的读写时序
/*void SendByteLCD(Uchar WLCDData)
{
Uchar i;
for(i=0;i<8;i++)
{
if((WLCDData<<i)&0x80)RW=1;
else RW=0;
E=0;
E=1 ;
}
}
SPIWR(Uchar Wdata,Uchar WRS)
{
   SendByteLCD(0xf8+(WRS<<1));
   SendByteLCD(Wdata&0xf0);
   SendByteLCD((Wdata<<4)&0xf0);
}
void WRCommand(Uchar CMD)
{
  RS=0;
  RS=1;
  SPIWR(CMD,0);
  delay10US(90);//89S52来模拟串行通信,所以,加上89S52的延时,
}
void WRData(Uchar Data)
{
  RS=0;
  RS=1;
  SPIWR(Data,1);

}
*/
/*******************************************************************/
//初始化LCD-8位接口
void LCDInit(void)
{  //        PSB=0; //串口
    PSB=1;//并口时选这个,上一行取消
    REST=1;
    REST=0;
    REST=1;
          WRCommand(0x30);        //基本指令集,8位并行

        WRCommand(0x06);        //启始点设定:光标右移

        WRCommand(0x01);        //清除显示DDRAM

        WRCommand(0x0C);        //显示状态开关:整体显示开,光标显示关,光标显示反白关

        WRCommand(0x02);        //地址归零
}
//显示数组字符串(显示半宽字型16*8点阵)
void ShowQQChar(Uchar addr,Uchar *english,Uchar count)
{
        Uchar i;
        WRCommand(addr);        //设定DDRAM地址
        for(i=0;i<count;)
        {
            WRData(english[i*2]);
        WRData(english[i*2+1]);
                i++;
    }
}
//显示连续字串(半宽字符)
void ShowNUMChar(Uchar addr,Uchar i,Uchar count)
{
     Uchar j;
        for(j=0;j<count;)
        {
            WRCommand(addr);        //设定DDRAM地址
                WRData(i+j);
                j++;
                WRData(i+j);
                addr++;
                j++;
        }
}
//自定义字符写入CGRAM
void WRCGRAM(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addr)
{
      Uchar i;
      for(i=0;i<16;)
  {
      WRCommand(addr+i);          //设定CGRAM地址
      WRData(data1);
          WRData(data1);
      i++;
          WRCommand(addr+i);          //设定CGRAM地址
          WRData(data2);
          WRData(data2);
      i++;
  }
}
//显示自定义的字符,并把这个字符填满全屏16*16
void ShowCGChar(Uchar addr,Uchar i)
{
     Uchar j;
        for(j=0;j<0x20;)
        {
            WRCommand(addr+j);        //设定DDRAM地址
                WRData(0x00);
            WRData(i);
                j++;
        }
}
void CLEARGDRAM(void)
{
       Uchar j;
       Uchar i;
           WRCommand(0x34);
           WRCommand(0x36);
       for(j=0;j<32;j++)
  {
       WRCommand(0x80+j);
           WRCommand(0x80);//X坐标
       for(i=0;i<32;i++)//
      {
       WRData(0x00);
      }
   }

}
//写入GDRAM 绘图,Y是Y绘图坐标,2个字节一行,CLONG是图形长度,以字节
//为单位;HIGHT是图形高度,TAB是图形数据表.12864M的图形显示是相当于256*32点阵.
//由两屏128*32上下两屏组成,同一行的下屏的头地址紧接上屏的未地址。
//绘图在串口输入时,会比在并口下的输入要慢一些
void WRGDRAM(Uchar Y1,Uchar clong,Uchar hight,Uchar *TAB1)
{
       Uint k;
       Uchar j;
       Uchar i;
           WRCommand(0x34);
           WRCommand(0x36);
           for(j=0;j<hight;j++)//32
  {   //先上半屏
       WRCommand(Y1+j);  //Y总坐标,即第几行
           WRCommand(0x80);//X坐标,即横数第几个字节开始写起
       for(i=0;i<clong;i++)//
      {
       WRData(TAB1[clong*j+i]);
      }
             //后下半屏

       for(k=0;k<clong;k++)//
      {
       WRData(TAB1[clong*(j+hight)+k]);
      }

  }
}

void menu(void)
{
        LCDInit();
    ShowNUMChar(0x80,0x01,0x0f);//显示半宽特殊符号
        ShowNUMChar(0x90,0x30,0x0f);//显示半宽0~?数字标点
        ShowNUMChar(0x88,0x41,0x0f);//显示半宽A~P大写
        ShowNUMChar(0x98,0x61,0x0f);//显示半宽a~p小写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stopint();
        WRCommand(0x01);        //清除显示DDRAM

        WRCGRAM(0xff,0x00,0x40);//写入横
        WRCGRAM(0x00,0xff,0x50);//写入横2
        WRCGRAM(0xaa,0xaa,0x60);//写入竖
        WRCGRAM(0x55,0x55,0x70);//写入竖2
    ShowCGChar(0x80,0x00);//显示横并填满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stopint();
        WRCommand(0x01);        //清除显示DDRAM

    ShowCGChar(0x80,02);//显示横2并填满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stopint();
        WRCommand(0x01);        //清除显示DDRAM

        ShowCGChar(0x80,04);//显示竖并填满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stopint();
        WRCommand(0x01);        //清除显示DDRAM

        ShowCGChar(0x80,06);//显示竖2并填满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stopint();
        WRCommand(0x01);        //清除显示DDRAM

        WRCGRAM(0x00,0x00,0x40);//清CGRAM1
        WRCGRAM(0x00,0x00,0x50);//清CGRAM2
        WRCGRAM(0xaa,0x55,0x40);//写入点
        WRCGRAM(0x55,0xaa,0x50);//写入点2
        ShowCGChar(0x80,00);//显示点并填满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stopint();
        WRCommand(0x01);        //清除显示DDRAM

        ShowCGChar(0x80,02);//显示点2并填满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stopint();
        WRCommand(0x01);        //清除显示DDRAM

    ShowQQChar(0x80,uctech,lengthCF3);//显示'有限公司',以下共四行
    ShowQQChar(0x90,uctech,lengthCF3);
    ShowQQChar(0x88,uctech,lengthCF3);
    ShowQQChar(0x98,uctech,lengthCF3);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stopint();
        WRCommand(0x01);        //清除显示DDRAM
}

void menu2(void)
{   CLEARGDRAM();
    WRGDRAM(0x80,16,32,TAB1);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WaitNms(250);                //等待时间
          stopint();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menu();//初始化及半宽字符和点横竖汉字扫描
    menu2();//绘图显示
for(;;)
{;}

}

网友A(2022-05-12):
最近我也购买了一块这个LCD,怎么弄都出不来显示。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液晶本身的问题。问了一下出售的商家,说是要加一个电位器调节。怎么产品出厂都不经过测试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购买了一块这个LCD,怎么弄都出不来显示。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液晶本身的问题。问了一下出售的商 ...

我也经历过,但我调背后的罗丝调出来了,要不然就扔了。罗丝旋转中能显示出字的角度很小,要慢慢拧。还有就是我板上用的那一块是正常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