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2016-11-13):
两块单片机的通信,怎样用RS232连接两块单片机和程序如何写?

网友A:
实例80  带RS 232接口的双机通信
RS232简介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注意到你最近在本网站提了许多初级问题,为什么不找几本好的单片机书学学???前提是这些单片机书要易于理解,便于自学,不是所有的单片机书能达到这个要求。

真诚地给你介绍2本能达到上述要求的书,张志良编著的: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A: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A: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7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B:
好厉害哦样子

网友C:
首先搞清楚TTL电平和rs232电平  这是硬件连接  软件就是uart通信  具体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给的资料全都没有可见程序,只有执行程序,只能让知道接线方式和运行结果。并没有给例程让我知道该怎样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的资料全都没有可见程序,只有执行程序,只能让知道接线方式和运行结果。并没有给例程让我知道该怎样写 ...

程序在书中,自己去看。网上的程序多如牛毛,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在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在于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在于可以仿真演示,直观效果;在于不忽悠、不骗人。

网友A:
你可先仿真演示一下,看看我是否在骗你?????

网友A: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把网上免费下载的程序提问?因为网上免费下载的程序大多不靠谱,不是有错,就是不明不白,难于理解,或者拖沓冗长。

网友A:
真诚给你介绍好的学习方法和好的学习书,不听,非要走事倍功半之路。我今年已经72.5周岁,不会骗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先仿真演示一下,看看我是否在骗你?????

演示结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把网上免费下载的程序提问?因为网上免费下载的程序大多不靠谱,不是有错,就是不明不白 ...

有书,不懂的地方就去看书,精确定位问题所在。才能弄的更明白。至于网上的资料和程序看看借鉴,优化自己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诚给你介绍好的学习方法和好的学习书,不听,非要走事倍功半之路。我今年已经72.5周岁,不会骗你。

多谢一直以来你真诚的帮助,很是感激,因为对于51单片机有太多不懂得地方,不懂就看书,实在是难弄明白才发帖提问,毕竟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闭门造车很难提高,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意见,有时被点播之后焕然大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演示结果没问题

演示结果没问题,说明什么?说明电路与程序没问题,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上免费下载的程序你能保证没问题吗?对这些可能有问题的电路与程序,一个个研究辨析,有那么多时间吗?不值得!
只有确定没问题的电路与程序,去认真研究辨析,才是值得的。你可以先运行正确程序,然后一项项修改其中的参数,看有什么变化和不同,举一反三,从而认识这些参数变化的作用和后果,加深对案例的认识,这样的过程多了,就能进入熟能生巧阶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书,不懂的地方就去看书,精确定位问题所在。才能弄的更明白。至于网上的资料和程序看看借鉴,优化自己 ...

网上的资料和程序,大多没头没脑,许多有错,还有许多虽无错,但不合理,性价比低。没头没脑的程序看起来很吃力,对初学者更是一头雾水,别浪费时间。

网友D:
不错啊,网上的资料和程序,大多没头没脑,许多有错,还有许多虽无错,但不合理,性价比低。没头没脑的程序看起来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演示结果没问题,说明什么?说明电路与程序没问题,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上免费下载的程序你能保证没问 ...

嗯,就是用这种思路写程序的。

网友E:
不需要232电平,IO交叉直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232电平,IO交叉直连即可

两块单片机RXD与TXD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搞清楚TTL电平和rs232电平  这是硬件连接  软件就是uart通信  具体看手册

一、TTL电平:
TTL电平信号被利用的最多是因为通常数据表示采用二进制规定,+5V等价于逻辑“1”,0V等价于逻辑“0”,
二、RS232标准
逻辑1的电平为-3~-15V,逻辑0的电平为+3~+15V,注意电平的定义反相了一次
TTL电平是正逻辑,RS232电平个是负逻辑。
至于UART通讯虽然不是太理解,但是知道怎样写发送和接收程序。

网友F:
网上资料多,搜索RS232就可以了

网友G(2017-04-05):
引用 网友A:
实例80  带RS 232接口的双机通信
⒈ RS232简介    …
⒉ 电路设计    …

有代码吗亲?

网友A: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H:
应该可以用串口进行通信啊,我也需要做一个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