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串口通信?

楼主(2016-11-13):
通过串口调试软件,我会单向的单片机发送给PC指令显示字符,和PC发送指令去控制单片机的LED,但是我没有搞懂如何在一个程序双向进行,我把这TI和RI放在一个主函数中写,只能进行后写的哪一个,所以我觉得应该用中断程序分开写。拜托谁能给我简单例程让我借鉴一下经验。

网友A:
实验16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16  单片机PC虚拟串行通信

虚拟串行通信说明

添加虚拟串口

下载“串口调试助手”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验1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最方便的方法是接收要中斷函數
在主函數中要開啟 串口中斷 ES=1, 總中斷開關 EA=1;l

void UART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 = 0;
         }
     else
       {
         TI=0;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

是通讯啦

网友D:
是通讯啦

网友E:
一帮情况下,接收最好使用中断,发送没有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帮情况下,接收最好使用中断,发送没有特殊要求

意思接收和发送可以一起写,但是常用的方法是接收放在中断里

网友F:
中断只作接收,收到指定格式数据包标志置位,然后在主程序执行处理动作

网友G:
网上有卖的串口线

楼主:
通信与通讯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大多情况写的都是通信

楼主:
但是我电脑没那个接口,一般用的USB转串口线

网友H:
高手不少

网友A:
实验16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虚拟串行通信说明
添加虚拟串口
下载“串口调试助手”
…   …   …   …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网友I:
有没有教程推荐啊

网友J:
要先判断是哪个中断进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教程推荐啊

对不起这个没有,我连仿真的操作要求都没搞清楚,所以这个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