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制作智能插座

楼主(2016-11-14):
一、准备器材
1、NodeMcu模块一个,利用Esp8266实现的wifi可编程模块,某宝网上很多卖的,便宜的30元左右。
2、AC-DC模块一个,220V转5V。
3、继电器一个,3-5V控制。
4、废旧插座一个。
二、电路图

三、智能插座的制作
    NodeMcu模块使用方法,请参考http://bbs.nodemcu.com/,这里不再详述,直接使用。
    在【Lua Programs】目录下添加两个文件,分别为low.lua和high.lua。
low.lua:

--
pin: 0~12, IO 编号 pin = 2 --将IO2设置为输出模式 gpio.mode(pin,gpio.OUTPUT) --将IO2输出电平设置为低电平 gpio.write(pin,gpio.LOW) --读取IO2电平状态并打印 print(gpio.read(pin))

pin = 2gpio.mode(pin,gpio.OUTPUT)--将IO2输出电平设置为高电平gpio.write(pin,gpio.HIGH)print(gpio.read(pin))

修改init.lua:

print
("set up wifi mode")--设置wifi工作模式为wifi.STATIONwifi.setmode(wifi.STATION)--设置连接的wifi名称和秘钥wifi.sta.config("AAA","PASSWD")--开始连接wifi,AAA为wifi的ssid,PASSWD为连接密码wifi.sta.connect()--启动定时器,每1000毫秒执行一次function回调函数tmr.alarm(1, 1000, 1, function()--判断当前IP地址是否为空,若为空,即未成功连接网络if wifi.sta.getip()== nil thenprint("IP unavaiable, Waiting...")--若不为空,则停止定时器,开启TCP Server服务,端口为80elsetmr.stop(1)print("IP is "..wifi.sta.getip().. " Port is:80".."/nstart listen")sv=net.createServer(net.TCP)sv:listen(80,function(c)--端口80c:on("receive", function(sck, result) --当接收到的数据是”on”时,执行high.lua文件if  result=="on" thendofile("high.lua")c:send("led :on")end--当接收到的数据是”on”时,执行low.lua文件if result=="off" thendofile("low.lua")c:send("led :off")end--当接收到的数据”close”时,停止TCP Server服务if result=="close" thenc:close()sv:close()print("TCP Close")end end)end)endend)

最后将low.lua、high.lua和init.lua下载至NodeMcu中。

四、使用方法
1、手机端下载安装一个wifi串口调试助手,大家可以从网上搜索下载,安装后,进行配置,主要是配置插座的IP和端口。
2、从手机端发送“on”,插座连接上,“off”,插座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