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光照传感器BH1750FVI 模块GY-30检测光照强度,买模块的时候带的显示程序,已经能够把光照度数据显示在LCD屏上,现在想让LED灯的亮度根据检测到的光照数据实时改变,请各位大神支招,

楼主:
把程序补充完整(源程序已上传):
部分源码预览:
- //***************************************
- // BH1750FVI IIC测试程序
- // 使用单片机STC89C51
- // 晶振:11.0592M
- // 显示:LCD1602
-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 // 参考宏晶网站24c04通信程序
- // 时间:2011年4月20日
- //****************************************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 sbit LCM_RS=P2^0; //LCD1602命令端口
- sbit LCM_RW=P2^1; //LCD1602命令端口
- sbit LCM_EN=P2^2; //LCD1602命令端口
-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46,接电源时地址为0xB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 int dis_data; //变量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 void InitLcd();
- void Init_BH1750(void);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写入数据
-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
- void Delay5us();
- void Delay5ms();
- void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 void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应答ACK
- bit BH1750_RecvACK(); //读ack
-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IIC单个字节写
- BYTE BH1750_RecvByte(); //IIC单个字节读
- //-----------------------------------
-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数据转换出 个,十,百,千,万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 qian=temp_data/1000+0x30 ;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 bai=temp_data/100+0x30 ;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 shi=temp_data/10+0x30 ;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 ge=temp_data+0x30;
- //毫秒延时**************************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 {
- unsigned int i,j;
- for(i=0;i<k;i++)
- {
- for(j=0;j<121;j++)
- {;}}
- }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
- DataPort=0xff;
- LCM_RS=0;LCM_RW=1;_nop_();
- LCM_EN=1;_nop_();_nop_();
- while(DataPort&0x80);
- LCM_EN=0;
- }
-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 LCM_RS=0;LCM_RW=0;_nop_();
- DataPort=CMD;_nop_();
-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
- WaitForEnable();
- LCM_RS=1;LCM_RW=0;_nop_();
- DataPort=dataW;_nop_();
-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 /***********************************/
- void InitLcd()
- {
- WriteCommandLCM(0x38,1);
- WriteCommandLCM(0x08,1);
- WriteCommandLCM(0x01,1);
- WriteCommandLCM(0x06,1);
- WriteCommandLCM(0x0c,1);
- }
-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
- Y&=1;
- X&=15;
- if(Y)X|=0x40;
- X|=0x80;
- WriteCommandLCM(X,0);
- WriteDataLCM(DData);
- }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
- void Delay5us()
- {
-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 }
-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
- void Delay5ms()
- {
- WORD n = 560;
- while (n--);
- }
- /**************************************
- 起始信号
- **************************************/
- void BH1750_Start()
- {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SDA = 0; //产生下降沿
- Delay5us(); //延时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 停止信号
- **************************************/
- void BH1750_Stop()
- {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SDA = 1; //产生上升沿
- Delay5us(); //延时
- /**************************************
- 发送应答信号
-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
-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 {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
- 接收应答信号
- **************************************/
- bit BH1750_RecvACK()
- {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CY;
-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
-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 {
- BYTE i;
-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 SDA = CY; //送数据口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
- BH1750_RecvACK();
- }
-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
- BYTE BH1750_RecvByte()
- {
- BYTE i;
- BYTE dat = 0;
-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dat |= SDA; //读数据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
- return dat;
- }
- //*********************************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 /*
-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 uchar REG_data;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 REG_data=BH1750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 BH1750_SendACK(1);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 return REG_data;
- }
- */
- //*********************************************************
- //
-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
- //*********************************************************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 { uchar i;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2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 Delay5ms();
- //初始化BH17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 void Init_BH1750()
- {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
- //*********************************************************
- //主程序********
- //*********************************************************
- void main()
- {
- float temp;
- delay_nms(100); //延时100ms
- InitLcd(); //初始化LCD
-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 while(1) //循环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 delay_nms(180); //延时180ms
-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 dis_data=BUF[0];
- dis_data=(dis_data<<8)+BUF[1];//合成数据,即光照数据
- temp=(float)dis_data/1.2;
- conversion(temp); //计算数据和显示
- DisplayOneChar(0,0,'L');
- DisplayOneChar(1,0,'i');
- DisplayOneChar(2,0,'g');
- DisplayOneChar(3,0,'h');
- DisplayOneChar(4,0,'t');
- DisplayOneChar(5,0,':');
- DisplayOneChar(7,0,wan); //显示数据
- DisplayOneChar(8,0,qian);
- DisplayOneChar(9,0,bai);
- DisplayOneChar(10,0,shi);
- DisplayOneChar(11,0,ge);
- DisplayOneChar(13,0,'l'); ////显示数单位
- DisplayOneChar(14,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