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跟ADC0809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求程序

楼主(2016-11-14):
怎样用单片机跟ADC0809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求程序

网友A:
该课题几乎所有单片机教材书上有。

网友A: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A: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A: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3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A: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无比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无比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亲,能不能发一下源程序

网友B:
你要确定好电阻两端最高的电压是多少。ADC0809最高只能测5v的正电压。如果是5v内直接启动ADC测量然后算出电压就可以了。ADC=Vin/256*Vre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能不能发一下源程序

程序在上述介绍的书中,你自己到书店或图书馆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确定好电阻两端最高的电压是多少。ADC0809最高只能测5v的正电压。如果是5v内直接启动ADC测量然后算出电 ...

几乎所有电压检测(包括指针式仪表)都只能测5v的电压,高于5v时将其按比例变换为低于5v的电压。因此,理论上ADC0809能测大大高于5v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确定好电阻两端最高的电压是多少。ADC0809最高只能测5v的正电压。如果是5v内直接启动ADC测量然后算出电 ...

ADC0809不仅能测正电压,而且能测负电压,只需将被测电压与Uref+、Uref-极性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