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程序时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6-11-14):
为什么我的板子没法给mcu上电呢?  板子的电源指示灯不亮,操作都是按照使用指南来的,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A:
这种问题让人怎么答 难道说一句线有问题?

网友B:
电源有问题?

网友C:
1、不烧程序的时候,电源灯应该是亮着的,所以如果电源灯一直不亮,要么是电源问题,要么是线路接错了。2、电源指示灯都是LED灯了,LED是有方向的,有没有把LED接反?3、STC在开始下载程序之前,电源灯会熄灭一下(冷启),等灯恢复了,下载正常就开始了。4、你是用面包板做的实验,看看有没有把面包板的线序理解错误?5、可以买51hei开发板

网友D:
电源有没独立供电??检查一下

网友E:
用万用表顺着线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