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汉字(年月日)走时的时钟程序

楼主(2016-11-14):
/**********************************************************************
功能                :1602显示汉字(年月日)走时
QQ                        :863888999
测试单片机        :STC89C52RC
外部晶振        :11.0592M
调试环境        :KEIL3
调试硬件平台:使用 清翔电子科技 QX-MCS51单片机开发板测试通过
备注                :张强提供
日期                :
文件名                :

        //-------------------------程序功能-------------------------//
        利用定时器0走时,1602显示,按键可调时间。

        //---------------------------备注---------------------------//

        //-------------------------使用说明-------------------------//
         硬件平台:QX-X3;
         KEY13选择调节时分秒,KEY14加,KEY15减。
         硬件平台:QX-MCS;
         S2选择调节时分秒,S3加,S4减,S5确认。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  = P3^5;        //液晶引脚定义
sbit led_cs = P3^6;
sbit lcden  = P3^4;
sbit dx = P2^7;//数码管引脚定义
sbit wx = P2^6;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sbit key3 = P3^2;
sbit keyE = P3^3;
uchar num,key1num,count, hour=14,min=0,sec=0,year=16,month=3,day=1;
uchar code cg_1602[]={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1,0x00,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年月日"
/*uchar week[][3]={"   ","Mon","Tue","Wen","Thi","Fri","Sta","Sun"};*/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4;j>0;j--);
}
/*1602液晶*/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
{
        lcd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写数据
{
        lcd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by_xy(uchar x,uchar y)//坐标定位
{
        uchar address;
        if(y==0)
        address=0x80+x;//y=0,写第一行
        else
        address=0xc0+x;//y=1,写第二行
        write_com(address);
}
/*void 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e)//坐标定位显示
{
        write_by_xy(x,y);//先定位
        write_data(date);//后写数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写字符串(这个指针还不大懂啊)
{
        write_by_xy(x,y);//设定显示位置
        while(*s)//write character
        {
        P0=*s;
        write_data(*s);
        s++;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写时分秒函数
{
        uchar hour,ge;
        hour=date/10;//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a(0x30+hour);//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a(0x30+ge); //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write_ymd(uchar add,uchar date)//写年月日函数
{
  uchar hour, ge;
  hour=date/10;
  ge=date;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a(0x30+hour);
  write_data(0x30+ge);
}
void write_cg()//写入固定汉字和符号
{
        write_com(0x40); //设定CGRAM地址
        for(num=0;num<24;num++) //将自定义字型码写入CGRAM中
        {
                write_data(cg_1602[num]);
        }
        write_com(0x84);//年
        {
                write_data(0);
        }
        write_com(0x87);//月
        {
                write_data(1);
        }
        write_com(0x8a);//日
        {
                write_data(2);
        }
        write_string(2,1,":");
        write_string(5,1,":");
        write_string(9,1,"");
}
void init_1602()//初始化
{
        dx=0;wx=0;led_cs=0;
        hour=22;min=33;sec=55;key1num=0;count=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string(0,0,"2016");
        write_string(5,0,"03");
        write_string(8,0,"01");
        write_sfm(0,hour);
        write_sfm(3,min);
        write_sfm(6,sec);
        write_sfm(4,year);
        write_sfm(7,month);
    write_sfm(10,day);
        write_cg();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int is(uchar year)
{
int temp=20*100+year;
if((temp%4==0&&temp!=0)||(temp&&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keyE =0;
        if(key1==0)
        {
                delay(5);
                if(key1==0)//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key1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key1);//释放确认
                        if(key1num==1)//第一次被按下时
                        {
                                TR0=0; //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0x40+7);//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
                        if(key1num==2)//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分钟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4);
                        }
                        if(key1num==3)//第三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小时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1);
                        }
                        if(key1num==4)//第四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日位置
                        {
                                write_com(0x89);
                        }
                        if(key1num==5)//第五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月位置
                        {
                           write_com(0x86);
                        }
                          if(key1num==6)//第六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年位置
                        {
                           write_com(0x83);
                        }

                        if(key1num==7)//第四次按下
                        {
                                key1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0c);//取消光标闪烁
                                TR0=1; //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
                        }
                }
        }
        if(key1num!=0)//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增加键确认被按下
                        {
                                while(!key2);//按键释放
                                if(key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sec++; //则调整秒加1
                                        if(sec==60)//若满60后将清零
                                        sec=0;
                                        write_sfm(6,sec);//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min++;//则调整分钟加1
                                        if(min==60)//若满60后将清零
                                        min=0;
                                        write_sfm(3,mi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3)//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hour++;//则调整小时加1
                                        if(hour==24)//若满24后将清零
                                        hour=0;
                                        write_sfm(0,hou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4)//若功能键第四次按下
                                {
                                        day++;//则调整日加1
                                        if(day==31)//若满31后将清零
                                    day=0;
                                        write_sfm(10,day);//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9);//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5)//若功能键第五次按下
                                {
                                        month++;//则调整月加1
                                        if(day==12)//若满12后将清零
                                    day=0;
                                        write_sfm(7,month);//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6);//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6)//若功能键第五次按下
                                {
                                        year++;//则调整年加1
                                        if(year==100)//若满100后将清零
                                    year=0;
                                        write_sfm(4,yea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3);//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确认减小键被按下
                        {
                                while(!key3);//按键释放
                                if(key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sec--;//则调整秒减1
                                        if(sec==-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sec=59;
                                        write_sfm(6,sec);//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min--;//则调整分钟减1
                                        if(min==-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min=59;
                                        write_sfm(3,mi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3)//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hour--;//则调整小时减1
                                        if(hour==-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23
                                                hour=23;
                                        write_sfm(0,hou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dx=0;wx=0;led_cs=0;
        init_1602();
        while(1)
        {
                keyscan();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50000)/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 //中断次数累加
        if(count==20) //20次50毫秒为1秒
        {
                count=0;
                sec++;
                if(sec==60)//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
                {
                        sec=0;//同时秒数清零
                        min++;
                        if(min==60)//分钟加到60则进位小时
                        {
                                min=0;//同时分钟数清零
                                hour++;
                                if(hour==24)//小时加到24则小时清零
                                {
                                        hour=0;
                                }
                                write_sfm(0,hour);//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3,min);//分钟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6,sec);//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