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键盘显示部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经典的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键盘显示部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经典的程序?

网友A(2016-11-15):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 = 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áè¡°′¼üêÇ·ñ°′Ï         {                 Delay10ms(1);//Ñóê±10ms½øDDÏû¶¶                 if(GPIO_KEY!=0x0f)//Ôù′μì2a¼üÅìêÇ·ñ°′Ï                 {                                                  //2aêÔáD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4;break;                                 case(0X0d): KeyValue=8;break;                                 case(0X0e):        KeyValue=12;break;                         }                         //2aêÔDD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2;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1;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break;                         }                         while((a<50) && (GPIO_KEY!=0xf0))         //¼ì2a°′¼üËéêÖ¼ì2a                         {                                 Delay10ms(1);                                 a++;                         }                 }         } }

网友B:
51单片机键盘显示部分,参阅下例
实例62 4×4矩阵式键盘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6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B:
实例63  8279扩展8×8键盘和8位显示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6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B:
实例64  74HC595+165扩展8×8键盘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64 74LS5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C:
我只想粉点经验,学学大神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