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6-11-14):
求大神帮忙。。真心不会。。跪求

网友A:
作业要自己做

网友B:
买一块开发板回来学习,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小问题。

网友C:
先看一下视频学习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1、你的程序应该有一个2ms左右定时器,用于数码管扫描;尽量不用延时;2、main函数中,循环查询定时标志,然后清定时标志,做数码管和按键动作;3、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如果是无源的,主定时器应该是125到250微秒。最后问个问题,有段时间不来论坛,为什么我的回答需要审核了?

网友F:
实例7  键控流水循环灯
给你个参考案例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8个发光二极管从上到下(K0断开)依次循环点亮,每次点亮时间约为0.5秒。

按下K0,流水方向从下至上滚动点亮。

按下K1K2断开),每循环一次后间隔时间缩短0.1秒,直至最短间隔0.1秒后保持不变。

按下K2K1断开),每循环一次后间隔时间增加0.1秒,直至最长间隔1秒后保持不变。

K1K2同时断开或同时闭合,保持原滚动间隔时间不变。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设计实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G:
不是要用数码管吗?数码管总扫描时间不能超过10MS

网友H:
看到好多人都在做心形流水灯,自己就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