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驱动OLED12864

楼主(2016-11-15):
这种OLED的液晶屏似乎很受电子爱好者的欢迎,原因大概是:
①这种屏小巧玲珑,同样是128*64点阵的液晶屏,这种屏的体积比以前那种LCD12864小了四分之一,作为DIY手表的屏幕刚刚好。
②功耗低,由于OLED是有机发光材料制作成的,没有使用背光,所以功耗比使用LED作为背光的液晶屏,功耗要低很多。所以这块液晶屏适合用于手表之类的手持设备。
③可以选择的接口很多。接口和使用的液晶屏驱动芯片有关,大多数OLED12864使用的驱动芯片是SSD1306,这款驱动芯片提供给MCU的接口有5种,如下图。本文使用I2C接口来驱动OLED,主要是因为I2C占用MCU的IO少,当然用SPI接口驱动OLED的也很多。

使用I2C接口时,D0脚作为I2C的SCLK时钟信号线,D1,D2作为SDA数据信号线。D/C#引脚做为地址设定引脚,该引脚接地,OLED器件地址为0x78,该引脚上拉,OLED器件地址为0x7A。

当使用I2C时,SCLK和SDA引脚要加上拉电阻,关于上拉电阻要注意:
①如果I2C的速度很低,使用10K的上拉电阻是可以的,这个低速大概是100KHz
②如果I2C的速度很高,要达到300KHz左右,这个上拉电阻的阻值应该为4.7K

在淘宝上买的OLED模块,有的直接焊接了10K的上拉电阻,这样对于需要I2C高速通信的用户来说,很不方便,不查看电路还以为是程序出了问题,很浪费时间。今天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查找了好长时间,手头上又没4.7K的电阻,只好又并了个10K的电阻。

上图是SSD1306的显存分布,y轴范围是0~7,分为8个页,x轴坐标是0~127.

上图是对OLED写入地址的设定.

SSD1306也有一些控制命令,详情请查看SSD1306的数据手册。

由于我的STM8L-DISCOVERY的芯片烧坏掉了,所以没办法再继续用STM8L来写程序了。去淘宝买了块STM8S103F3的最小系统板,使用STM8L-DISCOVERY上的SWIM进行仿真调试。

第一次遇到,超过2000字不能发表的情况,大概是程序太长了。我把程序上传到GitHub了,刚刚摸索着使用这个国外的网站进行代码托管,由于是全英文的网站,还不是很会用。

/*硬件连接*/
// PB4--SCL   PB5--SDA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6.5.3
*硬件平台:STM8S103F3
*功能说明:通过硬件I2C等待的方法,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s103f3.h"
#include"stdbool.h"
#include"stdint.h"

/******************************************************************************************************
* 名 称: uint8_t I2C_ReadOneByteDataFromSlave(uint8_t address)
* 功 能:从I2C从设备中读取一字节的数据
* 入口参数:address:读取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从I2C从设备指定地址读到的数据
* 说 明:
* 范 例:无
******************************************************************************************************/
uint8_t I2C_ReadOneByteDataFromSlave(uint8_t slave_address,uint8_t address)
{
  volatile uint8_t t;
  //----------I2C起始信号--------------
  I2C_CR2_START=1;//产生一个起始条件
  while(!(I2C_SR1_SB==1));//读SR1寄存器,清除SB标志位
//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发送写I2C从器件地址---------
  I2C_DR=slave_address;//发送从设备地址
  while(!(I2C_SR1_ADDR==1));//读SR1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if(I2C_SR3_TRA==0)return 1;//读SR3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  0: Data bytes received
  //  1: Data bytes transmitted

  //-----写I2C从器件寄存器地址--------
  I2C_DR=address;
  while(!(I2C_SR1_BTF==1));//等待地址发送完成
//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I2C重复起始信号-----------
  I2C_CR2_START=1;//重复产生一个起始条件
  while(!(I2C_SR1_SB==1));//读SR1寄存器,清除SB标志位
//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发送读I2C从器件地址---------
  I2C_DR=0xD1;//发送从设备地址
  while(!(I2C_SR1_ADDR==1));//读SR1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if(I2C_SR3_TRA==1)return 1;//读SR3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停止信号-------------
  I2C_CR2_ACK=0;//ACK位控制着ACK信号,此位为0可以产生一个NOACK信号
  I2C_CR2_STOP=1;

  //-------------等待接收到数据-------------
  while(!(I2C_SR1_RXNE==1));//等待地址发送完成

  //-------------读取数据-------------
  t=I2C_DR;

  return t;
}
/******************************************************************************************************
* 名 称:void I2C_WriteOneByteDataToSlave(uint8_t address,uint8_t dat)
* 功 能:写入一字节的数据到I2C设备中
* 入口参数:address:写入的数据存储地址    dat:待写入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通过MSTM8L硬件写入I2C设备一个字节的数据
* 范 例:无
******************************************************************************************************/
uint8_t I2C_WriteOneByteDataToSlave(uint8_t slave_address,uint8_t address,uint8_t dat)
{
  volatile uint8_t t;
  I2C_CR2_ACK=1;
  //----------I2C起始信号--------------
  I2C_CR2_START=1;//产生一个起始条件
  while(!(I2C_SR1_SB==1));
//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I2C_DR=slave_address;

  //--------写I2C从器件地址-----------
  while(!(I2C_SR1_ADDR==1));
//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if(I2C_SR3_TRA==0)return 1;//读SR3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写I2C从器件寄存器地址--------
  while(!(I2C_SR1_TXE==1));
  I2C_DR=address;

  //-------写I2C数据到寄存器中--------
  while(!(I2C_SR1_TXE==1));
  I2C_DR=dat;
  while(!(I2C_SR1_TXE==1));
  while(!(I2C_SR1_BTF==1));
//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停止信号-------------
  I2C_CR2_STOP=1;
  return 0;
}
/******************************************************************************************************
* 功    能:从I2C从设备读取多个字节数据
* 入口函数:
* 出口函数:
* 说    明:
* 范    例:
* 日    期:
******************************************************************************************************/
uint8_t I2C_ReadMultiBytesFromSlave(uint8_t slave_address,uint8_t address,uint8_t *rxbuf,uint8_t len)
{
  volatile uint8_t i=0;

  if(len==0)return 1;//如果写入字节长度为0退出

  I2C_CR2_ACK=1;
  //----------I2C起始信号--------------
  I2C_CR2_START=1;//产生一个起始条件
  while(!(I2C_SR1_SB==1));//读SR1寄存器,清除SB标志位

  //-------发送写I2C从器件地址---------
  I2C_DR=slave_address;//发送从设备地址
  while(!(I2C_SR1_ADDR==1));//读SR1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if(I2C_SR3_TRA==0)return 1;//读SR3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  0: Data bytes received
  //  1: Data bytes transmitted

  //-----写I2C从器件寄存器地址--------
  I2C_DR=address;
  while(!(I2C_SR1_BTF==1));//等待地址发送完成

  //--------I2C重复起始信号-----------
  I2C_CR2_START=1;//重复产生一个起始条件
  while(!(I2C_SR1_SB==1));//读SR1寄存器,清除SB标志位

  //-------发送读I2C从器件地址---------
  I2C_DR=0xD1;//发送从设备地址
  while(!(I2C_SR1_ADDR==1));//读SR1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if(I2C_SR3_TRA==1)return 1;//读SR3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读取数据-------------
  if(len>1)
  {
      for( i=len;i>1;i-- )
      {
        while(!(I2C_SR1_RXNE==1));//等待I2C_DR接收到数
        *rxbuf++ = I2C_DR;
      }
  }

  //-------------停止信号-------------
  I2C_CR2_ACK=0;//ACK位控制着ACK信号,此位为0可以产生一个NOACK信号
  I2C_CR2_STOP=1;

  while(!(I2C_SR1_RXNE==1));//等待I2C_DR接收到数
  *rxbuf++ = I2C_DR;

  return 0;
}
/******************************************************************************************************
* 名     称:IIC_init()
* 功     能:初始化I2C,系统主频位8MHz,I2C通信速度333KHz
* 入口 参数:无
* 出口 参数:无
* 说     明:PB4--SCL   PB5--SDA
* 范     例:无
******************************************************************************************************/
void I2C_Init(void)
{
  //----打开IIC外设时钟----
  I2C_CR1_PE=0;
  I2C_CR2_ACK=1;

  //----I2C输入时钟频率选择----
  I2C_FREQR_FREQ=0x08;//8MHz
  /*  The allowed range is between 1 MHz and 16 MHz
  000000: not allowed
  000001: 1 MHz
  000010: 2 MHz
  ...
  010000: 16 MHz                                 */

  //----配置时钟控制寄存器----
  I2C_CCRH=0;
  I2C_CCRH_F_S=1; //Fast mode I2C
  I2C_CCRH_DUTY=0;
/* If DUTY = 0:
Period(I2C) = 3* CCR * tMASTER
thigh = CCR * tMASTER
tlow = 2 * CCR * tMASTER*/
  I2C_CCRL=7;    //SCL高电平时间配置
  //I2C的SCK时钟设置为400KHz,则SCK周期为2.5us   2.5us/0.125/3=7
  //因为I2C_FREQR_FREQ=0x08,即I2C输入时钟频率为8M,周期为0.125us
  //CCR=7时,SCK的低电平时间为2*tlow=2*7*0.125us=1.75us,SCk高电平时间为thigh=7*0.125us=0.875us
  //所以CCR=7时,SCK输出频率为380KHz

  //----配置上升时间寄存器----
  I2C_TRISER_TRISE=5;//in standard mode, the maximum allowed SCL rise time is 1000 ns.
  //1 us / 0.125 us = 8
  //+1
  I2C_CR1_PE=1;//
}
#define  Write_CMD_TO_OLED12864(byte)  I2C_WriteOneByteDataToSlave(0x78,0x00,byte)
#define  Write_DAT_TO_OLED12864(byte)  I2C_WriteOneByteDataToSlave(0x78,0x40,byte)

/************************************6*8的点阵************************************/
const uint8_t ASCII_6X8[92][6] =           //水平寻址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p
    {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 "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 #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 $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 %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 &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 (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 )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 *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 +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 ,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 -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 .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 /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   // 0
    {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   // 1
    {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   // 2
    {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   // 3
    {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   // 4
    {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   // 5
    {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   // 6
    {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   // 7
    {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   // 8
    {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   // 9
    {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 ;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 <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 >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 ?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 @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   // A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   // B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   // C
    {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   // D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   // E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   // F
    {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   // G
    {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   // H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   // I
    {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   // J
    {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   // K
    {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   // L
    {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   // M
    {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   // N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   // O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   // P
    {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   // Q
    {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   // R
    {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   // S
    {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   // T
    {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   // U
    {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   // V
    {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   // W
    {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   // X
    {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   // Y
    {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   // Z
    {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 [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   // 55
    {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 ]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 ^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   // _
    {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 '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   // a
    {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   // b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   // c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   // d
    {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   // e
    {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   // f
    {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   // g
    {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   // h
    {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   // i
    {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   // j
    {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   // k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   // l
    {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   // m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   // n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   // o
    {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   // p
    {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   // q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   // r
    {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   // s
    {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   // t
    {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   // u
    {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   // v
    {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   // w
    {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   // x
    {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   // y
    {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   // z
    {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horiz lines
};

//汉字 “楠楠,我爱你!”先扫描这串汉字的上半部分,再扫描下半部分
uint8_t Hzk1[]=   //本数据由PCtoLCD取模软件产生,手动改了一下汉字下半部分数据位置
{
   //楠楠,我爱你!
  0x84,0x64,0xFF,0x24,0xFA,0x0A,0x5A,0xEF,0x5A,0x0A,0xFA,0x00,/*"楠",0up*/
  0x84,0x64,0xFF,0x24,0xFA,0x0A,0x5A,0xEF,0x5A,0x0A,0xFA,0x00,/*"楠",1up*/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up*/
  0x10,0x12,0x12,0xFF,0x91,0x10,0xFF,0x10,0x90,0x52,0x14,0x00,/*"我",3up*/
  0x32,0x56,0x5A,0xD2,0x76,0x5A,0x51,0x51,0x59,0x55,0x31,0x00,/*"爱",4up*/
  0x20,0x10,0xFC,0x03,0x10,0xCF,0x04,0xF4,0x04,0x54,0x8C,0x00,/*"你",5up*/
  0x00,0x00,0x7C,0x00,0x00,0x00,/*"!",6up*/
  0x00,0x00,0x0F,0x00,0x0F,0x01,0x01,0x07,0x01,0x09,0x0F,0x00,/*"楠",0*/
  0x00,0x00,0x0F,0x00,0x0F,0x01,0x01,0x07,0x01,0x09,0x0F,0x00,/*"楠",1*/

  0x04,0x03,0x00,0x00,0x00,0x00,/*",",2*/
  0x02,0x02,0x09,0x0F,0x00,0x04,0x02,0x03,0x04,0x08,0x0E,0x00,/*"我",3*/
  0x08,0x04,0x0A,0x09,0x0B,0x05,0x05,0x05,0x0B,0x08,0x08,0x00,/*"爱",4*/
  0x00,0x00,0x0F,0x00,0x02,0x01,0x08,0x0F,0x00,0x00,0x03,0x00,/*"你",5*/
  0x00,0x00,0x02,0x00,0x00,0x00/*"!",6*/
};

/******************************************************************************************************
* 功    能:清屏
* 入口函数:
* 出口函数:
* 说    明:
* 范    例:
* 日    期:2016年11月1日
******************************************************************************************************/
void OLED12864_Clear(void)
{
  uint8_t x,y;
  for(y=0;y<8;y++)
  {
    //设置地址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B0+y);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00);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10);
    for(x=0;x<128;x++)
    {
      Write_DAT_TO_OLED12864(0x00);
    }
  }
}
/******************************************************************************************************
* 功    能:OLED12864初始化配置
* 入口函数:
* 出口函数:
* 说   明:设置显示坐标
* 作   者:茗风
* 日   期:2016年11月1日
******************************************************************************************************/
void OLED_Set_Pos(uint8_t x, uint8_t y)
{
  if(y>7)return 1;//y轴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B0+y);//y轴坐标,0xB0为y轴起始地址
  Write_CMD_TO_OLED12864((x&0x0F)+0x00);//x轴坐标低位
        Write_CMD_TO_OLED12864(((x&0xF0)>>4)+0x10);//x轴坐标高位
}
///******************************************************************************************************
//* 功    能        :向OLED12864写一串字符函数
//* 入口参数        :x  x轴坐标,取值范围(0~127)
//*             y  y轴坐标,取值范围(0~7)
//*             *s 一串字符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显示6*8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 编写日期  :2016年11月1日
//* 作    者  :茗风
//******************************************************************************************************/
uint8_t OLED12864_Display_Char(uint8_t _char)
{
  uint8_t  i=0;

  _char -= 32;//计算ASCII字符在F6x8[][]数组中的位置

  for(i=0; i<6; i++)
  {
    Write_DAT_TO_OLED12864(ASCII_6X8[_char][i]);
  }
  return 0;
}

///******************************************************************************************************
//* 功    能        :向OLED12864写一串字符函数
//* 入口参数        :x  x轴坐标,取值范围(0~127)
//*             y  y轴坐标,取值范围(0~7),一共两行
//*             *s 一串字符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显示6*8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 编写日期  :2016年11月1日
//* 作    者  :茗风
//******************************************************************************************************/
uint8_t OLED12864_Display_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
{
//  uint8_t c=0, i=0;
  OLED_Set_Pos(x,y);
  while (*s != '\0')
  {
//    c = *s-32;//计算ASCII字符在F6x8[][]数组中的位置
//    if(x>126) {x=0; y++;}
    OLED12864_Display_Char(*s++);
//    x += 6;
//    s++;//指向字符串的指针自增,指向下一个字符
  }
  return 0;
}
///******************************************************************************************************
//* 功    能        :OLED12864显示一个uint16_t类型的数据
//* 入口参数        :x  x轴坐标,取值范围(0~127)
//*             y  y轴坐标,取值范围(0~7),一共两行
//*             number 写入的字符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 编写日期  :2016年10月22日
//* 作    者  :茗风
//******************************************************************************************************/
void LCD1602_Display_Number(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_number)
{
//  uint8_t tmp=0;
  OLED_Set_Pos(x,y);

  if(_number<10)  //9
  {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48);
  }
  else if(_number<100) //98
  {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48);
  }
  else if(_number<1000) //988
  {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1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48);
  }
  else if(_number<10000) //9999
  {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1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1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48);
  }
  else if(_number<100000) //99999
  {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0/10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1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1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48);
  }
  else if(_number<1000000) //999999
  {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00/100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0/10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1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1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48);
  }
  else if(_number<10000000) //999999
  {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0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000/1000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00/100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0/10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0/10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0/10+48);
     OLED12864_Display_Char(_number%10+48);
  }
}
///******************************************************************************************************
//*  功  能   :显示一行汉字,汉字大小为12*12,先写上半部分8个像素,再写下半部分4个像素
//*  入口参数 :x,y:汉字写入的地址坐标   s:写的汉字数组  len:汉字数组中的数据个数
//*  出口参数 : 0:写字串成功     1:坐标越界      2:字符越界
//*  说  明   :注意,本函数暂时只能一次写小于一行的汉字,多行需要分开写
//*  范  例   :无
//* 日     期:2016年10月31日
//******************************************************************************************************/
uint8_t OLED12864_Display_SimplifiedChines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uint16_t len)
{
    static uint8_t i=0;

    len=len/2;//分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写入
    //先写上半部分8个像素
    OLED_Set_Pos(x,y);
    for(i=0;i<len;i++)
    {
      Write_DAT_TO_OLED12864(*s++);
    }
    //再写下半部分4个像素
    OLED_Set_Pos(x,y+1);
    for(i=0;i<len;i++)
    {
      Write_DAT_TO_OLED12864(*s++);
    }
    return 0;
}
/******************************************************************************************************
* 功    能:draw one picture
* 入口函数:
* 出口函数:
* 说    明:
* 范    例:
* 日    期:2016年10月31日
******************************************************************************************************/
//void OLED12864_Draw_One_Picture(void)
//{
//  uint8_t x,y;
//  uint16_t i=0;
//  for(y=0;y<8;y++)
//  {
//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b0+y);
//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00);
//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10);
//    for(x=0;x<128;x++)
//    {
//      Write_DAT_TO_OLED12864(0x00);
//    }
//  }
//  for(y=0;y<8;y++)
//  {
//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b0+y);
//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00);
//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10);
//    for(x=0;x<128;x++)
//    {
//      Write_DAT_TO_OLED12864(show1[i++]);
//      delay_100us(1000);
//    }
//  }
//}
/******************************************************************************************************
*  名    称:void delay_100us(uint8_t x_us)
*  功    能:延时100u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delay_100us(uint16_t x_us)
{
  uint8_t j;
  while(x_us--)
  {
    for(j=0;j<33;j++);//2*40个指令周期
  }
  //delay_10ms共消耗 x_ms*2*255+2*x_ms个指令周期
  //*2*40+2*x_ms=80us+
  //16M/8/2=1M 一个指令周期为1us
}
/******************************************************************************************************
* 功    能:OLED12864初始化配置
* 入口函数:
* 出口函数:
* 说    明:
* 范    例:
* 日    期:2016年10月31日
******************************************************************************************************/
void OLED12864_Init(void)
{
  delay_100us(100);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AE); //display off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B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7F);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A1);//--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A6);//--set normal display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3F);//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A4);//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D3);//-set display offset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00);//-not offset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F0);//--set divide ratio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22); //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12);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DB);//--set vcomh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20);//0x20,0.77xVcc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8D);//--set DC-DC enable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14);//
        Write_CMD_TO_OLED12864(0xAF);//--turn on oled panel
  OLED12864_Clear();//清屏操作
  OLED12864_Display_String(0,3,"nan nan 5201314!");
  OLED12864_Display_SimplifiedChinese(30,0,Hzk1,sizeof(Hzk1));//楠楠,我爱你!
//  LCD1602_Display_Number(30,5,5201314);
}
void main(void)
{
  CLK_CKDIVR =0x01;  //16M/2^1=8M
  I2C_Init();
  OLED12864_Init();
  while(1)
  {
    //asm("wfi");
  }
}

网友A(2017-06-01):
为什么我刷屏的时候,屏会闪?

网友B(2017-12-17):
不知道刷屏速度是否够快。有空弄一个来玩玩。

网友B:
刚好在某宝上买了一个4针IIC的0.96双色OLED屏。看上去和楼主的一样。
用IAR编译楼主的代码时,报了一个错误:a void function may not return a value
把360行的语句:if (y>7) return 1; //y轴
改写成:if (y>7) return; //y轴
就编译成功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2018-06-20):
GitHub位置链接  :
https://github.com/tugaozi/STM8_I2C_OLED

网友D(2018-07-23):
有原理图吗

网友E(2018-09-27):
楼主能提供完整工程和总体原理图吗

网友F(2020-06-22):
正好在做移植,很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G(2020-08-26):
学习了,注释很好理解~

网友H(2021-07-21):
引用 网友B:
刚好在某宝上买了一个4针IIC的0.96双色OLED屏。看上去和楼主的一样。
用IAR编译楼主的代码时,报了一个错 ...

我也是,不改的话报错,但是改了后编译是成功了,但是刷进去无显示。。。

网友I:
感谢楼主,在楼主代码的帮助下,终于点亮了OLED
不过小弟刚开始接触C及单片机,有个地方想请教一下
下面代码的“_char”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实现的计算ASCII字符在数组中的位置呢?
感谢!!

u8 OLED12864_Display_Char(u8 _char)
{
  u8 i=0;

  _char -= 32;//计算ASCII字符在F6x8[][]数组中的位置

  for(i=0; i<8; i++)
  {
    Write_DAT_TO_OLED12864(ASCII_6X8[_char][i]);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