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通信能不能传送数组

楼主(2016-11-15):
假如甲单片机发送数组char a [4] ={1,2,3,4};SBUF=a;乙单片机接收char b [4];
该怎么接收,接收完成后a数组与b数组的值是否完全一致?

网友A:
//============================================
B 机(显示数据)的程序如下:
//--------------------------------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re_i = 0, r_buf[7] = {0,0,0,0,0,0,0};

unsigned char  a = 13, b = 57, c = 40, d;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xms;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

void display()

{

    char  i, dis[6];

    char code table[]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

    char code WEI[] = {1,2,4,8,16,32};

  20.     dis[0] = a / 10; dis[1] = a % 10;

  21.     dis[2] = b / 10; dis[3] = b % 10;

  22.     dis[4] = c / 10; dis[5] = c % 10;

    for (i = 0; i < 6; i++) {

      P0 = table[dis[i]];

      P2 = WEI[i]; delayms(10); P2 = 0;

    }

}

//--------------------------------

init()

{

    PCON = 0;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S = 1;

    EA = 1;

}

//--------------------------------

main()        //乙机主函数

{

    init();

    while(1) {

      display();

    }

}

//--------------------------------

recv_abc()  interrupt 4  //乙机接收

{

    if (RI) {

      RI = 0;

      d = SBUF;

      if (d == '

)  re_i = 0;

      r_buf[re_i] = d;

      re_i++;

      if (re_i == 7) {

        re_i = 0;

        a = (r_buf[1] - '0') * 10 + (r_buf[2] - '0');

        b = (r_buf[3] - '0') * 10 + (r_buf[4] - '0');

        c = (r_buf[5] - '0') * 10 + (r_buf[6] - '0');

      }

    }

}

  66. //============================================

  67. A 机(产生数据)的程序如下:

  68. //--------------------------------

  69.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a = 13, b = 57, c = 40, d;

bit  sec;

//--------------------------------

init()

{

    PCON = 0;

    SCON = 0x50;

    TMOD = 0x21;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A = 1;

    TH0 = 0x4c;

    TR0 = 1;

    ET0 = 1;

}

//--------------------------------

send(unsigned char x)    //甲机发送

{

    SBUF = x;  while(!TI);  TI = 0;

}

//--------------------------------

main()        //甲机主函数

{

    init();

    while(1) {

      if(sec) {

        sec = 0;

        send('

);

        send(a / 10 + '0'); send(a % 10 + '0');

        send(b / 10 + '0'); send(b % 10 + '0');

        send(c / 10 + '0'); send(c % 10 + '0');

    } }

}

//--------------------------------

T0_INT()  interrupt 1  //50ms定时中断函数

{

    TH0 = 0x4c;

    d++;

    if (d >= 2) {  //20

      d = 0;

      sec = 1;

      c++;

      if (c == 60) {

        c = 0;

        b++;

        if (b == 60) {

          b = 0;

          a++;

          if (a == 24) a = 0;

    } } }

}

  123. //============================================

  124. 上述的两个程序,需分别编译,生成不同 HEX 文件;再分别用两个单片机来装入。

  125. 程序执行后,即可显示出来前面插图的效果。B 机的显示器,每秒更新一次数据。

  126. 当把中间的开关断开后,显示的数据便会停顿,不变了。

  127. 再把中间的开关接通后,显示又会变化,而且数据并不受断开的影响。

  128. 这说明,显示的内容,明显是从 A 机传送来的。

  129. //============================================

  130. 本题目,需要传送的数据有时、分、秒共三个,这就属于多字节的串行通信。

  131. 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每次只能传送一个字节,即 0~255。

  132. 多字节的数据传送,需要制订协议。

  133. 否则,连续传送一个一个的字节,到了接收方,也不知道哪个是时、哪个是分、哪个是秒。

  134. 这时,一般要采用 ASCII 码来传送。

  135. 用 0~9,即代表了一系列有用的数据。

  136. 再用一个 0~9 之外的符号,当做《数据头》,就行了。

  137. 本程序,就是以美元符 $ 当做数据头。

  138. 传送了 $ 之后,接着就传送时的十位数、时的个位数、分的十位数、分的位数、秒的个位数。

  139. 每次发送数据,就连续的发出七个字节。

  140. 接收方收到了 $ 之后,就把后面再收到的当做时、分、秒的十位、个位保存。

当收齐了七个字节,就把这后面的六个字节,送去显示。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直帅的掉渣,我基本懂了。我还有两个比较2的问题,
第一个,  send(a / 10 + '0');   a = (r_buf[1] - '0')        这里的+'0'  和  -'0'  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如果SBUF=120;那么发送是把120一块发送过去,还是分三次‘1’,‘2’,‘0’发送。
如果我定义char a=120;SBUF=a;那么有是分几次发送。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

菜鸟不太懂(;`O)o

网友D:
应该是不一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直帅的掉渣,我基本懂了。我还有两个比较2的问题,
第一个,  send(a / 10 + '0');   a = (r_buf[1] - ...

第一个,是数字与ASCII转换;第二个,分一次发送,改善的是120的16进制,就是0x78,二进制是_0111_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是数字与ASCII转换;第二个,分一次发送,改善的是120的16进制,就是0x78,二进制是_0111_1000

恩,感谢感谢,又学到了!

网友F:
当然可以了

网友G:
用$当数据头,可是在keil里输入$,编译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