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供电的LED旋转屏万年历制作

楼主:
经实验证明,工作频率在500KHz和1MHz的范围内时,可以获得较高的转换效率和较大的输出功率。这个旋转屏的无线供电部分连续工作一整天也没有丝毫发热。

补张清点的图,Protel抓的,图是次要的,原理图和流水灯、摇摇棒差不多。

程序请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51105-1.html

网友A(2017-11-27):
什么情况,这么好的帖子就只有我发现了吗??先谢谢楼主的分享!!! 然后我想问问楼主,纽扣电池和红外接收头是起到什么作用??高速旋转的板子可以接收到红外信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这么好的帖子就只有我发现了吗??先谢谢楼主的分享!!! 然后我想问问楼主,纽扣电池和红外接 ...

纽扣电池是给时钟芯片ds1302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纽扣电池是给时钟芯片ds1302供电

不可以直接用无线供电模块直接供电吗??这样以后也不怕纽扣电池没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直接用无线供电模块直接供电吗??这样以后也不怕纽扣电池没电了

纽扣电池是让时钟芯片一直工作的,如果你不介意每次上电后显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话可以把它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这么好的帖子就只有我发现了吗??先谢谢楼主的分享!!! 然后我想问问楼主,纽扣电池和红外接 ...

纽扣电池是备用电池,是在断电的情况下保证DS1302正常走时,红外接收头是用来通过遥控器调整系统时间及一些设置的,因为旋转时没法使用按键

网友D(2018-01-08):
楼主的初级线圈 次级线圈的电感值多大的?

网友E(2019-04-15):
这个二级线圈不需要整流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