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示波器制作资料

楼主(2016-11-15):
最近想玩玩stm32的ad功能,看到网上ds0201的示波器是开源的!淘宝的店主也很热情,给了我1.1版的源代码
是IAR编译器
我把它移植到KEIL下,为了提高速度,我使用fsmc方式驱动lcd显示
现在还有点小问题,正在解决中。。(波形有点重叠)
资料下载:

主程序预览:
/**************************************************************
                    DQ-STM32开发板试验程序
                   2.4寸 示波器显示实例(FSMC液晶接口)
                                   源程序由IAR移植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fsmc_sram.h"
#include "Function.h"
#include "Lcd.h"
#include "HW_V1_Config.h"
#include "misc.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Calculate.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dio.h"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RCC_Configuration();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NVIC_Configuration();     /*GPIO端口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Timer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 串口初始化 */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Clear_Screen(BLACK);      //清屏幕
  Display_Logo(30,150);

  /*----------显示开机提示信息页面----------*/

  Display_Str(8, 87, GRN,PRN, "         System Initialize...");
  Display_Str(8, 55, GRN,PRN, "            Please Wait");
  Display_Str(8, 23, YEL,PRN, " Snail Dongbin Oscilloscope Ver 1.0 ");

  printf("\n\r snail_dongbin 示波器实验 ! \n\r");

  Delay_Counter=1000;
  while (Delay_Counter)
  {
    Battery_Detect();         //电池电量检测
    for(i=0; i<300; ++i)  Signal_Buffer[i]=120;
    for(i=0; i<0x1000; ++i) Scan_Buffer[i]=1940;
  };

   /*示波器工作页面显示初始化*/

  Clear_Screen(BLACK);  //清屏幕
  Display_Grid();       //显示背景网格
  Display_Frame();

    /* 主循环 */
  while (1)
  {
    Update_Item();
    Scan_Wave();
    if(Key_Buffer!=0)
        {
              Update[Item]=1;
              if(Key_Buffer==KEYCODE_PLAY)
                  {
                        Update[15]=1;
                        if(Item_Index[RUNNING_STATUS]==RUN)
                                          Item_Index[RUNNING_STATUS]=HOLD;
                        else
                                {
                                  ADC_Start();
                                          Item_Index[RUNNING_STATUS]=RUN;
                                          Sync=0;
                        }
              }
      switch (Item)
          {
        case SYNC_MODE: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  Item=TRIG_LEVEL;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 Item=Y_SENSITIVITY;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指向下一种扫描同步方式
            if(Item_Index[SYNC_MODE]>0) Item_Index[SYNC_MODE]--;
            else                        Item_Index[SYNC_MODE]=3;
            ADC_Start();
            Sync=0;
            Frame=0;
            Item_Index[RUNNING_STATUS]=RUN;
            Update[RUNNING_STATUS]=1;
          }
          if(Key_Buffer==KEYCODE_UP){               //指向上一种扫描同步方式
            if(Item_Index[SYNC_MODE]<3) Item_Index[SYNC_MODE]++;
            else                        Item_Index[SYNC_MODE]=0;
            ADC_Start();
            Sync=0;
            Frame=0;
            Item_Index[RUNNING_STATUS]=RUN;
            Update[RUNNING_STATUS]=1;
          }
        break;

        case Y_SENSITIVITY: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  Item=SYNC_MODE;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 Item=X_SENSITIVITY;
          if(Key_Buffer==KEYCODE_UP){
            Erase_Wave(MODEL);
            ADC_Start();
            Sync=0;
            if((Item_Index[INPUT_ATTENUATOR]==0)&&(Item_Index[Y_SENSITIVITY]<9))
              Item_Index[Y_SENSITIVITY]++; //输入探头衰减=1时
            if((Item_Index[INPUT_ATTENUATOR]==1)&&(Item_Index[Y_SENSITIVITY]<18))
              Item_Index[Y_SENSITIVITY]++; //输入探头衰减=10时
          }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Erase_Wave(MODEL);
            ADC_Start();
            Sync=0;
            if((Item_Index[INPUT_ATTENUATOR]==0)&&(Item_Index[Y_SENSITIVITY]>0))
              Item_Index[Y_SENSITIVITY]--; //输入探头衰减=1时
            if((Item_Index[INPUT_ATTENUATOR]==1)&&(Item_Index[Y_SENSITIVITY]>11))
              Item_Index[Y_SENSITIVITY]--; //输入探头衰减=10时
          }
          if(Item_Index[Y_SENSITIVITY]!=Ref_Buffer [302]) Hide_Ref=1;
        break;

        case X_SENSITIVITY: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  Item=Y_SENSITIVITY;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 Item=Y_POSITION;
          if((Key_Buffer==KEYCODE_UP)&&(Item_Index[X_SENSITIVITY]<21)){
            Item_Index[X_SENSITIVITY]++;
            Erase_Wave(MODEL);
            ADC_Start();
            Sync=0;
          }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Item_Index[X_SENSITIVITY]>0)){
            Item_Index[X_SENSITIVITY]--;
            Erase_Wave(MODEL);
            ADC_Start();
            Sync=0;
          }
          if(Item_Index[X_SENSITIVITY]!=Ref_Buffer [303]) Hide_Ref=1;
        break;

        case Y_POSITION: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  Item=X_SENSITIVITY;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 Item=MEASUR_KIND;
          if((Key_Buffer==KEYCODE_UP)&&(v0<MAX_Y)){
            Erase_Wave(MODEL);
            Erase_Wave(CURVE);
            Erase_Dot_v0();
            Erase_Vn(v0);
            v0++;
            Hide_v0=0;
          }                                    //'垂直位移'基线上移,显示基线。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v0>(MIN_Y+1))){
            Erase_Wave(MODEL);
            Erase_Wave(CURVE);
            Erase_Dot_v0();
            Erase_Vn(v0);
            v0--;
            Hide_v0=0;
          }                                   //'垂直位移'基线下移,显示基线。
          if(Key_Buffer==KEYCODE_MANU)
            Hide_v0=1-Hide_v0;                //(显示/消隐)垂直位移基线。
        break;

        case MEASUR_KIND: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 Item=Y_POSITION;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
            Hide_vs=0;
            Item=TRIG_SENSITIVITY;
          }
          if(Key_Buffer==KEYCODE_UP){
            if(Item_Index[MEASUR_KIND]<2) Item_Index[MEASUR_KIND]++;  //选择下一种测量类型
            else                          Item_Index[MEASUR_KIND]=0;
          }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if(Item_Index[MEASUR_KIND]>0) Item_Index[MEASUR_KIND]--;  //选择上一种测量类型
            else                          Item_Index[MEASUR_KIND]=2;
          }
        break;  //测量类型共有:FREQN、CYCLE、DUTY 3种

        case POWER_INFOMATION: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 Item=MEASUR_KIND;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Item=TRIG_SENSITIVITY;
        break;  //供电方式共有:BATT(FULL、HALF、FEW、EMPTY)、USB 5种状态

        case TRIG_SENSITIVITY:
          if(Key_Buffer==KEYCODE_UP){
            Hide_vs=1;
            Item=MEASUR_KIND;
            Update[Y_VERNIER_2]=1;
          }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Item=TRIG_SLOPE;
            Hide_vs=1;
          }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vt)<(MAX_Y-1))
             &&((vt-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MIN_Y+3))){
            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                      //降低触发灵敏度
          }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0)){
            temp=vt;
            vt=temp+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
            Erase_Vn(vt);
            vt=temp-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
            Erase_Vn(vt);
            vt=temp;
            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                      //提高触发灵敏度
          }
        break;

        case TRIG_SLOPE:
          if(Key_Buffer==KEYCODE_UP){
            Hide_vs=0;
            Item=TRIG_SENSITIVITY;
          }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Item=INPUT_ATTENUATOR;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Key_Buffer==KEYCODE_RIGHT)){
            Item_Index[TRIG_SLOPE]=1-Item_Index[TRIG_SLOPE];  //选择(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
          }
        break;

        case INPUT_ATTENUATOR:
          if(Key_Buffer==KEYCODE_UP) Item=TRIG_SLOPE;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if(SD_Card_ON()==0) Item=SAVE_WAVE_CURVE;
            else Item=OUTPUT_FREQUENCY;        //若无SD卡,则指向'频率输出设定'
          }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Key_Buffer==KEYCODE_RIGHT)){
            Erase_Wave(MODEL);
            Erase_Wave(CURVE);
            Item_Index[INPUT_ATTENUATOR]=1-Item_Index[INPUT_ATTENUATOR];  //(×1/×0.1)输入衰减选择
          }
          if((Item_Index[INPUT_ATTENUATOR]==0)&&(Item_Index[Y_SENSITIVITY]>9))
            Item_Index[Y_SENSITIVITY]-=9;
          if((Item_Index[INPUT_ATTENUATOR]==1)&&(Item_Index[Y_SENSITIVITY]<10))
            Item_Index[Y_SENSITIVITY]+=9;
        break;

        case SAVE_WAVE_CURVE:
          if(SD_Card_ON()==0)                          //有SD卡
          {
//            if(Key_Buffer==KEYCODE_UP) Item=INPUT_ATTENUATOR;
//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Item=LOAD_WAVE_CURVE;
//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Item_Index[SAVE_WAVE_CURVE]<255))
//              Item_Index[SAVE_WAVE_CURVE]++; //波形文件序号号+1
//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Item_Index[SAVE_WAVE_CURVE]>1))
//              Item_Index[SAVE_WAVE_CURVE]--; //波形文件序号号-1
//            if(Key_Buffer==KEYCODE_MANU){         //按'M'键
//              Update[SAVE_WAVE_CURVE]=0;
//              Cursor_Counter=0;
//              Char_to_Str(FileNum, Item_Index[SAVE_WAVE_CURVE]);
//              if(FAT_Info()==0){
//                if(Open_File(FileNum)==0){
//                  for(i=0; i<300; ++i) {
//                    SectorBuff[i+2]=View_Buffer[i];
//                  }
//                  SectorBuff[0]=0;
//                  SectorBuff[1]=0;
//                  SectorBuff[302]=(unsigned char)Item_Index[Y_SENSITIVITY];
//                  SectorBuff[303]=(unsigned char)Item_Index[X_SENSITIVITY];
//                  if(Write_File()==0){
//                    Item_Index[LOAD_WAVE_CURVE]=Item_Index[SAVE_WAVE_CURVE]; //将当前写入的文件序号定为读取文件序号缺省值
//                    if(Item_Index[SAVE_WAVE_CURVE]<255){
//                      Item_Index[SAVE_WAVE_CURVE]++;
//                    }
//                  Update[SAVE_WAVE_CURVE]=1;
//                  } else  Display_Str(89,2,WHITE,PRN,"!FileWriteErr!");
//                } else    Display_Str(89,2,WHITE,PRN,"!File NoPlace!");
//              } else      Display_Str(89,2,WHITE,PRN,"!Micro SD Err!");
//            }
          } else {
            Item=OUTPUT_FREQUENCY;                              //若无SD卡,则指向'频率输出设定'
          }
        break;

//        case LOAD_WAVE_CURVE:
//          if(SD_Card_ON()==0){
//            if(Key_Buffer==KEYCODE_UP)   Item=SAVE_WAVE_CURVE;
//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Item=OUTPUT_FREQUENCY;
//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Item_Index[LOAD_WAVE_CURVE]<255))
//              Item_Index[LOAD_WAVE_CURVE]++; //波形文件序号号+1
//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Item_Index[LOAD_WAVE_CURVE])>1))
//              Item_Index[LOAD_WAVE_CURVE]--; //波形文件序号号-1
//            if(Key_Buffer==KEYCODE_MANU) {        //按'M'键
//              Erase_Wave(MODEL);
//              Update[LOAD_WAVE_CURVE]=0;
//              Cursor_Counter=0;
//              Char_to_Str(FileNum, Item_Index[LOAD_WAVE_CURVE]);
//              if(FAT_Info()==0){
//                if(Open_File(FileNum)==0){
//                  if(Read_File()==0){
//                    for(i=0; i<300; ++i) {
//                      Ref_Buffer[i]=SectorBuff[i+2];
//                    }
//                    if(SectorBuff[302]<12){
//                      Item_Index[Y_SENSITIVITY]=SectorBuff[302];
//                    }else{
//                      Item_Index[Y_SENSITIVITY]=4;
//                    }
//                    if(SectorBuff[303]<22){
//                      Item_Index[X_SENSITIVITY]=SectorBuff[303];
//                    }else{
//                      Item_Index[X_SENSITIVITY]=8;
//                    }
//                  } else  Display_Str(89,2,WHITE,PRN,"!File ReadErr!");
//                } else    Display_Str(89,2,WHITE,PRN,"!File NoFound!");
//              } else      Display_Str(89,2,WHITE,PRN,"!Micro SD Err!");
//              Hide_Ref=0;//;显示新参考样本波形
//            }
//          } else  Item=OUTPUT_FREQUENCY;                       //若无SD卡,则指向'频率输出设定'
//        break;

        case OUTPUT_FREQUENCY:
          if(Key_Buffer==KEYCODE_UP) {
            if(SD_Card_ON()==0) Item=LOAD_WAVE_CURVE;
            else             Item=INPUT_ATTENUATOR;  //若无SD卡,则指向'输入衰减选择'
          }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Item=X_VERNIER_2;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Item_Index[OUTPUT_FREQUENCY]<15))
            Item_Index[OUTPUT_FREQUENCY]++;  //基准频率输出提高一档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Item_Index[OUTPUT_FREQUENCY]>0))
            Item_Index[OUTPUT_FREQUENCY]--;  //基准频率输出降低一档
        break;

        case X_VERNIER_2:
          if(Key_Buffer==KEYCODE_UP)   Item=OUTPUT_FREQUENCY;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Item=X_VERNIER_1;
          if(Key_Buffer==KEYCODE_MANU){
            Hide_t2=1-Hide_t2;                  //(显示/消隐)水平测量游标T2
            Erase_Ti(t2);
          }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t2<MAX_X)) { //时间测量游标线2右移
            Erase_Dot_ti(t2);
            Erase_Ti(t2);
            t2++;
            Hide_t1=0;
            Hide_t2=0;
          }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t2>MIN_X+1)) { //时间测量游标线2左移
            Erase_Dot_ti(t2);
            Erase_Ti(t2);
            t2--;
            Hide_t1=0;
            Hide_t2=0;
          }
          Update[DELTA_T]=1;
          Update[VERNIERS]=1;
        break;

        case X_VERNIER_1:
          if(Key_Buffer==KEYCODE_UP) Item=X_VERNIER_2;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
            Item=X_POSITION;
            Draw_View_Area();
          }
          if(Key_Buffer==KEYCODE_MANU){
            Hide_t1=1-Hide_t1;                  //(显示/消隐)水平测量游标T1
            Erase_Ti(t1);
          }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t1<MAX_X)) { //时间测量游标线1右移
            Erase_Dot_ti(t1);
            Erase_Ti(t1);
            t1++;
            Hide_t1=0;
            Hide_t2=0;
          }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t1>MIN_X+1)) { //时间测量游标线1左移
            Erase_Dot_ti(t1);
            Erase_Ti(t1);
            t1--;
            Hide_t1=0;
            Hide_t2=0;
          }
          Update[DELTA_T]=1;
          Update[VERNIERS]=1;
        break;

        case X_POSITION:
          if(Key_Buffer==KEYCODE_UP) {
            Item=X_VERNIER_1;
            Erase_View_Area();
          }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
            Item=Y_VERNIER_2;
            Update[Y_VERNIER_2]=1;
            Erase_View_Area();
          }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
            Stop=0;
            Item_Index[X_POSITION]++;   //水平显示窗口位置右移
            Draw_View_Area();
          }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
            Stop=0;
            Item_Index[X_POSITION]--;   //水平显示窗口位置左移
            Draw_View_Area();
          }
          Update[VERNIERS]=1;
        break;

        case RUNNING_STATUS:
          if(Key_Buffer==KEYCODE_UP)   Item=X_POSITION;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 Item =Y_VERNIER_2;
        break;

        case Y_VERNIER_2: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 {
            Item=X_POSITION;
            Draw_View_Area();
          }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 Item=Y_VERNIER_1;
            if(Key_Buffer==KEYCODE_MANU){
            Hide_v2=1-Hide_v2;                  //(显示/消隐)垂直测量游标V2。
            Erase_Vi(v2);
          }
          if((Key_Buffer==KEYCODE_UP)&&(v2<MAX_Y)){
                                Erase_Dot_vi(v2);
                                Erase_Vi(v2);
            v2++;                               //垂直测量游标V2上移
          }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v2>MIN_Y+1)){
            Erase_Dot_vi(v2);
            Erase_Vi(v2);
            v2--;                               //垂直测量游标V2下移
          }
          Update[VERNIERS]=1;
        break;

        case Y_VERNIER_1: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 Item=Y_VERNIER_2; //指向'垂直测量游标V2调整'模式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  Item=TRIG_LEVEL; //指向'触发电平设定'模式
          if(Key_Buffer==KEYCODE_MANU){
            Hide_v1=1-Hide_v1;                  //(显示/消隐)垂直测量游标V1。
            Erase_Vi(v1);
          }
          if((Key_Buffer==KEYCODE_UP)&&(v1<MAX_Y)){
            Erase_Dot_vi(v1);
            Erase_Vi(v1);
            v1++;                               //垂直测量游标V2上移
          }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v1>MIN_Y+1)){
            Erase_Dot_vi(v1);
            Erase_Vi(v1);
            v1--;                               //垂直测量游标V2下移
          }
          Update[VERNIERS]=1;
          break;

        case TRIG_LEVEL:
          if(Key_Buffer==KEYCODE_RIGHT) Item=Y_VERNIER_1;
          if(Key_Buffer==KEYCODE_LEFT)  Item=SYNC_MODE;
          if(Key_Buffer==KEYCODE_MANU)  Hide_vt=1-Hide_vt;        //(显示/消隐)触发电平基线
          if((Key_Buffer==KEYCODE_UP)&&(vt<(MAX_Y-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
            Erase_Dot_vt();
            Erase_Vn(vt);
            vt++;                               //触发电平游标Vt上移
          }
          if((Key_Buffer==KEYCODE_DOWN)&&(v1>(MIN_Y+5+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
            Erase_Dot_vt();
            Erase_Vn(vt);
            vt--;                               //触发电平游标Vt下移
          }
          break;
      }
      Key_Buffer=0;
    }
  }

}

/*******************************************************************************
* Function Name  : fputc
* Description    : 重定义C语言的fprint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 (C) COPYRIGHT 2012 DQ.elc *****END OF FILE****/

网友A:
下来学习,祝楼主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