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嵌套中断系统NVIC和RCC详细整理

楼主(2016-11-15):
完整的word文档下载:

STM32的嵌套中断系统NVIC和RCC详细整理 用的是stm32f103的最新3.5的库。
一、综述:
1STM32 (Cortex-M3) 中的优先级概念
    STM32(Cortex-M3)中有两个优先级的概念: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也把响应优先级称作“亚优先级”或“副优先级”,每个中断源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
1. 何为占先式优先级(pre-emption priority)
   高占先式优先级的中断事件会打断当前的主程序/中断程序运行—抢断式优先响应,俗称中断嵌套。
2. 何为副优先级(subpriority)
   在占先式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高副优先级的中断优先被响应;
   在占先式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有低副优先级中断正在执行,高副优先级的中断要等待已被响应的低副优先级中断执行结束后才能得到响应—非抢断式响应(不能嵌套)。
3. 判断中断是否会被响应的依据
   首先是占先式优先级,其次是副优先级;
   占先式优先级决定是否会有中断嵌套;
   Reset、NMI、Hard Fault 优先级为负(高于普通中断优先级)且不可调整。
4. 优先级冲突的处理
   具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具有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理过程中被响应,即中断的嵌套,或者说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套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
   当两个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相同时,这两个中断将没有嵌套关系,当一个中断到来后,如果正在处理另一个中断,这个后到来的中断就要等到前一个中断处理完之后才能被处理。如果这两个中断同时到达,则中断控制器根据他们的响应优先级高低来决定先处理哪一个;如果他们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都相等,则根据他们在中断表中的排位顺序决定先处理哪一个。
5.Cortex-M3中对中断优先级的定义
   既然每个中断源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就需要有相应的寄存器位记录每个中断的优先级;在Cortex-M3中定义了8个比特位用于设置中断源的优先级,这8个比特位可以有8种分配方式,如下:
所有8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7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6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5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5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6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7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这就是优先级分组的概念。
6.stm32中对中断优先级的定义
   Cortex-M3允许具有较少中断源时使用较少的寄存器位指定中断源的优先级,因此STM32把指定中断优先级的寄存器位减少到4位,这4个寄存器位的分组方式如下:
第0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1组: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2组: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3组: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4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
   AIRC(Application Interrupt and Reset Register)寄存器中有用于指定优先级的 4bits。这4个bits用于分配preemption优先级和sub优先级,在STM32的固件库中定义如下:
/*Preemption Priority Group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0        ((u32)0x700) /* 0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4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1        ((u32)0x600) /* 1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3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2        ((u32)0x500) /*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2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3        ((u32)0x400) /* 3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1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4        ((u32)0x300) /* 4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0 bits for subpriority */
    可以通过调用STM32的固件库中的函数NVIC_PriorityGroupConfig()选择使用哪种优先级分组方式,这个函数的参数有下列5种:
NVIC_PriorityGroup_0=> 选择第0组
NVIC_PriorityGroup_1 => 选择第1组
NVIC_PriorityGroup_2 => 选择第2组
NVIC_PriorityGroup_3 => 选择第3组
NVIC_PriorityGroup_4 => 选择第4组
   接下来就是指定中断源的优先级,下面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如何指定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
// 选择使用优先级分组第1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定义NVIC的结构体变量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EXTI0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指定抢占式优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指定响应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EXTI9_5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指定抢占式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指定响应优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要注意的几点是:
   1. 如果指定的抢占式优先级别或响应优先级别超出了选定的优先级分组所限定的范围,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2. 抢占式优先级别相同的中断源之间没有嵌套关系;
   3. 如果某个中断源被指定为某个抢占式优先级别,又没有其它中断源处于同一个抢占式优先级别,则可以为这个中断源指定任意有效的响应优先级别。
2、开关总中断
   在STM32/Cortex-M3中是通过改变CPU的当前优先级来允许或禁止中断。
PRIMASK位:只允许NMI和hardfault异常,其他中断/异常都被屏蔽(当前CPU优先级=0)。
FAULTMASK位:只允许NMI,其他所有中断/异常都被屏蔽(当前CPU优先级=-1)。
   在STM32固件库中(stm32f10x_nvic.c和stm32f10x_nvic.h) 定义了四个函数操作PRIMASK位和FAULTMASK位,改变CPU的当前优先级,从而达到控制所有中断的目的。
下面两个函数等效于关闭总中断:
voidNVIC_SETPRIMASK(void);
voidNVIC_SETFAULTMASK(void);
下面两个函数等效于开放总中断:
voidNVIC_RESETPRIMASK(void);
voidNVIC_RESETFAULTMASK(void);
上面两组函数要成对使用,但不能交叉使用。
例如:
第一种方法:
NVIC_SETPRIMASK();  //关闭总中断 ,只允许NMI和hard fault异常
NVIC_RESETPRIMASK();//开放总中断
第二种方法:
NVIC_SETFAULTMASK();  //关闭总中断 ,只允许NMI
NVIC_RESETFAULTMASK();//开放总中断
常常使用:
NVIC_SETPRIMASK();     //Disable Interrupts
NVIC_RESETPRIMASK();  // Enable Interrupts
可以用: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关闭总中断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打开总中断
来实现开关总中断的功能。
二、寄存器介绍:
1 core_cm3.h中定义了:

…………………………
…………………………
…………………………
五、实例详解
void NVIC_config()//配置中断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选择中断分组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选择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M32的时钟系统
本文档由“~风中的叶~”整理;QQ:654705188
一、综述:
1、时钟源
在 STM32 中,一共有 5 个时钟源,分别是 HSI 、 HSE 、 LSI 、 LSE 、 PLL 。
①HSI 是高速内部时钟, RC 振荡器,频率为 8MHz ;
②HSE 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 / 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是 4MHz –16MHz ;
③LSI 是低速内部时钟, RC 振荡器,频率为 40KHz ;
④LSE 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 32.768KHz的石英晶体;
⑤PLL 为锁相环倍频输出,严格的来说并不算一个独立的时钟源, PLL 的输入可以接 HSI/2 、 HSE 或者 HSE/2 。PLL倍频可选择为 2– 16 倍,但是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 72MHz 。
其中, 40kHz 的 LSI 供独立看门狗 IWDG 使用,另外它还可以被选择为实时时钟 RTC 的时钟源。另外,实时时钟 RTC 的时钟源还可以选择 LSE ,或者是 HSE 的 128 分频。
STM32 中有一个全速功能的 USB 模块,其串行接口引擎需要一个频率为 48MHz 的时钟源。该时钟源只能从 PLL 端获取,可以选择为 1.5 分频或者 1分频,也就是,当需使用到 USB 模块时, PLL 必须使能,并且时钟配置为 48MHz 或 72MHz 。
另外 STM32 还可以选择一个时钟信号输出到 MCO 脚 (PA.8) 上,可以选择为 PLL 输出的 2分频、 HSI 、 HSE 或者系统时钟。
系统时钟 SYSCLK ,它是提供 STM32 中绝大部分部件工作的时钟源。系统时钟可以选择为 PLL 输出、 HSI 、 HSE 。系系统时钟最大频率为 72MHz ,它通过 AHB 分频器分频后送给各个模块使用, AHB 分频器可以选择 1 、 2 、 4 、 8 、 16 、 64 、 128 、 256 、 512 分频,AHB分频器输出的时钟送给 5大模块使用:
       ①送给 AHB 总线、内核、内存和 DMA 使用的 HCLK 时钟;
       ②通过 8分频后送给 Cortex 的系统定时器时钟STCLK;
       ③直接送给 Cortex 的空闲运行时钟 FCLK ;
       ④送给 APB1 分频器。 APB1 分频器可以选择 1 、 2 、 4 、 8 、 16 分频,其输出一路供 APB1 外设使用( PCLK1 ,最大频率 36MHz ),另一路送给定时器 (Timer)2 、3 、4 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根据PCLK1的分频值自动选择 1或者 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 2、 3、 4使用。
       ⑤送给 APB2 分频器。 APB2 分频器可以选择 1 、 2 、 4 、 8 、 16 分频,其输出一路供 APB2 外设使用( PCLK2 ,最大频率 72MHz ),另外一路送给定时器 (Timer)1 倍频使用。该倍频器根据PCLK2的分频值自动选择1 或2 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 1使用。另外 APB2 分频器还有一路输出供 ADC 分频器使用,分频后送给 ADC 模块使用。 ADC 分频器可选择为 2 、 4 、 6 、 8 分频。
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的倍频器,当 APB 的分频为 1 时,它的倍频值为 1 ,否则它的倍频值就为 2 。
2APB1APB2连接的模块
①连接在 APB1( 低速外设 )上的设备有:电源接口、备份接口、 CAN 、 USB 、 I2C1 、 I2C2 、 UART2 、 UART3 、 SPI2 、窗口看门狗、 Timer2 、 Timer3 、 Timer4 。注意 USB模块虽然需要一个单独的48MHz的时钟信号,但是它应该不是供USB模块工作的时钟,而只是提供给串行接口引擎(SIE)使用的时钟。USB模块的工作时钟应该是由APB1提供的。
②连接在 APB2 (高速外设)上的设备有: UART1 、 SPI1 、 Timer1 、 ADC1 、 ADC2 、 GPIOx(PA~PE) 、第二功能IO 口。

二、寄存器介绍:
typedefstruct
{
  __IO uint32_t CR;
  __IO uint32_t CFGR;
  __IO uint32_t CIR;
  __IO uint32_t APB2RSTR;
  __IO uint32_t APB1RSTR;
  __IO uint32_t AHBENR;
  __IO uint32_t APB2ENR;
  __IO uint32_t APB1ENR;
  __IO uint32_t BDCR;
  __IO uint32_t CSR;
#ifdefSTM32F10X_CL
  __IO uint32_t AHBRSTR;
  __IO uint32_t CFGR2;
#endif /*STM32F10X_CL */
#if defined(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STM32F10X_HD_VL)
  uint32_t RESERVED0;
  __IO uint32_t CFGR2;
#endif /*STM32F10X_LD_VL || STM32F10X_MD_VL || STM32F10X_HD_VL */
}RCC_TypeDef;
1、时钟控制寄存器(RCC_CR):(复位值为0x0000 xx83,内部低速时钟使能和就绪,内部时钟校准)
主要功能:内外部高速时钟的使能和就绪标志(含内部高速时钟校准调整),外部高速时钟旁路,时钟安全系统CSS使能,PLL使能和PLL就绪标志。
2、时钟配置寄存器(RCC_CFGR):(复位值为0x0000 0000)
主要功能:系统时钟源切换及状态,AHB、APB1、APB2、ADC、USB预分频,PLL输入时钟源选择及HSE输入PLL分频选择,PLL倍频系数,MCO(PA8)引脚微控制器时钟输出。
3、时钟中断寄存器 (RCC_CIR):(复位值: 0x0000 0000)
主要功能:LSI、LSE、HIS、HSE、PLL就绪中断标志,HSE时钟失效导致时钟安全系统中断标志,LSI、LSE、HIS、HSE、PLL就绪中断使能,清除LSI、LSE、HIS、HSE、PLL就绪中断,清除时钟安全系统中断。
4、APB2外设复位寄存器 (RCC_APB2RSTR):(复位值: 0x0000 0000)
主要功能:AFIO、IOPA、IOPB、IOPC、IOPD、IOPE、IOPF、IOPG、ADC1、ADC2、TIM1、SPI1、TIM8、USART1、ADC3复位。
5、APB1外设复位寄存器 (RCC_APB1RSTR) :(复位值: 0x0000 0000)
主要功能:TIM2、TIM3、TIM4、TIM5、TIM6、TIM7、WWDG、SPI2、SPI3、USART2、USART3、USART4、USART5、I2C1、I2C2、USB、CAN、BKP、PWR、DAC复位。
6、AHB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 (RCC_AHBENR) :(复位值: 0x0000 0014睡眠模式时SRAM、闪存接口电路时钟开启)
主要功能:DMA1、DMA2、SRAM、FLITF、CRC、FSMC、SDIO时钟使能。
7、APB2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RCC_APB2ENR) :(复位值: 0x0000 0000)
主要功能:AFIO、IOPA、IOPB、IOPC、IOPD、IOPE、IOPF、IOPG、ADC1、ADC2、TIM1、SPI1、TIM8、USART1、ADC3时钟使能。
8、APB1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RCC_APB1ENR) :(复位值: 0x0000 0000)
主要功能:TIM2、TIM3、TIM4、TIM5、TIM6、TIM7、WWDG、SPI2、SPI3、USART2、USART3、USART4、USART5、I2C1、I2C2、USB、CAN、BKP、PWR、DAC时钟使能。
9、备份域控制寄存器 (RCC_BDCR) :(复位值: 0x0000 0000)
主要功能:外部低速振荡器使能和就绪标志及旁路、RTC时钟源选择和时钟使能、备份域软件复位。
10、控制/状态寄存器 (RCC_CSR) :(复位值: 0x0C00 0000 NRST引脚复位标志、上电/掉电复位标志)
主要功能:内部低速振荡器就绪、清除复位标志、NRST引脚复位标志、上电/掉电复位标志、软件复位标志、独立看门狗复位标志、窗口看门狗复位标志、低功耗复位标志。
三、初始化设置
采用8MHz 外部HSE 时钟,在 MDK 编译平台中,程序的时钟设置参数流程如下:
   将 RCC 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RCC_DeInit();
   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HSEStartUpStatus= RCC_WaitForHSEStartUp();
   设置 AHB 时钟 (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APB 2时钟 (APB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APB1 时钟 (APB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 PLL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打开 PLL :                                  RCC_PLLCmd(ENABLE);
   等待 PLL 工作: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RESET);
设置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判断 PLL 是否是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0x08);
1、使用库函数进行时钟系统初始化配置
voidRCC_config()//如果外部晶振为8MPLLCLK=SYSCLK=72MHCLK=72M//P2CLK=72MP1CLK=36MADCCLK=36MUSBCLK=48MTIMCLK=72M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定义错误状态变量
       RCC_DeInit();//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
       HSEStartUpStatus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设置AHB不分频,HCLK=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设置APB2不分频,P2CLK=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APB1 2分频,P1CLK=HCLK/2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设置FLASH代码延时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使能预取指缓存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设置PLL时钟源,
//外部时钟不分频,为HSE的9倍频8MHz * 9 =72MHz
       RCC_PLLCmd(ENABLE);//使能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RESET);//等待PLL准备就绪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设置PLL为系统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判断PLL是否是系统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打开PB 和PD 用于点亮LED 灯*/
}
2、使用寄存器进行RCC时钟初始化配置
voidRCC_init(u8 PLL)//输入PLL的倍频值2—16倍频
//HCLK=PLLCLK=SYSCLK=P2CLK=P1CLK*2=ADCCLK*2=TIMCLK=USBCLK*2/3
{
       unsigned char temp=0;
       //RCC_DeInit();              //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CR|=0x00010000;  //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
       while(!(RCC->CR>>17));//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RCC->CFGR=0X00000400;//APB1=DIV2;APB2=DIV1;AHB=DIV1;
       PLL-=2;//抵消2个单位
       RCC->CFGR|=PLL<<18;   //设置PLL倍频值 2~16
       RCC->CFGR|=1<<16;     //PLL时钟源选择
       FLASH->ACR|=0x32;    //FLASH 2个延时周期
       RCC->CR|=0x01000000;  //PLLON
       while(!(RCC->CR>>25));//等待PLL锁定
       RCC->CFGR|=0x00000002;//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
四、相关库函数解析
1、库中所涉及到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SYSCLK_Frequency;  /*!< returns SYSCLK clock frequencyexpressed in Hz */
  uint32_t HCLK_Frequency;    /*!< returns HCLK clock frequencyexpressed in Hz */
  uint32_t PCLK1_Frequency;   /*!< returns PCLK1 clock frequencyexpressed in Hz */
  uint32_t PCLK2_Frequency;   /*!< returns PCLK2 clock frequencyexpressed in Hz */
  uint32_t ADCCLK_Frequency; /*!< returnsADCCLK clock frequency expressed in Hz */
}RCC_ClocksTypeDef;
2、库函数解析
void RCC_DeInit(void);//将外设RCC寄存器设为缺省值;(除RCC_BDCR和RCC_CSR)
voidRCC_HSEConfig(uint32_t RCC_HSE);//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输入:RCC_HSE_OFF,RCC_HSE_ON,RCC_HSE_Bypass(HSE旁路)
ErrorStatusRCC_WaitForHSEStartUp(void);//等待HSE起振;
//返回值:SUCCESS,HSE晶振稳定且就绪;ERROR,HSE晶振未就绪
voidRCC_AdjustHSICalibrationValue(uint8_t HSICalibrationValue);//调整内部高速晶振(HSI)校准值
//输入:校准补偿值(该参数取值必须在0到0x1F之间)
voidRCC_HSI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使能或者失能内部高速晶振(HSI)
//输入:ENABLE或者DISABLE(如果HSI被用于系统时钟,或者FLASH编写操作进行中,那么它不能被停振)
void RCC_PLLConfig(uint32_tRCC_PLLSource, uint32_t RCC_PLLMul);//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输入:RCC_PLLSource_HSI_Div2,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Source_HSE_Div2
//输入:RCC_PLLMul_2到RCC_PLLMul_16
voidRCC_PLL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使能或者失能PLL
//输入:ENABLE或者DISABLE
#if defined(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defined (STM32F10X_CL)
void RCC_PREDIV1Config(uint32_tRCC_PREDIV1_Source, uint32_t RCC_PREDIV1_Div);//
#endif
#ifdef  STM32F10X_CL
void RCC_PREDIV2Config(uint32_t RCC_PREDIV2_Div);//
void RCC_PLL2Config(uint32_t RCC_PLL2Mul);//
void RCC_PLL2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RCC_PLL3Config(uint32_t RCC_PLL3Mul);//
void RCC_PLL3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endif /* STM32F10X_CL*/
voidRCC_SYSCLKConfig(uint32_t RCC_SYSCLKSource);//设置系统时钟(SYSCLK)源
// RCC_SYSCLKSource_HSI,RCC_SYSCLKSource_HSE,RCC_SYSCLKSource_PLLCLK
uint8_tRCC_GetSYSCLKSource(void);// 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返回值:0x00 HSI作为系统时钟,0x04 HSE作为系统时钟,0x08 PLL作为系统时钟
voidRCC_HCLKConfig(uint32_t RCC_SYSCLK);//设置AHB时钟(HCLK)
//输入:RCC_SYSCLK_Div1,RCC_SYSCLK_Div2,RCC_SYSCLK_Div4,RCC_SYSCLK_Div8,RCC_SYSCLK_Div16,
//RCC_SYSCLK_Div32,RCC_SYSCLK_Div64,RCC_SYSCLK_Div128,RCC_SYSCLK_Div256,RCC_SYSCLK_Div512
voidRCC_PCLK1Config(uint32_t RCC_HCLK);//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输入: RCC_HCLK_Div1, RCC_HCLK_Div2, RCC_HCLK_Div4, RCC_HCLK_Div8, RCC_HCLK_Div16
voidRCC_PCLK2Config(uint32_t RCC_HCLK);//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输入:RCC_HCLK_Div1, RCC_HCLK_Div2, RCC_HCLK_Div4, RCC_HCLK_Div8, RCC_HCLK_Div16
voidRCC_ITConfig(uint8_t RCC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RCC中断
//输入:RCC_IT_LSIRDY  LSI就绪中断->ENABLE或者DISABLE
//RCC_IT_LSERDY  LSE就绪中断,RCC_IT_HSIRDY  HSI就绪中断
//RCC_IT_HSERDY  HSE就绪中断,RCC_IT_PLLRDY  PLL就绪中断
#ifndef STM32F10X_CL
void RCC_USBCLKConfig(uint32_tRCC_USBCLKSource);// 设置USB时钟(USBCLK)
//输入: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USB时钟 = PLL时钟除以1.5
RCC_USBCLKSource_PLLCLK_Div1,USB时钟 = PLL时钟
#else
void RCC_OTGFSCLKConfig(uint32_tRCC_OTGFSCLKSource);//
#endif /* STM32F10X_CL*/
voidRCC_ADCCLKConfig(uint32_t RCC_PCLK2);// 设置ADC时钟(ADCCLK)
//RCC_PCLK2_Div2,ADC时钟 = PCLK / 2;RCC_PCLK2_Div4,ADC时钟 = PCLK / 4;
//RCC_PCLK2_Div6,ADC时钟 = PCLK / 6;RCC_PCLK2_Div8,ADC时钟 = PCLK / 8
#ifdef STM32F10X_CL
void RCC_I2S2CLKConfig(uint32_tRCC_I2S2CLKSource); //
void RCC_I2S3CLKConfig(uint32_tRCC_I2S3CLKSource);//
#endif /* STM32F10X_CL*/
voidRCC_LSEConfig(uint8_t RCC_LSE);//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
//输入:RCC_LSE_OFF,LSE晶振OFF;RCC_LSE_ON,LSE晶振ON;
//RCC_LSE_Bypass,LSE晶振被外部时钟旁路
voidRCC_LSI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低速晶振(LSI)
//输入:ENABLE或者DISABLE   (IWDG运行的话,LSI不能被失能)
voidRCC_RTCCLKConfig(uint32_t RCC_RTCCLKSource);//设置RTC时钟(RTCCLK)源(RTC时钟一经选定即不能更改,除非复位后备域)
//输入:RCC_RTCCLKSource_LSE,选择LSE作为RTC时钟;RCC_RTCCLKSource_LSI,选择LSI作为RTC时钟;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选择HSE时钟频率除以128作为RTC时钟
voidRCC_RTCCLK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使能或者失能RTC时钟
//输入:ENABLE或者DISABLE
void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返回时钟的频率
//输入:指向结构RCC_ClocksTypeDef的指针,包含了各个时钟的频率(单位为Hz)
voidRCC_AHB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HB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使能或者失能AHB外设时钟
//输入:RCC_AHBPeriph_DMA,DMA时钟->ENABLE或者DISABLE;
//RCC_AHBPeriph_SRAM,SRAM时钟;RCC_AHBPeriph_FLITF,FLITF时钟
//RCC_AHBPeriph_DMA1,DMA1时钟;RCC_AHBPeriph_DMA2,DMA2时钟
//RCC_AHBPeriph_CRC,CRC时钟;RCC_AHBPeriph_FSMC,FSMC时钟
//RCC_AHBPeriph_SDIO,SDIO时钟
voidRCC_APB2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PB2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输入:RCC_APB2Periph_AFIO,功能复用IO时钟->ENABLE或者DISABLE;
//RCC_APB2Periph_GPIOA,GPIOA时钟;RCC_APB2Periph_GPIOB,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_GPIOC,GPIOC时钟;RCC_APB2Periph_GPIOD,GPIOD时钟;
//RCC_APB2Periph_GPIOE,GPIOE时钟;RCC_APB2Periph_ADC1,ADC1时钟;
//RCC_APB2Periph_ADC2,ADC2时钟;RCC_APB2Periph_TIM1,TIM1时钟;
//RCC_APB2Periph_SPI1,SPI1时钟;RCC_APB2Periph_USART1,USART1时钟;
//RCC_APB2Periph_ALL,全部APB2外设时钟
voidRCC_APB1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PB1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使能或者失能APB1外设时钟
//输入:RCC_APB1Periph_TIM2,TIM2时钟->ENABLE或者DISABLE;
//RCC_APB1Periph_TIM3,TIM3时钟;RCC_APB1Periph_TIM4,TIM4时钟
//RCC_APB1Periph_WWDG,WWDG时钟;RCC_APB1Periph_SPI2,SPI2时钟
//RCC_APB1Periph_USART2,USART2时钟;RCC_APB1Periph_USART3,USART3时钟
//RCC_APB1Periph_I2C1,I2C1时钟;RCC_APB1Periph_I2C2,I2C2时钟
//RCC_APB1Periph_USB,USB时钟;RCC_APB1Periph_CAN,CAN时钟
//RCC_APB1Periph_BKP,BKP时钟;RCC_APB1Periph_PWR,PWR时钟
//RCC_APB1Periph_ALL,全部APB1外设时钟
#ifdef STM32F10X_CL
voidRCC_AHBPeriphResetCmd(uint32_t RCC_AHB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endif /* STM32F10X_CL*/
voidRCC_APB2PeriphResetCmd(uint32_t RCC_APB2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强制或者释放高速APB(APB2)外设复位
//输入:同voidRCC_APB2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PB2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函数的值
voidRCC_APB1PeriphResetCmd(uint32_t RCC_APB1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强制或者释放低速APB(APB1)外设复位
//输入:同void RCC_APB1PeriphClockCmd(uint32_tRCC_APB1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函数的值
//例:/* Enter theSPI1 peripheral to reset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 Exit the SPI1peripheral from reset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DISABLE);
voidRCC_BackupReset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强制或者释放后备域复位
void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使能或者失能时钟安全系统
//输入:ENABLE或者DISABLE
voidRCC_MCOConfig(uint8_t RCC_MCO);// 选择在MCO管脚上输出的时钟源
//输入:RCC_MCO_NoClock 无时钟被选中 ;RCC_MCO_SYSCLK 选中系统时钟;
//RCC_MCO_HSI选中HSI ;RCC_MCO_HSE 选中HSE ;
//RCC_MCO_PLLCLK_Div2选中PLL时钟除以2
//警告:当选中系统时钟作为MCO管脚的输出时,注意它的时钟频率不超过50MHz(最大I/O速率)。
FlagStatusRCC_GetFlagStatus(uint8_t RCC_FLAG);//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输入:待检查的RCC标志位

//RCC_FLAG_HSIRDY ,HSI晶振就绪;RCC_FLAG_HSERDY,HSE晶振就绪;
//RCC_FLAG_PLLRDY ,PLL就绪;RCC_FLAG_LSERDY ,LSI晶振就绪;
//RCC_FLAG_LSIRDY ,LSE晶振就绪;RCC_FLAG_PINRST,管脚复位 ;
//RCC_FLAG_PORRST ,POR/PDR复位;RCC_FLAG_SFTRST ,软件复位 ;
//RCC_FLAG_IWDGRST ,IWDG复位;RCC_FLAG_WWDGRST ,WWDG复位;
//RCC_FLAG_LPWRRST,低功耗复位
//返回值:RCC_FLAG的新状态(SET或者RESET)
//例:/* Test if the PLL clock is readyor not */
//FlagStatus Status;
//Status =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if(Status == RESET)
//{
//...
//}
//else
voidRCC_ClearFlag(void);// 清除RCC的复位标志位
//(可以清除的复位标志位有:RCC_FLAG_PINRST,RCC_FLAG_PORRST, //RCC_FLAG_SFTRST, RCC_FLAG_IWDGRST, RCC_FLAG_WWDGRST,RCC_FLAG_LPWRRST)
ITStatusRCC_GetITStatus(uint8_t RCC_IT);// 检查指定的RCC中断发生与否
//输入:RCC_IT_LSIRDY,LSI晶振就绪中断;RCC_IT_LSERDY,LSE晶振就绪中断
//RCC_IT_HSIRDY,HSI晶振就绪中断;RCC_IT_HSERDY,HSE晶振就绪中断
//RCC_IT_PLLRDY,PLL就绪中断;RCC_IT_CSS,时钟安全系统中断
//返回值:RCC_IT的新状态
//例:
/* Test if the PLL Readyinterrupt has occurred or not */
//ITStatus Status;
//Status =RCC_GetITStatus(RCC_IT_PLLRDY);
//if(Status == RESET)
//{
//...
//}
//else
//{
//...
//}
voidRCC_ClearITPendingBit(uint8_t RCC_IT);// 清除RCC的中断待处理位
//RCC_IT_LSIRDY,LSI晶振就绪中断;RCC_IT_LSERDY,LSE晶振就绪中断
//RCC_IT_HSIRDY,HSI晶振就绪中断;RCC_IT_HSERDY,HSE晶振就绪中断
//RCC_IT_PLLRDY,PLL就绪中断;RCC_IT_CSS,时钟安全系统中断
五、实例详解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defined STM32F10X_HD_VL)//如果定义了这些系统时钟将设为24M,如果没有定义则为72M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系统时钟默认值的定义 ,如果没有定义外部高速时钟则用内部高速时钟,为8000000
/*只需修改以上几句就可以自动设置使用外部倍频作为系统时钟,如果以上宏都未定义则在下边把内部高速时钟作为系统时钟*/
#endif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if you need touse external SRAM mounted
     on STM3210E-EVAL board (STM32 High density andXL-density devices) or on
     STM32100E-EVAL board (STM32 High-density value linedevices) as data memory */
#if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STM32F10X_HD_VL)//内外部SRAM选择
/* #define DATA_IN_ExtSRAM */
#endif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if you need torelocate your vector Table in
     Internal SRAM. */
/* #define VECT_TAB_SRAM */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0 /*!<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向量表的基址偏移量
                                 This value must be a multiple of 0x100. */

/**
  * @}
  */
/** @addtogroup STM32F10x_System_Private_Macros
  * @{
  */
/**
  * @}
  */
/** @addtogroup STM32F10x_System_Private_Variables
  * @{
  */
/*******************************************************************************
*  Clock Definitions;以下为把系统时钟的定义值传给系统内核时钟变量,如果没有定义外部高速时钟则用内部高速时钟,为8M
*******************************************************************************/
#ifdef SYSCLK_FREQ_HSE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SYSCLK_FREQ_HSE;        /*!< System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24MHz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SYSCLK_FREQ_24MHz;        /*!< System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36MHz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SYSCLK_FREQ_36MHz;        /*!< System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48MHz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SYSCLK_FREQ_48MHz;        /*!< System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56MHz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SYSCLK_FREQ_56MHz;        /*!< System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SYSCLK_FREQ_72MHz;        /*!< System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else /*!< HSI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source */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HSI_VALUE;        /*!< System ClockFrequency (Core Clock) 如果没有定义外部高速时钟则用内部高速时钟,为8000000*/
#endif
__I uint8_t AHBPrescTable[16] = {0, 0, 0, 0, 0, 0, 0,0, 1, 2, 3, 4, 6, 7, 8, 9};//AHB配方表
/**
  * @}
  */
/** @addtogroupSTM32F10x_System_Private_FunctionPrototypes
  * @{
  */
/*********************************************************************************
              以下为函数声明
*********************************************************************************/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设置系统时钟的函数声明
//以下为根据不同的系统时钟的定义来声明用到的相应的函数,为后面的函数调用做好准备
#ifdef SYSCLK_FREQ_HSE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HSE(void);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24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24(void);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36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36(void);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48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48(void);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56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56(void);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
#endif
#ifdef DATA_IN_ExtSRAM //外部SRAM选择后的初始化函数声明
  static void SystemInit_ExtMemCtl(void);
#endif /* DATA_IN_ExtSRAM */
/**
  * @}
  */
/** @addtogroup STM32F10x_System_Private_Functions
  * @{
  */
/**
  * @brief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         Initialize the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         SystemCoreClockvariable.
  * @note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used only after rese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Init (void)//系统初始化函数,设置系统的时钟及时钟中断(在startup_stm32f10x_md.s中调用)(复位RCC时钟配置为默认状态,直到设置时钟函数)
{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fordebug purpose)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内部高速时钟使能,内部8MHz时钟开启
  /* Reset SW, HPRE, PPRE1, PPRE2, ADCPRE and MCObits */
#ifndef STM32F10X_CL
  RCC->CFGR &= (uint32_t)0xF8FF0000;//MCO微控制器没有时钟输出(对外部引脚),ADC预分频PCLK2 2分频后作为ADC时钟,APB预分频HCLK不分频,AHB预分频SYSCLK不分频,HSI作为系统时钟
                                   //HSI作为系统时钟输出(已输出),SYSCLK=PCLK=PCLK1=PCLK2=8M,ADCCLK=1/2(PCLK2)=4M
#else
  RCC->CFGR &= (uint32_t)0xF0FF0000;//同上;RCC->CFGR的27位为保留位始终为0 ,HSI作为系统时钟输出(未输出原因为未编译)
#endif /* STM32F10X_CL */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时钟监测器关闭,HSE振荡器关闭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外部4-25MHz振荡器没有旁路
  /* Reset PLLSRC, PLLXTPRE, PLLMUL andUSBPRE/OTGFSPRE bits */
  RCC->CFGR &= (uint32_t)0xFF80FFFF; //PLL时钟1.5倍分频作为USB时钟,PLL 2倍频输出,HSE不分频,HSI时钟2分频后作为PLL输入时钟
                                    //PLLCLK=HSICLK=8M(还未输出),HSECLK=HSEOSC,USBCLK=PLLCLK/1.5 ,除PLL外其他分频系数都为0
#ifdef STM32F10X_CL
  /* Reset PLL2ON and PLL3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EBFFFFFF;//CR中的26和28位置0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bits  */
  RCC->CIR = 0x00FF0000;//清除中断标志,关闭一些中断
  /* Reset CFGR2 register */
  RCC->CFGR2 = 0x00000000; //没有此寄存器
#el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STM32F10X_HD_VL)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9F0000;//清除中断标志,关闭一些中断
  /* Reset CFGR2 register */
  RCC->CFGR2 = 0x00000000; //没有此寄存器
#else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9F0000; //清除中断标志,关闭一些中断
#endif /* STM32F10X_CL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