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的蓝牙台灯

楼主(2016-11-15):
元件列表:
单片机最小系统

一个低电平吸合的继电器

一个蓝牙模块

一个台灯

手机控制软件:蓝牙串口助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flag_z;
uchar code table_open[]="The light was turn on ! ";
uchar code table_close[]="The light was turn off ! ";
uchar code table_ison[]="The light is turn on ! ";
uchar code table_isoff[]="The light is turn off ! ";

sbit IN_1 =P3^2;                                                                                //低电平吸合继电器信号线一
sbit IN_2 =P3^3;                                                                                //低电平吸合继电器信号线一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 (flag==1)
                {
                        ES=0;
                        switch(flag_z)                                                        //选择发送的数据
                        {
                        case 0:for(i=0;i<25;i++)
                                                {
                                                        SBUF=table_open[i];
                                                        while(!TI);
                                                        TI=0;
                                                }break;
                        case 1:for(i=0;i<25;i++)
                                                {
                                                        SBUF=table_close[i];
                                                        while(!TI);
                                                        TI=0;
                                                }break;
                        case 2:for(i=0;i<25;i++)
                                                {
                                                        SBUF=table_ison[i];
                                                        while(!TI);
                                                        TI=0;
                                                }break;
                        case 3:for(i=0;i<25;i++)
                                                {
                                                        SBUF=table_isoff[i];
                                                        while(!TI);
                                                        TI=0;
                                                }break;
                        default:break;

                        }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switch(a)
        {
                        case 97:{
                                                        if(IN_1==0)                                //判断信号输出口的状态
                                                        {
                                                                flag_z=2;                        //若状态为0,说明继电器为吸合状态,并发送“The Light is turn on”到蓝牙
                                                        }
                                                        else
                                                        {
                                                        IN_1=0,flag_z=0;}}                //否则则说明继电器为断开状态,则端口置高,并发送“The Light Was turn on”到蓝牙
                                                        break;
                        case 98:{
                                                        if(IN_1==1)
                                                        {
                                                                flag_z=3;
                                                        }
                                                        else
                                                        {
                                                        IN_1=1,flag_z=1;}}                //灯关,并发送“The Light Was turn off”到蓝牙
                                                        break;
                        default:break;
        }
        flag=1;
}

网友A(2017-11-02):
请问,我看不太懂你的原理图,能不能请教下?

网友B(2018-03-21):
这个7805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B:
这个7805是个什么玩意呢

网友C(2019-09-22):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稳压芯片一类的,你查查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