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铺铜在pad附近避开区域成直角形状如何解决

楼主:
使用Altium desinger铺铜在器件pad附近的避开区域会成直角形状,如下图左所示红色框选位置所示,以下面这个图为例,铺铜和pad的距离设置为0.2mm,但是在直角的位置距离就大于0.2mm了,按理说直角位置应该有个45度填充图形才对,如下图右所示,请问是否有什么设置项可以处理,我以前好像铺铜有铺出过图右的形状。

网友A(2016-11-15):
有没有知道的帮忙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