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串口wifi简介,通过http网页实现控制引脚

楼主(2016-11-15):
esp-01,就是某宝上最常见的那款,通过uart接口,可以由arduino发送AT命令控制其功能。8266有两种工作模式,分别是station模式以及ap模式,简单来说,station模式是连你家无线路由器的,ap模式是8266作为热点由手机去连接它(或者无线路由器)。如无意外,在家里使用都会用station模式。当然,这两种模式可以同时进行,但是据我观察,我手头有好几块8266,有的可以正常工作,有的不能同时工作在两个模式。所以,以下教程是以station模式为例

某宝上直接买的8266,固件通常都比较老旧,查看固件版本的命令是AT+GMR,0.22版本以下的固件,http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如果你固件低于0.22,需要帮8266刷机。下面是0.50刷机教程。如果你的版本较高,可以跳过,直接运行代码
====================================================
刷机接线可参考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0964eca21d33ad8285f53632.html

另外,如果只有uno,而没有usb转串口板,可以像我一样,直接使用uno来进行串口刷机
方法是,  gnd--gnd vcc--3.3v   rxd--RX txd--TX chpd--3.3v  io0--gnd,另外,uno板子上的RESET请接gnd,防止arduino占用串口

网友A:
怎么控制的呢???

网友B(2017-07-12):
我怎么没有看到下文呢?

网友C(2017-10-16):
用esp8266直接当arduino主控板就好了,哪里需要这么复杂,发文章还只发一半,这不是骗取积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