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单片机仿真原理图求一个C语言的程序 按下四位数字后,数码管显示对应数字

楼主(2016-11-15):
要求:
     P1端口的0到9为数字按键,按下四位数字后,数码管显示对应数字,P3端口的一个led灯量,一共八组数字对应八个灯。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数字按键是矩阵扫描,很经典的;数码管显示的话,不涉及复用,程序同样很经典。楼主回复一下PROTEUS是什么版本的,可以给你试一下

网友B:
键盘扫描取值,数码显示都有通用例了,组合在一起,四位数仅涉及到键值乘10乘100乘100,然后加在一起

网友C:
你是“买”还是“卖”?

网友D:
这个应该简单,你想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按键是矩阵扫描,很经典的;数码管显示的话,不涉及复用,程序同样很经典。楼主回复一下PROTEUS是什么 ...

不好意思啊   最近在实训没上网看帖子,是用的proteus 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简单,你想怎么做

就同密码锁一样,led灯的亮灭表示开或关,只不过我这个要控制八个锁,单片机里面存八组密码,与八个二极管对应,当键盘输入与八组密码其中一组相同的数时,灯灭,键盘定义成0-9,数码管能显示键盘按下的四位密码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   最近在实训没上网看帖子,是用的proteus 7.5

望哥能帮帮小弟,程序设计就同密码锁一样,led灯的亮灭表示开或关,只不过我这个要控制八个锁,单片机里面存八组密码,与八个二极管对应,当键盘输入与八组密码其中一组相同的数时,灯灭,键盘定义成0-9,数码管能显示键盘按下的四位密码就行

网友C:
"键盘定义成0-9,数码管能显示键盘按下的四位密码就行",你看一下我上传的电子密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