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双机通讯仿真图实际怎么连线,这样可以吗?

楼主:
按照仿真电路图,看实际开发板电路图,怎样去连线?

网友A(2016-11-15):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双机通信两边都是ttl电平,不需要电平转换,直接将一个单片机的tx引脚用杜邦线接到另一个单 ...

这个我会,但是我想知道RS232线怎么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双机通信两边都是ttl电平,不需要电平转换,直接将一个单片机的tx引脚用杜邦线接到另一个单片机的rx引脚上,rx引脚用杜邦线接到另一个单片机的tx引脚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