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51单片机学习指南(第一帖:51概述)

楼主(2016-11-15):
Question 1什么是单片机?
Answer单片机是一块集成芯片,但这块集成芯片具有一些特殊功能,而它的功能的实现要靠我们使用者自己来编程完成。我们编程的目的就是控制这块芯片的各个引脚在不同时间输出不同的电平(高电平或低电平),进而控制与单片机各个引脚相连接的外围电路的电气状态。(摘自郭天祥的《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看看上面那段话,其实主要突出在最后一句:我们编程的目的就是控制这块芯片的各个引脚在不同时间输出不同的电平(高电平或低电平),进而控制与单片机各个引脚相连接的外围电路的电气状态。可能讲到这里,你会问什么是高电平低电平,在51的学习过程中,你只要知道高电平对应的是电压5V低电平对应是电压0V的意思就够了。让我们换种方式来复述上面那段话:单片机就是我们利用编程来控制它的引脚输出0V或者5V的电压到达控制外围电路的目的。这样说的话,是不是感觉就像你给自己的电动玩具上个电池那么简单,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发光二极管
  很多初学者学习51单片机的第一课都是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
Question2如果告诉你发光二极管负极接了地(0V),正极接了单片机的一个引脚,那么根据你上面的学习,怎么样才能把他点亮?
Answer将二极管正极接单片机的引脚电压给到5V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已经理解了上面的话。但是你这么做所伴随的结果是,二极管会烧坏。所以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在外围电路中加一个分流电阻(如果告诉你一个二极管导通的压降是0.7V,电流为20mA,那么你会不会算分流电阻大小呢?)。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我上面说的是外围电路,结合上面的那段话你会发现,通过一个点亮发光二极管的过程,你就已经了解到了单片机的到底能够干嘛了。但是问题又出来了,那么单片机工作(输出高低电平)的时间基准是什么呢?或者说当你写完代码给单片机下载进去的时候它是立马就执行?还是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处理呢?

晶振和周期
  什么是晶振?晶振是一个振动源,每振动一次所用的时间就为单片机的时钟周期。时钟周期为单片机的工作提供了时间基准,以便让我们能够在想要的时间点上操作他们。但是对于单片机来说,完成一个基本操作所用的时间是时钟周期12机器周期(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对于学好51来说,掌握这两个周期是需要的和必要的。就像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你给引脚高电平的时,一个机器周期过后,它将单片机的那个引脚输出为高电平(如果晶振频率为12M,那么它用了多长时间将引脚输出为高电平?)。

网友A:
讲的很不错,应该是对初学者非常有帮助的,谢谢楼主的分享,等待下一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