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51单片机可以同时实现LCD汉字滚动显示和背景音乐播放吗?菜鸟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11-15):
菜鸟求赐教。一块51单片机可以同时实现LCD汉字滚动显示和背景音乐播放吗?

网友A:
可以,要选资源丰富的单片机,编程难度不小

网友B:
这个可以的这个单片机最好选择ARM速度快播放不会卡

网友C:
一般的资源不是大问题,主要是速度,使用高一点的晶振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要选资源丰富的单片机,编程难度不小

能给个编程的思路吗?

楼主:
能给个具体的编程思路吗

网友D:
肯定可以了

网友E:
期待  大神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