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开关电源-安全维修法 解决松下M2X变频器OH过热故障

楼主:
维修松下M2X变频器@此机带病工作很久。客户先用风扇对变频器散热,后来发生上电很久才显示。直到无法工作拿来维修。此机使用二线风扇,不装会显示OH过热故障,装上风扇,上电风扇是不转的。现将维修重点写下来与大家分享~变频上电,无显示,3844的7*5脚电压10-16v之间摆动,换7*5脚的滤波电容无效。用17v电源单独为3844供电,仪器显示供电电流2mA,可能是3844驱动能力下降,换一块,显示12mA,6脚有输出。取下17v电源,再次给变频上电,故障依旧。测3844的8脚无5v基准电压。测负载电路无明显短路,维修陷入困境。既然3844的7*5脚有电压摆动,说明芯片能起振,但不能维持,当电压低于10v 时,芯片欠压保护,关闭输出,维修测试范围有限。现采用开关电源-安全维修法~如图。将17v电源经二极管接入电路,测5脚5v,1脚7v,将变频器直流母线上的电容拆下。将500v电源也接上去,电源电流设在20mA,作短路保护,测5脚5v,因为7*5脚电压在16v以上,芯片有基准电压输出。测1脚电压为0.5v左右,问题终于出来了,查1脚外围,817光耦好的,三极管b极有0.6v电压,测M18稳压二极管~18v的。有漏电击穿现像,拆下,只上500v电源。一切正常!如果你觉得好,请点赞!!

网友A(2016-11-15):
受你此文启发,我前面修一台沃森电源也是摆动,现在还扔一边呢,再试试,受益匪浅呀!谢谢你老师
回复:
这个方法万无一失,让你的故障部位无处隐身!

网友A:
陶工,应该是三线风机吧,三线风机不插上的话,上电报故障OH

: 是二线24v风扇,我反复试机,択拨风扇。不会错的。以后碰到注意噢!

: 那就纳闷了,检测信号是咋检测的,以后遇到还真的注意了,多谢陶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