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电源一例毁灭性故障维修 上电无显示,内部发出连续的*唧唧*声

楼主:
东达TDS-V8变频器~仿东元变频器。上电无显示,内部发出连续的*唧唧*声,确认开关电源严重过载,测各负载发现W相上臂驱动光耦PC923的供电输入端8,7脚电阻接近0,其它无明显短路,取下此光耦,上电故障依旧,测量发现V相上臂的驱动光耦PC923的供电端8,7脚电阻接近0。取下此光耦,细测U相上臂驱动光耦PC923的8,7脚电阻是好的,再次上电/每次上电的时间1-2秒。故障依旧。检测发现U相上臂驱动光耦Pc923又击穿短路。总结~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肯定非常高,光耦的耐压在35V,击穿是难免的。降低输入电压试试,当电压降低到二相125V,从R.T端子输入,开关电源也能启动。但故障依旧。查制动驱动光耦PC923又击穿,取下,下臂三个驱动光耦PC929全部击穿,取下。用指针式万用表电压档测923的8,7供电,同时接通变频电源125V/接通时间0.5秒;发现万用表指针偏到50V。唧声没有了。此开关电源的电源适应力很强,输出电压偏高很多很多。检查开关电源,参考图/来自*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56页。万用表在线测量无明显短路开路现象,短接光耦PC1的输出3.4脚,故障依旧,说明问题在开关电源初级回路,取下电阻R32,开关电源不工作,说明没有N2绕组的正反馈电路不能工作,装上R32,测VT1的基极电压,为-0.5V。此管是VT2的调整分流管,为负压说明此管不工作,查VD1,在电路中极性装反了,厂方原装的,以前是怎么工作的。取下/此元件~太小,小心点,取下后清理板子。用一新品按电路图来接,上电
开关电源不工作,负载无电压输出,感觉对了,因为PC1的4.3脚还短路着,VT1在工作在分流,符合设计要求,恢复PC1的4.3脚,上电,测PC923的供电端8.7脚为28V,VT1的基极为+0.5V,调大输入电压到400V。输出正常。装光耦,装机,装主板,面板,上电,变频自检通过,显示GF,电流互感器完蛋了,测量~一个输出1.9V。二个输出-4.5V,取下,上电显示正常,调出参数Sn-04运行指令选择。将1改为0面板启动,按确认键显示CPF03,查说明书为EEPROM故障,操作Sn-03无效。主板挂了。杂牌机作报废处理!!欢迎点评!为我点赞!

网友A(2016-11-15):
电压高烧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