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LED点阵显示汉字源程序

楼主(2016-11-15):
/*******************************************************************************
*
*                                        普中科技
--------------------------------------------------------------------------------
* 实 验 名                 : LED点阵显示汉字
* 实验说明       :
* 连接方式       : 见接线图
* 注    意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这个函数在库 <intrins.h> 中

//--重定义函数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定义SPI要使用的 IO--//
sbit MOSIO = P3^4;
sbit R_CLK = P3^5;
sbit S_CLK = P3^6;

//---全局变量声明--//
ulong column;   //点阵列
ulong row;      //点阵行
ulong dt;

//点阵显示数组
uchar code tab0[] = {0x0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0};
//--亲--//
uchar code tab1[] = {
64,0,128,8,254,31,16,2,32,1,255,63,64,0,64,0,
254,31,64,0,72,6,68,8,82,16,32,0,0,0,0,0};
//--爱--//
uchar code tab2[] = {
0,14,252,1,72,8,144,4,254,63,2,16,33,8,252,
31,32,0,224,7,80,2,136,1,68,2,58,28,0,0,0,0};
//--的--//
uchar code tab3[] = {
8,2,8,2,4,17,62,63,162,16,98,16,34,17,62,
18,34,18,34,16,34,16,34,16,62,10,34,4,0,0,0,0};
//--顾--//
uchar code tab4[] = {
0,16,190,63,2,2,186,31,170,16,170,20,170,20,186,20,
138,20,138,20,170,20,26,10,1,49,193,32,0,0,0,0};
//--客--//
uchar code tab5[] = {
64,0,128,0,254,31,34,16,241,11,40,2,68,1,192,1,32,
2,248,63,23,4,16,4,16,4,240,7,0,0,0,0};
//--欢--//
uchar code tab6[] = {
0,1,0,1,63,1,32,63,162,32,148,18,84,2,8,2,
8,2,20,5,36,5,162,8,65,16,32,32,0,0,0,0};
//--迎--//
uchar code tab7[] = {
2,1,196,16,36,62,32,18,32,18,39,18,36,18,164,18,
100,18,36,26,4,2,10,2,49,0,192,63,0,0,0,0};
//--使--//
uchar code tab8[] = {
16,2,16,18,232,63,8,2,204,31,74,18,73,18,200,31,
8,18,72,2,136,2,8,1,136,6,104,56,0,0,0,0};
//--用--//
uchar code tab9[] = {
0,8,252,31,132,8,132,8,252,15,132,8,132,8,132,8,
252,15,132,8,132,8,130,8,130,10,129,4,0,0,0,0};
//--开--//
uchar code tab10[] = {
0,8,254,31,16,2,16,2,16,2,16,18,255,63,16,2,
16,2,16,2,16,2,8,2,4,2,3,2,0,0,0,0};
//--发--//
uchar code tab11[] = {
32,2,36,4,36,4,34,16,254,63,32,0,224,15,80,8,
80,4,136,2,8,1,132,2,98,60,29,16,0,0,0,0};
//--板--//
uchar code tab12[] = {
4,8,4,30,196,1,95,0,196,15,68,8,78,9,86,9,
69,5,69,5,68,2,36,5,164,56,84,16,0,0,0,0};
//--∩_∩--//
uchar code tab13[] = {
0,0,0,0,60,240,102,156,67,130,0,0,0,0,0,0,
0,0,0,0,48,24,96,8,192,7,0,0,0,0,0,0};

//函数声明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t k, i, ms;
   i = 80;                                                                //显示时间
   while(1)
   {
             //--显示"亲"--//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1[2*k +1],~tab1[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爱”--//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2[2*k +1],~tab2[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的”--//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3[2*k +1],~tab3[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顾”--//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4[2*k +1],~tab4[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客”--//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5[2*k +1],~tab5[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欢”--//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欢
                        {
                                HC595SendData(~tab6[2*k +1],~tab6[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迎”--//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7[2*k +1],~tab7[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使”--//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8[2*k +1],~tab8[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用”--//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9[2*k +1],~tab9[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开”--//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10[2*k +1],~tab10[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发”--//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11[2*k +1],~tab11[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板"--//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12[2*k +1],~tab12[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_∩"--//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13[2*k +1],~tab13[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
}

/*******************************************************************************
* 函 数 名         : HC595SendData
* 函数功能                   : 通过595发送四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BT3:第四个595输出数值
*                  * BT2: 第三个595输出数值
*                  * BT1:第二个595输出数值
*                  * BT0:第一个595输出数值
* 输    出         : 无
*******************************************************************************/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
        uchar i;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3 >> 7 ;        //从高位到低位
                BT3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2 >>7;                //从高位到低位
                BT2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1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1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0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0 <<= 1;
                S_CLK = 0;
                S_CLK = 1;
        }

        //--输出--//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R_CLK = 1; //片选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

网友A(2017-03-30):
HC595SendData(~tab6[2*k +1],~tab6[2*k],tab0[2*k],tab0[2*k + 1]);这一步能解释下吗?
还有点阵显示数组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