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电烙铁维修 通电立即加热,调节温度控制旋钮无效,调温失控

楼主:
MT-D200A型恒温电烙铁维修实例~通电立即加热,调节温度控制旋钮无效,调温失控。电路如图2,查双向晶闸管MAC97A6正常,测双运放LM358的7脚电压为7V,已输出加热信号,测1*2*3*5*6脚为0V。查电位器W1,W2正常,细测烙铁芯的热电偶静态输出电压2mV,加热后能上升到10mV,此时能感觉到烙铁芯温度已达2*3百度。试代换Lm358,上电,烙铁不加热,D3-LED发光二极管不亮。测LM358的2脚电压8mV,大于3脚3mV的电压,运放358IC-A不输出,1脚电压为0V,查电阻R3由150欧变为270欧,取一只120欧电阻代替,上电,调温到最小,不加热,旋动旋钮发光二极管亮,开始加热,几秒后停止加热,恒温,再调大旋钮,继续升温,恒温。修好了!实测C1两端电压22V,R2,R3装在调温电位器W2下面,1/8W功率尺寸很小。实物电路与图2相差不多,可参考维修。发热芯是此烙铁常坏器件,红绿两线是热电偶,电阻0欧姆,两根白线是电热丝,电阻280欧姆,建议温度不要开到最大!

网友A(2017-03-31):
这个方法不错,试下

网友B(2017-05-06):
简要清晰,好评

网友C(2017-11-08):
我也有一只,坏了几年了,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D:
控制电路有元件坏了,可能是IC 或者可控硅坏了

网友E:
我是看清楚了维修记录:原来是R3(270R)失效,导致调不了温.

网友F:
我的调温烙铁似乎也不能调温了。改天拆来看看跟楼主的是不是一样的线路。

网友G:
我也有一个,看来这种容易坏,不知丢哪了。改天看看,

网友H(2018-01-09):
这烙铁原来有个丢掉了,因使用交流电,铁壳会有30V-50V左右的感应电压.穿拖鞋经常会电到自己!

网友H:
我也上传当年画的恒温电烙铁电路大家参考下

实用HAK936

网友I(2018-03-16):
赞一个,这个不错,黄花老铁貌似也是这个电路

网友J(2019-09-30):
运放块坏了,上电就加温,我也有个这样的铬铁坏了,更换运放后正常了

网友K(2020-02-23):
我也维修了两个黄花恒温烙铁,一个是检测电路没有损坏后发现加热芯坏了,另外也是这个电阻坏了,应该是1W的

网友L(2020-04-25):
这恒温烙铁是透明探索版?
谢谢分享!!!

网友M(2021-01-05):
正在看电烙铁的相关资料。

网友N:
R3变值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看看是不是有虚焊想象。

网友O(2023-06-14):
我的烙铁是可调电阻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P(2023-08-02):
引用 网友H:
我也上传当年画的恒温电烙铁电路大家参考下

第一个图里后面的晶闸管和Q1组成的驱动电路应该驱动不了晶闸管吧

网友Q(2023-09-19):
很好奇,R6,R7直接在220V上分压?这是什么原理呢?分压交流。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我也上传当年画的恒温电烙铁电路大家参考下

画图是专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