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的一例奇怪故障维修 电阻阻值有变导致

楼主(2016-11-16):
变频器电源的一例奇怪故障~一台变频器上电无显示,用指针表测电源振荡芯片UC3844B的各脚电压,以5脚地为参考点/1脚0.3-0.6V,2脚5-15mV,4脚40-75mV,6脚0-5mV,8脚15-25mV,关键的3脚15-30mV,7脚12-14V。说明3844已起振,不能正常工作,原因3脚检测到过流信号。外接16V电源到3844的7.5脚,8脚有5V基准电压,6脚有输出14V电压,3脚0V无过流信号。说明3844正常,故障在负载电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各负载电路,发现U相驱动上臂光耦PC923的5.7脚电压值为0.16V,其它几组为0.6V,用外电源分别接到3844的5.7端如图1.2,图1是不正常的U相上臂923,图2是正常的其它923,查后发现U相上臂供电二极管RU2和923有短路,拆下后故障依旧。继续查负载发现5V电源短路,是一只并在5V电源上的一只保护用的稳压二极管1N4744短路,装上一只稳压值为8.2V的4738稳压管。上电后发现输出电压均偏高,5v变为7v,驱动26v变为40v。用图3说明,短接PC9光耦PC817的输出3.4端,故障依旧,测3844的2脚电压为1.7v,没有工作,应为2.5v才能工作,测 R235的右端电压为4.3v,说明此电阻阻值有变,用放大镜眼罩看此电阻标为104,是100K的电阻,拆下测正确,结论”此电阻厂家装错了,应为10K的电阻”,装上一只10K电阻,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