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的一例奇特故障

楼主:
安邦信AMB-G7-015T3变频器15KW~由于模块FP50R12KE3损坏和驱动电路A316损坏等。修复后发现/不管待机或运行,半小时内必跳LU欠压故障,机器保护停机。电压检测电路如图,A点电压–3.2V,B点电压–3.2V,此电路为一个电压跟随器。调出面板显示变频器直流电压值为537V/输入380V交流电,正常。换LF347运放,故障依旧。维修花了几个小时陷入困区,难道是主板CPU不好/这个概率很高。在一次偶然中用表笔碰触B点,变频器立即报警OU过压,说明B点为高阻端,对外来电波很敏感。针对B端改动电路/加阻容吸收回路?试机三小时不跳LU欠压故障!

网友A(2016-11-16):
是不是运放自激了
回复  : 陈大哥,我觉得也不对

网友A:
陶工,运放的输出端应该不会是高阻抗,

回复: 这个我也没搞明,如果有台正常的机器,对比一下,应有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