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维修技术在数控机床上的应用 显示屏不亮维修

楼主:
FANUC法那科Serles.oi-MB数控机床显示屏不亮。装置使用东芝显像管作为显示,采用24V电压供电,维修方法同"黑白电视机"不亮相同。灯丝3.4脚电压12V,加速极6脚451V,聚焦极7脚152V可调FOCUS,栅阴5.2脚电压0–50V之间BRIGHT可调,阳极13500V。

网友A(2016-11-16):
图1:供电电压24.2V,供电电流0.54A。用25KV高压探头配合万用表2.5V档,测量阳极电压13.5KV。图2:逆时针数像管引脚。图3:屏幕亮了。

网友A:
啥时候的机床啊?十年前就用液晶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