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A16-600B双向可控硅晶闸管引脚图及详细资料

楼主:
BAT16-600B 详解
BTA16-600B 主要参数
电流-IT(RMS): 16.0A
电压-VDRM: ≥600V
触发电流: IGT ≤18-25mA
脚位排列: T1-T2-G (A1-A2-G);A1主电极,A2主电极,G门极

BTA16引脚图

网友A(2017-10-28):
楼主,能否请教一下,光耦驱动可控硅的问题?现在在光耦输入端没有导通,把可控硅接入电路,负载可以运行?
我想问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请教一下,光耦驱动可控硅的问题?现在在光耦输入端没有导通,把可控硅接入电路,负载可以运行? ...

或者能否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B(2017-12-30):
实用资料

网友C(2018-10-16):
非常实用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D:
为什么没有英文的那么详细,懒?

网友E(2019-08-22):
请问楼主,我正好有这样一个同型号双向可控硅。但是测得可控硅由T2向T1导通时,其电阻为162欧姆左右,这正常吗?

网友E:
我的这个可控硅型号为BTA16-800B,可控硅无论任何一向导通触发后,一旦断开控制极G,可控硅立马就断开了,这正常吗?一般来说,可控硅的散热片是和中间的T2极相通的,但是我这个也不通,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F:
资料很好

网友G(2020-06-19):
应该是 好东西啊,准备下看看

网友G:
准备 用一个BAT26-800B   通过一个开关控制电机的启停

网友H(2021-06-17):
引用 网友A:

这个光耦的输出端的耐压不够击穿了,所以可控硅触发极得到了电压触发,所以负载就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