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51单片机学习指南(第二帖:封装和51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6-11-16):
封装
    封装,顾名思义,就是封存包装的方式,就像我们看到超市的商品的包装一样。在单片机的封装里,为了适应焊电路板或者其他方面的需要,对于51单片机的来说,或者说对于大多数芯片来说,最常用的两种封装是双列直插封装(DIP)和贴片式封装(PLCC)。在以后如果你要使用单片机做设计的时候,要是想简单,使用DIP,要是追求美观,选择贴片式封装。正如我上面所说,封装就像商品的包装,里面的东西才重要,封装不同无非就是看起来和焊起来不一样。(DIPPLCC图片请自行百度)

51单片机最小系统
    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由一个51单片机,一个复位电路,一个晶振电路组成,如果有这些,当你给单片机供给它所需要的电压时,单片机就可以工作了。
    晶振电路,我们上一帖中已经说过,晶振就是给单片机工作提供一个时间基准,不仅如此,单片机的工作是要靠晶振来驱动的,没有晶振电路的单片机系统就像没有发动机的汽车,是不可能工作的。
    复位电路,为什么要有复位电路,其实具体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防止单片机跑飞吧),但你知道复位的用法和工作方式即可,即当这个管脚接入高电平时,单片机从头开始执行程序。所以很多人设计晶振电路时通常在单片机控制复位的引脚上接一个按键与电源相连,这样就可以通过按下按键达到使复位电路工作的目的。(如下图)

图2-1 复位电路

  从左向右看,VCC其实就是电源正极,EC1是一个电容,滤波用,S1为开关,按下RST则与电源相连,R6是保护电阻,最后红色的地方是接地。

51单片机学习指南(第一帖)
http://www.51hei.com/bbs/dpj-58238-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网友A:
支持楼主,支持原创。写得很好.好像我用stc单片机的时候,在面包板上面搭建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每次都没有用复位电路居然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支持原创。写得很好.好像我用stc单片机的时候,在面包板上面搭建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每次都没有用 ...

那你肯定得把单片机9号复位引脚接低电平,不然上电之后单片机除了GND所有引脚默认高电平程序就一直复位了,这也是使用复位电路的一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支持原创。写得很好.好像我用stc单片机的时候,在面包板上面搭建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每次都没有用 ...
你的最小系统复位肯定是接到GND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