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驱动之前还能用,但是这几天突然装不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16):
51单片机的驱动之前还能用,但是这几天突然装不了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系统问题,我以前是win7,后来更新了win8就用不了了

网友B:
估计系统不兼容

网友C:
可以详细的描述下你的问题吗?

网友D:
能详细说下是什么驱动吗?

网友E:
360给你清除了吧

网友F:
有可能是系统的兼容性或者你把它误删了,我之前就是

网友G:
我也是吗

网友H:
多装几次

网友I:
可能不兼容

网友J:
试试兼容性或者重装一下软件

网友K:
是不是更换系统后驱动兼容问题,win7系统兼容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