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登不上51黑电子论坛了。。。

楼主(2016-11-16):
电脑登不上51黑电子论坛了,有人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IE、系统或你网络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系统或你网络有问题

用的谷歌,和360,都打不开。。。其他网页打开都正常

楼主:
百度了一下,清除了DNS缓存和修改了host文件后可以上了(打开host文件,在host最后加上51黑电子论坛ip和域名)

楼主:
修改了host文件之后又可以上了

网友B:
刚致电服务器方面问了,是青岛电信在升级设备导致的。现在已经恢复

网友C:
我的笔记本就上不了本坛----大约从10月初开始的

网友D:
网络问题 或者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E:
没有啊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F: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F:
换个浏览器试试,或者是网络的问题

网友G:
我用的360浏览器,QQ登陆的

网友H:
用Edge浏览器

网友I:
我用的uc浏览器

网友J:
其它网站能打开的话  应该是DNS或网络问题

网友K:
应该是网络问题

网友L:
清除IE缓存和历史记录,90%以上类似上网问题按方法可解决。

网友M:
其他的网站可以上吗?如果其他网站上不上可能是系统问题,把最近装的软件卸了试试,如果其他网站能上,有可能是网站被安全软件屏蔽了,安全软件关掉试试

网友N:
没有遇到过也

网友O(2016-12-16):
网络问题或者被封号

网友P:
360浏览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