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这是L298P电压不够嘛?

楼主:
按教程做一个两轮平衡,用APM飞控 + pro mini
不知道为什么电机就不转,发现L298P板子上的led灯很暗,感觉像是电压不足?!
这样连哪里出错了嘛?

我用的电机:
减速电机 带霍尔编码器(输出D轴4mm,配套4mm轴联器)
工作电压:6-24VDC
额定电压:12V

网友A(2016-11-17):
这种情况应该用万用表先测试一下

网友B:
线这样接是没错吧?

网友C:
看不出那里接错了,电池电量足吗

网友D:
AB两组线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E:
先想想办法吧

网友F:
AB两组线似乎接错了,你改改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B两组线是不是接错了

正反都试过了,不会是驱动板子的问题吧

网友B: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解决了
重新买了块L298P板子
淘宝上便宜的板子品控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