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程控指令

楼主(2016-11-17):
泰克示波器基本控制:

需要安装的软件:NIVISA或是TekVISA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visa.h"
#pragma comment(lib,"Winmm.lib")

using namespace std;

ViSession rm, vi;
ViChar buffer[6000];
ViStatus status;
ViUInt32 retCnt;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打开一个session
        status = viOpenDefaultRM(&rm);

        //打开LAN连接仪器
        status = viOpen(rm, "TCPIP::169.254.184.99::INSTR", VI_NULL, VI_NULL,&vi);

        //基本设置
        //status = viWrite(vi, (ViBuf) "*RST;*CLS", 31, &retCnt);                                                   //复位清空
        status = viWrite(vi, (ViBuf) "*CLS", 31, &retCnt);
        status = viWrite(vi, (ViBuf) "SELECT:CH1 0;CH2 0;CH3 1;CH4 0;", 256, &retCnt);  //通道选择(为打开,为关闭)
        status = viWrite(vi, (ViBuf) "HORizontal:MAIN:SCALE 200.0E-6",256, &retCnt);      //设置横坐标时间(可修改)
        status = viWrite(vi, (ViBuf) "TRIGGER:A:SETLEVEL:1.0E-1",31, &retCnt);         //设置触发电平(可修改)
        status = viWrite(vi, (ViBuf) "SAVe:WAVEform:FILEFormat SPREADSHEETTxt",40, &retCnt);
        status = viWrite(vi, (ViBuf) "ACQUIRE:STOPAFTER RUNSTOP",31, &retCnt);;

        //设置每个通道
        status = viWrite(vi, (ViBuf) "CH1:SCALE 2.0E-1",31, &retCnt);//设置纵坐标每格电压
        status = viWrite(vi, (ViBuf) "CH1:COUPLING AC",31, &retCnt);
        status = viWrite(vi, (ViBuf) "CH1:IMPEDANCE MEG",31, &retCnt);
        status = viWrite(vi, (ViBuf) "CH1:POSITION 0.0E1",31, &retCnt);

        //关闭Session;
        viClose(vi);
        viClose(rm);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