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W25X16读写程序

楼主(2016-11-17):
51单片机读写25X16程序,简单昨懂
全部源码下载:

预览:

#include <intrins.h>  //包含位移和_nop_();
#include "STC12C5A60S2.H"

//***************************************************************

void WriteDisable (void); //写禁止
void WriteEnable  (void); //写允许
unsigned char W25X_BUSY_OrNot (void); //判忙碌
void W25X_ChipErase(void);  //片擦除
void W25X_BlockErase(unsigned long Addre24);
void W25X_SectorErase(unsigned long Addre24);        //擦除资料图示的4KB空间
                                                                                                   //读数据可以无限次,这里是由缓冲决定的大小
void W25X_Flash_Byte_Read (unsigned long Addre24,unsigned char Quantity);//多字节读FLASH(1~256)  -W25X32-000000-3FFF00(4M)-
void W25X_Flash_Byte_Write(unsigned long Addre24,unsigned char Quantity); //往FLASH里写一个或多个字节(小于256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OneByte(void);          //从SPI收8位数
void Send_OneByte(unsigned char DATA8);
void InitSerial(void);  //串行口初始化.通信速率9600bps 在22.1184MHz晶振频率
void Delay100ms(unsigned int _100ms); //100ms级延时

//进度: 发一个指令OK 写允许OK 读状态OK 读写一个字节OK

unsigned char xdata Send_DATA[256];         //要发送的数据
unsigned char xdata Recv_DATA[256];         //已接收的数据, 如2个数,则为Recv_DATA[0] Recv_DATA[1]
unsigned char * Send_Pionter;
unsigned char * Recv_Pionter;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BUSY;           //判忙碌
  unsigned long Addre24;           //24位的Flash地址
  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long  D;

//************************
  A=0; B=0; C=0; D=0;
  Delay100ms(2);
  if(x)
         {
         WriteDisable ();            //写禁止

     W25X_ChipErase();                  //片擦除
     W25X_SectorErase(Addre24);  //4K擦除
     W25X_BlockErase (Addre24);  //64K块擦除

     BUSY=W25X_BUSY_OrNot();        //判忙碌
     W25X_Flash_Byte_Read (Addre24,21); //读FLASH
     W25X_Flash_Byte_Write(Addre24,21);  //写入
     }
//*************************
  P1M0=0xB0;
  InitSerial();  //串行口初始化.通信速率9600bps 在22.1184MHz晶振频率

  Send_Pionter = &Send_DATA[0];  //发送指针取地址
  Recv_Pionter = &Recv_DATA[0];  //接收指针取地址

  for (D=0;D<256;D++)
     {
        Send_DATA[D]=D;
        Recv_DATA[D]=0;
         }

  W25X_SectorErase(Addre24); Delay100ms (4); //4K擦除

//**************************

  W25X_Flash_Byte_Write(0x000000,255);  //写N个数
  W25X_Flash_Byte_Read (0x000000,255);  //读X个数

  while(1)
    {

   SBUF  =A;
   while(TI==0);
   TI=0;
   SBUF  =Recv_DATA[A] ;
   while(TI==0);
   TI=0;
   Delay100ms(1);
   A++;

        }
  }        // End of Main

//*******************END of Main****************************

//   ----W25X系统Flash读写---SUNYA注----
//sbit CS          = P1^4;        //选通
//sbit DIO         = P1^5;  //单片机输出
//sbit DO          = P1^6;        //FLASH输出
//sbit SCLK        = P1^7;        //时钟
//读写SPI口模拟模式3,时钟平时为高电平

//#define W25X_ReadStatus       0x05                //读状态寄存器
//#define W25X_WriteStatus      0x01                //写状态寄存器
//#define W25X_ReadDATA8        0x03                //普读_数据
//#define W25X_FastRead         0x0B                //快读_数据
//#define W25X_DualOutput       0x3B                //快读_双输出
//#define W25X_Write            0x02                //写_数据_0~255个字节
//#define W25X_S_Erase          0x20                //扇区擦除4KB
//#define W25X_B_Erase          0xD8                //块区擦除64KB
//#define W25X_C_Erase          0xC7                //整片格式化
//#define W25X_PowerDown        0xB9                //待机
//#define W25X_PowerON_ID       0xAB                //开机或是读ID
//#define W25X_JEDEC_ID         0x9F                //十六位的JEDEC_ID
//#define W25X_WriteEnable      0x06                //写充许
//#define W25X_WriteDisable     0x04                //写禁止

//#define W25X_BUSY             0x01                //FLASH忙
//#define W25X_NotBUSY          0x00                //FLASH闲        这是自定义的

//***************判BUSY********************************
unsigned char W25X_BUSY_OrNot (void) //在读和写之前得先判断FLASH是否BUSY
   {                                         //BUSY的原因是擦除,或是连续读写
   unsigned char k;          //如果没有以上方式,不必判定可以写读

   SCLK=1;
   _nop_();
   CS=0;
   Send_OneByte(W25X_ReadStatus);  //读状态寄存器
   k=Read_OneByte();  //读一个字节
   k=k&0x01;
   CS=1;_nop_();
   SCLK=1;
   if(k)return (W25X_BUSY);
   else return (W25X_NotBUSY);
   }        //end of check BUSY
//***********************************************
void W25X_Flash_Byte_Write(unsigned long Addre24,unsigned char Quantity)    //往FLASH里写一个或多个字节(小于255)
   {                                                 //连续写的时候,地址最后八位必须从00开始写                 *如果256个字节都读满或写满,三字节地址最后一个字节必须为0*
   unsigned char Addre3;         //否则当地址越过分面时,会从本页的00从新开始,造成错写
   unsigned char Addre2;         //^^现在本函数没启用连写连读
   unsigned char Addre1;
   unsigned char J;   //计字节数
   unsigned char x;

   while(W25X_BUSY_OrNot ());  //判BUSY        等到Flash闲才能操作

   WriteEnable();   //写允许
   SCLK=1;
   Addre1=Addre24;
   Addre24=Addre24>>8;
   Addre2=Addre24;
   Addre24=Addre24>>8;
   Addre3=Addre24;                    //把地址拆开来

   CS=0;
   Send_OneByte(W25X_Write);  //命令
   Send_OneByte(Addre3);
   Send_OneByte(Addre2);
   Send_OneByte(Addre1);

   for (J=0;J<Quantity;J++)
     {
     Send_OneByte(Send_DATA[J]); //写字节
           }

   CS=1;
   _nop_();_nop_();
   SCLK=1;
   for(x=0;x<200;x++) //延时一点点
     {
     _nop_();_nop_();
     }
   Addre24=0;  //地址清0

   }         //写FLASH结束

//***********************************************

void W25X_Flash_Byte_Read (unsigned long Addre24,unsigned char Quantity)  //从Flash里读出小于256字节数
   {
   unsigned char xdata DATA8[256];  //要返回的字节
   unsigned char * DATA;  //定义一个指针

   unsigned char J;         //计字节数
   unsigned char Addre3;
   unsigned char Addre2;
   unsigned char Addre1;

   while(W25X_BUSY_OrNot ());  //判BUSY

   DATA=&DATA8[0]; //指针指向DATA8[256]

   Addre1=Addre24;
   Addre24=Addre24>>8;
   Addre2=Addre24;
   Addre24=Addre24>>8;
   Addre3=Addre24;                 //把地址拆开来

   CS=0;
   Send_OneByte(W25X_ReadDATA8);//命令读
   Send_OneByte(Addre3);
   Send_OneByte(Addre2);
   Send_OneByte(Addre1);

   for (J=0;J<Quantity;J++)
     {
     Recv_DATA[J]=Read_OneByte();         //读一个字节
         }

   CS=1;
   _nop_();_nop_();
   SCLK=1;
   _nop_();_nop_();
   Addre24=0;  //地址清0
   }          //读FLASH结束

//*********************************************** OK

void Send_OneByte(unsigned char DATA8) //从SPI发8位数
   {                                                                  //上升沿写入
   unsigned char x;

   for (x=0;x<8;x++)
     {
         SCLK=0;
         if(DATA8&0x80)DIO=1;
         else DIO=0;
         SCLK=1;
         DATA8=DATA8<<1;
         }
       //发完后SCLK为1
   }  //end of Send_OneByte

//***********************************************  OK
unsigned char Read_OneByte(void)     //从SPI收8位数
   {                                                         //下降沿输出
   unsigned char DATA8;
   unsigned char x;

   SCLK=1;
   DATA8=0x00;
   for (x=0;x<8;x++)
     {
         _nop_();
         SCLK=0;
         DATA8=DATA8<<1;
         if(DO)DATA8=DATA8|0x01;
         SCLK=1;
         }
   return (DATA8);
    //完成后SCLK=1
   }//end of Read_OneByte

//**************片擦除 (MAX_80S)****************** OK
void W25X_ChipErase(void)
  {
  //BUSY ?
  WriteEnable();   //写允许
  SCLK=1;
  CS=0;
  Send_OneByte(W25X_C_Erase);//整片擦除命令
  CS=1;          //从CS=1时开始执行擦除
  SCLK=1;
  }

//*************** 4K扇擦除************************ OK
void W25X_SectorErase(unsigned long Addre24)        //擦除资料图示的4KB空间
  {
   //判BUSY或许放这里
   unsigned char Addre3;
   unsigned char Addre2;
   unsigned char Addre1;

   WriteEnable();   //写允许
   Addre1=Addre24;
   Addre24=Addre24>>8;
   Addre2=Addre24;
   Addre24=Addre24>>8;
   Addre3=Addre24;                 //把地址拆开来

   SCLK=1;
   CS=0;
   Send_OneByte(W25X_S_Erase);//整扇擦除命令
   Send_OneByte(Addre3);
   Send_OneByte(Addre2);
   Send_OneByte(Addre1);
   CS=1;
   _nop_();
   SCLK=1;
   _nop_();_nop_();
   Addre24=0;  //地址清0
  }
//*************** 64K页/块擦除************************* OK
void W25X_BlockErase(unsigned long Addre24)        //擦除资料图示的64KB空间
  {
   //判BUSY或许放这里
   unsigned char Addre3;
   unsigned char Addre2;
   unsigned char Addre1;

   WriteEnable();   //写允许
   Addre1=Addre24;
   Addre24=Addre24>>8;
   Addre2=Addre24;
   Addre24=Addre24>>8;
   Addre3=Addre24;                 //把地址拆开来

   SCLK=1;
   CS=0;
   Send_OneByte(W25X_B_Erase);//整扇擦除命令
   Send_OneByte(Addre3);
   Send_OneByte(Addre2);
   Send_OneByte(Addre1);
   CS=1;
   _nop_();_nop_();
   SCLK=1;
   _nop_();_nop_();
   Addre24=0;  //地址清0
  }
//*************** 写允许 ****************************  OK
void WriteEnable  (void)
   {
   SCLK=1;
   CS=0;
   Send_OneByte(W25X_WriteEnable);
   CS=1;
   SCLK=1;
   }
//*************** 写禁止 ****************************        OK
void WriteDisable (void)
   {
   SCLK=1;
   CS=0;
   Send_OneByte(W25X_WriteDisable);
   CS=1;
   SCLK=1;
   }

//******************************************************** OK
void Delay100ms(unsigned int _100ms) //100ms级延时
{
   unsigned char n,i,ms,loop;
   for(loop=12;loop>0;loop--)  //STC12C5412AD为快速单片机,此100ms延时要快6倍
     {  ms=_100ms;            //晶体为11.0592MHz
        for(;ms>0;ms--)
          for(n=145;n>0;n--)
            for(i=251;i>0;i--)_nop_();
     }
}

//***************************************//串行口初始化                OK
void InitSerial(void)  //串行口初始化.通信速率9600bps 在22.1184MHz晶振频率
{
        SCON = 0x50;
        BRT  = 250;
        AUXR = 0x11;                        //使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AUXR1= 0x80;
        ES=1;
        EA=1;
/*
                TR1=0;
    ET1=0;            //定时器1禁止中断
    TMOD=TMOD&0xCF;
    TMOD=TMOD|0x20;   //通信方式2
    TH1=0xFF;         //波特率:bps
    TL1=0xFF;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2位停止位,无校验
    SCON=0xD8;
    PCON=0x80;
    TR1=1;                   //开启定时
    ES=1;
*/
    //IE=IE|0x90;    //开中断,允许串口中断
}
//***************************************************************